[維修實例] SYM RX110/GT125 液晶表觸動開關維修

楼主(2019-02-18):
SYM RX110/GT125 液晶表觸動開關維修
由於這個液晶錶的觸動開關越來越不靈敏
爬文後得知是使用6x6x15的規格的
趁比較有空時去買來更換
1.打開的樣子
螺絲拆開後整個總程可以拿下來  (目標是右手邊兩顆)
要換這個得先解焊這排液晶的接點
花了一陣功夫 終於解焊完

打開時要注意背光LED接頭
更換完成
最後使用跟學姊買的洗板水清潔一下 裝回去 ^^

謝謝收看

网友A:
這設計真是不人性化, 換個開關竟要拆整個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設計真是不人性化, 換個開關竟要拆整個面板...

原廠又沒有打算要讓你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又沒有打算要讓你換開關......

我的上一組是液晶淡化
還是液晶內層的偏光面白化....
過程一個不慎 面板破了

网友C:
請問解焊有用那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解焊有用那些工具?

銲槍+大隻吸錫器
銲槍是跟學姊買的安泰信AT8586

网友D:
零件那裡可以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那裡可以買得到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
我在台中電子街買的

网友:
這種開關易壞,看能不能改成別種的。

网友E:
現在機車液晶控制與顯示面板都是這樣的設計,必須解銲LCD面板才能更換控制開關,之前米也有換過自己騎乘的KYMCO D-Link 180 的面板按鍵,為了更換兩顆5元的開關,搞了好久,原廠的使用約三萬公里就幾乎斷路了,新換上的開關目前已經使用快四萬了,原廠全新面板價格快三千塊,原廠原本用的開關是黑色按鍵的,印象中是很不耐用一種,自己用的棕色按鍵的,耐用度好很多,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現在機車液晶控制與顯示面板都是這樣的設計,必須解銲LCD面板才能更換控制開關,之前米也有換過自己騎乘的K ...

米大這片,好像不用解焊LCD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米大這片,好像不用解焊LCD面板。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這張照片是解銲後照片喔,您可以看到上面有兩行七個孔,兩行六個孔,就是LCD的孔,謝謝。

网友F:
真的很沒人性化的設計,為了兩顆爛按鍵,不僅要機車上拆下來,還要解焊LCD接腳。

https://forum.jorsindo.com/forum ... ble&tid=2509683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沒人性化的設計,為了兩顆爛按鍵,不僅要機車上拆下來,還要解焊LCD接腳。

https://forum.jorsindo. ...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這篇就是米發的文,因為問了機車行也說無法處理,要米不要切換功能就好了,不然就是整個面板換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這篇就是米發的文,因為問了機車行也說無法處理,要米不要切換功能就好了,不然 ...

這種爛按鍵,其實拆開把裏面的積碳清乾淨,就可以重覆使用。問題是如何把拆開的按鍵,恢復成原狀?
所以這種按鍵設計也是沒人性化。

國外的產品比較多元設計,有看過用扣的,打開清積碳,清完再扣上。可重覆使用,也不用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爛按鍵,其實拆開把裏面的積碳清乾淨,就可以重覆使用。問題是如何把拆開的按鍵,恢復成原狀?
所以 ...

其實他如果做成模組化更換最好
哪部分故障就換哪個part
也替消費者節省費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實他如果做成模組化更換最好
哪部分故障就換哪個part
也替消費者節省費用 ...

目前機車出現很多不實用的配備,買到請多忍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種爛按鍵,其實拆開把裏面的積碳清乾淨,就可以重覆使用。問題是如何把拆開的按鍵,恢復成原狀?
所以 ...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唉!一切都是商業考量,機車賣的夠貴的了,會壞除了零件品質差之外,防水或是阻止濕氣進入的部分,其實都做的很不好,拆過就會知道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他如果做成模組化更換最好
哪部分故障就換哪個part
也替消費者節省費用 ...

回 a2228731 大 ...

其實您看一下同一個廠牌很多不同車款都是同用一個零件,就可以知道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機車出現很多不實用的配備,買到請多忍耐。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進口機車的品質就真的比較好,耐用度好很多,現在台灣品牌看準大家都會買單,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能不改就不改,套模組,謝謝。

网友:
業者從不考慮消費者的利益,他好賺就行了~~~這玩意車行哪在修,都嘛換新品才好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