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JANTEX 瓦斯禎測警報器維修

楼主(2019-02-19):
昨天一早女王就把我挖起床,說數據機亮紅燈,夢中正與某美女明星纏棉中,半夢半醒說把數據機重開就好,繼續未完的夢,隔不到兩分鐘女王又來叫老爺老爺快起來,廚房上面那顆什麼的一直叫阿,再會了美女明星下次夢中再見了。
一起床看是瓦斯偵測器壞了發出像矽鋼片很大的共鳴聲,於是動手把他拆下來
下圖泛黃的本體

拆開後的機板正反面
看了許久拔了7808上電量正常,電容也都沒長高,也沒偷尿尿或拉屎,還是記取大大們常說,電容外表看起來正常不代表是好的,於是拆下最大那顆1000uF/25V發現只剩下88XuF,此時想到了〝lazy 104〞大送的愛心電容,找出後換上上電測試,耶正常了~~
開始裝回去,裝回後綠燈一閃一閃,還不知道是否會正常發警報,拿了瓦斯罐噴它,注意要遠離火源喔!
奇怪怎不叫,心想沒修好剛想完就發出巨大聲響,趕快拔掉插頭,想說反應也太慢了吧,在上電還是亮紅燈一直叫,拿吹氣球吹一吹,再上電不叫了,上電一小時測看看會不會誤報,一小時後都沒叫,綠燈閃爍變恆亮,才想到之前會不會還沒就續我就噴瓦斯所以動作反應太慢是還沒就續的關係,在拿瓦斯噴,馬上就叫了,原來要等綠燈恆量才能測,後來又想到我其他小電容偷懶沒換,如不在家突然故障亂叫,笨手笨腳的女王也不敢拆,只能關總電源不方便,在拆開加上一顆搖頭開關,之後就是就定位了,泛黃的外殼拿了號稱科技棉磨阿磨還是磨不掉,就只能這樣了
報告完畢!

网友A:
測試,用一般的"賴打"就可以了,不點火,直接按出油那顆噴警報器。

從前在天然氣公司上班,有次看到工程部門去維護測試警報器。
天然氣是甲烷。
一般桶裝瓦斯是丙烷,"賴打"裡也是丙烷佔比較多。
結果被我發現,只是用賴打噴一噴,都會叫,就可以收維護保養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用一般的"賴打"就可以了,不點火,直接按出油那顆噴警報器。

從前在天然氣公司上班,有次看到工程部 ...

雷大我桌上那個賴打用過不叫才用瓦斯罐,但應該是還沒就續所以沒叫,才改用火雞給他直噴

网友B:
天然瓦斯是甲烷~~~

打火機大多用丁烷

桶裝液化石油氣好像是丙丁混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然瓦斯是甲烷~~~

打火機大多用丁烷

a471大真是厲害,偶記錯了。
打火機,卡式瓦斯罐,主要成份都是丁烷(butane)佔比較多。

网友C:
哇 炭烤內外八分熟偵煙器

网友:
牛家的廚房也是用這一顆耶!
Dave的情形和牛家的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換那顆大電容就好了!

网友:
那個偵測器   內部要預熱才能使用   很類似真空管要陰極熱了才能達到工作狀態
同時我也在懷疑這類的偵測器是否還可靠?      建議是固定換那顆偵測器

网友:
事關安全事項,不建議維修,還是直接更換,工業用的瓦斯比重大於空氣,偵測器要裝在地面最下方,以前家裡也裝過電池式單機偵測器,但是快沒電就會一直叫,被老媽給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71大真是厲害,偶記錯了。
打火機,卡式瓦斯罐,主要成份都是丁烷(butane)佔比較多。 ...

嘿~~~我忘記說明打火機的定義了......拋棄式的氣體用啥我忘記了,好像也是丁烷。

可以補充瓦斯的那種打火機用的"火雞瓦斯"罐就是丁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 炭烤內外八分熟偵煙器

是瓦斯警報器!~~偵煙器的話得點一支萬寶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瓦斯警報器!~~偵煙器的話得點一支萬寶路...

a471 大
萬寶路太傷了,檢測還是瓦斯較便宜,而且台北公共場合禁菸很嚴。
另外一種差動,
所以檢測工具只要二樣瓦斯、吃瓦斯的石棉加熱。

网友D:
原本那顆1000uF/25V電容跟更換後電容正負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本那顆1000uF/25V電容跟更換後電容正負不一樣

哈~~真的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本那顆1000uF/25V電容跟更換後電容正負不一樣

被發現了~~jason5553眼真厲阿,那張是我裝錯發現後有轉回來沒拍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被發現了~~jason5553眼真厲阿,那張是我裝錯發現後有轉回來沒拍照~~

想說怎麼沒放鞭炮,就有點納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說怎麼沒放鞭炮,就有點納悶了。

舊的那顆我先拆下量沒拍照,量後發現容值過低,又把舊的隨便裝回拍照所以新的是正確,背面那顆7808中間是GND接到電容的負,所以沒爆哈哈~~
看來我都不能偷吃,偷吃都會被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