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MCO EASY 100 CDI

楼主(2019-02-19):
有大哥修理過機車的CDI嗎?這顆是 KYMCO 原廠CDI 30400-KHC4-900,可以用在很多車種上,目前遇到的問題是,不容易電發,耗電異常,引擎怠速不穩,騎乘時容易熄火,加速時出現跳動現象,已經更換上新品,所以想詢問這顆是否有維修的可能?謝謝。

网友A:
此種設備模組化,防水耐震抗溫.....加固封,沒聽說有修的!
自己試看看,哪個工時.........

网友B:
可以留著,以後有空拆解。要挖這個很花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種設備模組化,防水耐震抗溫.....加固封,沒聽說有修的!
自己試看看,哪個工時......... ...

回 wkm 大 ...

已經準備開挖了,不過要等有空,15年的化油機車,應該沒有機會用到第二顆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著,以後有空拆解。要挖這個很花時間。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有看到有人挖開更換裡面的電容後就可以正常動作了,所以想有空時想來挖挖看,但是花費的時間,可能比較建議換新的吧,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有看到有人挖開更換裡面的電容後就可以正常動作了,所以想有空時想來挖挖看,但 ...

換個電容後就可以正常動作,

這值得修修看!!

网友D:
你想挖 就挖   自己作想做的事   也只能DIY了
一般而言我聽到也是先給他打槍    要泡要挖   操作中難免會吸到一些蒸氣  除非是沒得換或是換不起才會做

這個封起來一般看到就是退件

除非有少部分可以用溶劑來使其膨脹就會比好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換個電容後就可以正常動作,

這值得修修看!!

除膠耗時需 4Hr
換 "電容+功率電晶體"
修的C/P值好嗎 ?

网友F:
靠~~你們這樣講,那我那篇修理方向燈繼電器的還是別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挖 就挖   自己作想做的事   也只能DIY了
一般而言我聽到也是先給他打槍    要泡要挖   操作中難免會 ...

回 專炸元件 大 ...

謝謝提供意見,因為怕再發生故障,所以想說當備料就修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膠耗時需 4Hr
換 "電容+功率電晶體"

回 ericchou 大 ...

修這個 C/P 超級低,所以要有心人才能做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你們這樣講,那我那篇修理方向燈繼電器的還是別貼了

回 a471 大 ...

可以貼啦!米想知道怎麼修理時快時慢的方向燈繼電器?!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a471 大 ...

可以貼啦!米想知道怎麼修理時快時慢的方向燈繼電器?!感謝。 ...

michelintw 大
修理時快時慢的傳統方向燈繼電器很簡單,傳統燈泡類絕取於阻抗(負載)。
反之電壓也會影響改變快慢。
所以不適用電子性如LED燈通過電流不足以推動傳統串式繼電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靠~~你們這樣講,那我那篇修理方向燈繼電器的還是別貼了

繼電器沒灌黑膠吧?
我還自己修整滑鼠的微動開關咧,時間夠不值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ichelintw 大
修理時快時慢的傳統方向燈繼電器很簡單,傳統燈泡類絕取於阻抗(負載)。
反之電壓也會影響 ...

哈~~我的是它發抖~~~滴答滴答響變成....滴答滴答滴滴答

裡面只有電容一個、電磁鐵一個(包含兩個線圈組成)、150歐電阻一個....

換電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繼電器沒灌黑膠吧?
我還自己修整滑鼠的微動開關咧,時間夠不值錢的

不會啊~~~修理好了繼續用

畢竟~~一支符合自己握感的滑鼠不好找啊....我手大滑鼠不好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我的是它發抖~~~滴答滴答響變成....滴答滴答滴滴答

裡面只有電容一個、電磁鐵一個(包含兩個線圈組成 ...

前一陣子我也在搞我的機車..........現在機車很健康,看來有一陣子不用搞了....

那時我在搞機車時,因為不好發,就一直按發動.....
啟動馬達的繼電器突然就沒有聲音了........維修的人當然知道掛了....

本來想去買一個,要時間寄來.......也只好如此....

後來手一滑,大約從胸口高度掉到水泥地上......咔的一聲.....

我心想[說不定好了]............裝上機車去試..........真的好了....

這我也不好意思發[繼電器維修文].....維修方法就是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膠耗時需 4Hr
換 "電容+功率電晶體"

想玩就不去算時間.....

如果是我的話,才三'四百我會去買一個.

要是像網路上人家說的,該型CDI買不到,那就真的要修修看了....

网友H:
有時間就拆來玩看看,但真的是不好拆,另外有個問題,他會封的這麼好一定是為了防水,你拆開後防水要如何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時間就拆來玩看看,但真的是不好拆,另外有個問題,他會封的這麼好一定是為了防水,你拆開後防水要如何重 ...

矽利康......

网友:
日本的網站,CDI的DIY,車主因為原廠的CDI停產所以只好自己做.
裡面有電路圖.請參考.
http://seiko.hatiju-hatiya.com/cdi/newcdi2a.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helintw 大
修理時快時慢的傳統方向燈繼電器很簡單,傳統燈泡類絕取於阻抗(負載)。
反之電壓也會影響 ...

回 wkm 大 ...

比較新式方向燈繼電器的是LED方向燈與傳統燈泡可共用的,這種比較不會發生忽快忽慢的狀況,之前在SYM Fighter上看過,有試裝過但是閃爍速度比較慢,不過閃爍間隔很規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我的是它發抖~~~滴答滴答響變成....滴答滴答滴滴答

裡面只有電容一個、電磁鐵一個(包含兩個線圈組成 ...

回 a471 大 ...

米下次拆開來試試看,說不定是如您提到的電容故障,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a471 大 ...

米下次拆開來試試看,說不定是如您提到的電容故障,謝謝。 ...

嗯~~~機車的方向燈繼電器(俗稱閃爍器)構造方面除非是電子式設計的,
否則電磁機械式的大多構造很簡單也很耐用,會壞的不外乎電容與電阻。
電容主要影響閃爍頻率,因為是藉由充放電的時間來控制燈的熄/亮...

機車用的分2P與3P,新一點的都3P的有一個獨立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