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普樂全不鏽鋼溫熱開飲機不能加熱

楼主(2019-02-19):
各位大大
我的開飲機有電但水近熱水膽不會加熱,手動按加熱也沒反應
請各位大大告知有沒什麼方法檢查,感謝

電路圖候補

型號:
POLAR普樂全不鏽鋼溫熱開飲機
(PL-801)

网友:
加熱管壞了

网友:
加熱時量測圖中兩點是否有電壓判斷
加熱管壞了或控制電路版有問題

楼主:
謝謝大大, 量到電壓(紅線跟黑線)就是加熱版壞了嗎?         加熱管是在熱水膽那條管子嗎?

网友:
要不要拍產品整個內部結構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量到電壓(紅線跟黑線)就是加熱版壞了嗎?         加熱管是在熱水膽那條管子嗎? ...

確定箭頭處兩條線是不是接到加熱器~~~
如果是...有量到電壓(加熱器的工作電壓)...則加熱器損壞

楼主:
插電後只有 白色有110v, 繼電器只有中間那顆有15v,其他兩顆都沒電壓

网友A:
圖都拍了,旁邊有字的說...

不懂原理,不會修,沒關係可以慢慢學...
但拍圖多拍幾張,重點要拍出來...
例:有字也要拍出來AC1, HEAT,...

另外要有心理準備,最基本的三用電表要準備
不然就只能試運氣,撿軟的...

再來就是不能加熱,八成是繼電器及加熱管兩者其中一個故障了...
三用電表量一量大概就知道是那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電後只有 白色有110v, 繼電器只有中間那顆有15v,其他兩顆都沒電壓

機器照片不夠完整,
多拍幾張……

网友:
找看看有沒有保護開關,做復歸動作。沒有基本電學概念的話,就只好找客服報維修了。

网友:
樓主 PO  一下熱胆的圖片!

网友: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都拍了,旁邊有字的說...

不懂原理,不會修,沒關係可以慢慢學...

加熱管是哪個, 如何量

楼主:
其它圖片晚上補上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與教導~

楼主:
背面照 分上下兩張

楼主:
這個有保麗龍的應該是熱水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管是哪個, 如何量

簡單的說,那裏需要加熱...加熱管(片/器/...)就會在那裏

開飲機基本上就在熱水槽...
依你的圖片來看,就是(粗)紅線,接到水槽下方
(外面還有隔熱的白色陶磁)
基本上應該也會接到繼電器上...
註:另外一條看不清楚(可能是黃色線)...
各種角度多拍幾張圖...

网友:
依圖片來看加熱器就是水槽下方----外面有隔熱的白色陶磁那兩條線
量測是否有電阻判斷加熱器好壞....通電加熱時量測是否有電壓

楼主:
熱水膽正下方

楼主:
兩條陶瓷沒阻值也沒電壓

楼主:
請各位大大開示一下還有哪裡可以檢查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開示一下還有哪裡可以檢查

溫度保險絲檢查一下(黃線,螺絲鎖住),另外三條陶瓷這邊都沒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各位大大開示一下還有哪裡可以檢查

加熱管很少有沒有阻值和沒有供應電源兩者同時存在

檢查一下是否紅圈內的溫度保險絲燒毀了

若溫度保險絲燒毀了,保溫恆溫器應該也要跟著更換掉(在熱膽底部)

楼主:
引用 楼主:
兩條陶瓷沒阻值也沒電壓

右邊三條黑紅白都有110v
熱水膽那裡黑紅也有110v
是黃色線AC2有問題嗎 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熱管很少有沒有阻值和沒有供應電源兩者同時存在

檢查一下是否紅圈內的溫度保險絲燒毀了

感謝大大開示
這顆要怎麼買看起來跟保險絲不太一樣

確實開路了

我可以先用一條單心線短路看能不能加熱嗎?

网友:
建議圖片要在縮小
我們SIMON1016大很辛苦得在推

SIMON1016 大  哩起笑

前輩們都在試貼縮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開示
這顆要怎麼買看起來跟保險絲不太一樣

溫度保險絲上面有標示規格250V/10A , 另外也會標示溫度值看是幾度?買相同即可
維修時可短暫短接檢查是否會加熱

但溫度保險絲是最終保護,他會燒斷這表示控溫異常,熱膽的水被不間斷的不停煮沸,
最終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毀,所以控溫用的恆溫器也要跟著更換掉,熱膽底部黑色線那組零件
應該就是恆溫器

另外溫度保險絲更換不要用焊接的,很容易焊接時溫度過高再度燒毀,要買壓接端子用壓接的
原來的溫度保險絲引腳要保留一小段留給壓接端子壓接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換了溫度保險絲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換了溫度保險絲修好了

注意觀察會不會跳保溫,如果會也要注意跳保溫之後,加熱管會不會停止加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