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LC-52LX1T 開機後5秒就關機

楼主(2019-02-19):
夏普52LX1T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84637&size=300x300&key=d7240a45b6604f8b&nocache=yes&type=fixnone
主板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84638&size=300x300&key=57466c114c71cc37&nocache=yes&type=fixnone
電源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84639&size=300x300&key=a533165bd845914e&nocache=yes&type=fixnone

各位先進們 不知有沒有處理過這種機型~
這台故障情形是=開機後5秒就關機.畫面中右上角可看到HDMI訊號.再來就關機了!
請各位大大們提供訊息......謝謝!

网友A:
可以進工模看一下錯誤碼~

网友B: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規  第四條    .........照片非特殊必要請維持橫拍,.............照片儘量使用橫拍
http://bbs.pigoo.c ...

抱歉...下次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進工模看一下錯誤碼~

你好~因開機只有5秒鐘.請教如鶴進入工模?
小弟才疏學淺.能否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因開機只有5秒鐘.請教如鶴進入工模?
小弟才疏學淺.能否指導一下....謝謝~ ...

拔插頭-按住輸入+音量下鍵-在插插頭

网友C:
請試試.....拆背光燈條線....
再開機並用強光手電筒看一看(維修必測項目....)
強光手電筒...必備工具..

樓主提供的資訊不夠明確
關機
指的是連指示燈都不見了?
還是跳回待機燈?
或者只是看不到畫面了?
若沒電壓數據,也請提供檢測方式與結果
這樣論譠裡的高手前輩們才能提供下一步方法與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試試.....拆背光燈條線....
再開機並用強光手電筒看一看(維修必測項目....)
強光手電筒...必備工具..

開機後..5秒關機跳回待機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頭-按住輸入+音量下鍵-在插插頭

了解~我試試....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