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急~~~求助) 家中牆壁插座 有電壓無電流

楼主(2019-02-19):
各位前輩們好

請前輩救救小弟

小弟家中有一面牆 所有的電源插座 都有電壓 但是拉不出電流(平常那面牆有接電視,吸塵器...等) 所以電視 ...等電器用品 插上去都沒用

(家中其他地方的電都正常 , 像是電燈...等)

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 求助各位前輩

情況如下面圖所示

如果我把總電壓的迴路關掉時 , 他會出現交流10v的虛電勢在 如下圖所示

如果把總電源開關的那面牆的開關打開

他會有電壓出現 113.71v左右 如下圖所示

可是只要一將電器插頭接上去之後 他的交流電壓就會在39v - 42v 跳來跳去

如下圖所示

請位各位前輩 我現在該如何是好?

网友:
查線路,別無他法,從開關箱開始找起,看這回路是由哪顆NFB控制,以此可以找到從那條管路出去,再往下找第一個插座出線口,測量這個插座有沒有異常現象,若無再往下找下一個插座檢查,一個一個查下去,總會找到接觸不良的地方。

檢查開關箱內入戶中性線(通常是粗的白線)是否有確實鎖牢在中性線銅排上,該插座迴路中性線也要檢查是否鎖固確實,檢查入戶中性線時最好把總開關關掉再進行,總開關送電中切記不可將入戶中性線拆離銅排。

网友:
應該是中性線那條 斷線 或 接到 地 !

你先找出哪一條是 (L) 線 ~

查 另一條線就可以找到問題了 !!!

网友:
先斷電

插座拆出來    銅線重插一次

网友A:
要看看在無法使用之前,有發生什麼事情?總不會是新屋就這樣吧?

网友:
總開關那邊的插座無溶絲開關的問題,左右或是上下扳動一下看看

网友B:
安全第一
不行不丟臉別逞強
讓專業水電師傅賺

网友C:
這情況我家也發生過,是無熔絲開關跳脫,無負載時,電壓經無熔絲開關內部元件到達電表,會顯示110V電壓,負載加上就降至低電壓。

网友:
我家有遇過同樣狀況是上游分接的插座點接觸不良,
所以造成下游插座量得到電壓,但是電器不能運轉!
自己找不到原因,請專業的水電來看才解決!

補充內容 (2019-2-20 12:26 PM):
我家是使用很舊的狀況,樓主的插座還很新!

网友:
開關箱內 的無熔絲開關 ,所有的螺絲 ,全部鎖緊
試試, 然後將無熔絲開關 ,先關掉 ,在 搬到 0N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在無法使用之前,有發生什麼事情?總不會是新屋就這樣吧?

真的是新屋......

网友:
那就找建商來處理丫~保固中丫

网友:
插座看起來在裝潢木作裡
不是原屋牆壁出線
或許問題在這裡

网友:
有可能中性線和地線搞錯了,猜的啦…

网友:
找建商和裝潢施工的來處理~~

若要本網木匠兄弟出馬,工時4000/時..

网友:
有一條線接觸不良(微微接觸),空載量測電壓正常,加負載上去電壓異常。
拆開裝潢新裝插座你就知道了

网友D:
從另一片正常有電能工作的牆上插座, 插一延長線到故障插座邊

用正常 的 L,N 去量測不正常的牆上插座到底是少了L還是N !

但是 要注意延長線的相系和 故障插座相系, 可能會出現ˋ220v電壓 !

或還是接到了開關線 ...負載造成 分壓了 !

网友:
把N-G短接 試試看

也許是插錯孔又沒做內線系統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從另一片正常有電能工作的牆上插座, 插一延長線到故障插座邊

用正常 的 L,N 去量測不正常的牆上插座到底是 ...

會有 電壓 顯示 ~ 通常是少了 (N)  ~ (虛電壓)

如果少了 (L) 應該測不到電壓 !!

网友:
如果是總開關下的各區域控制無熔絲開關故障,應該會找整個區域斷電,建議試著測試看看單獨區域是否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假設單一迴路下的插座都呈現這樣有狀況(斷電後還有微弱的交流電壓),可能就像是其他大哥們說的,線路問題,要這一個迴路的每一個供電的插座都要檢查,不然到時候會整個迴路都可能燒毀,如果沒信心處理,可以直接找專業水電來查看,謝謝。

网友E:
如果都不懂

重拉線就好了

更安全

网友:
中性線有問題的成份居高,我遇過。

网友F:
你先試一下再插座迴路的無熔絲開關前/後試著接上負載後看看會不會降壓~
在前不會在後會時就是無熔絲開關壞了~

网友G:
因該有電線燒斷再牆壁裡,拆下插座看就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該有電線燒斷再牆壁裡,拆下插座看就之到了

那怎麼辦? 可是那面牆的其他插座都是這樣 要一個一個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試一下再插座迴路的無熔絲開關前/後試著接上負載後看看會不會降壓~
在前不會在後會時就是無熔絲開關壞 ...

你說的這個我不懂, 可以先教我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不懂

重拉線就好了

這...要拆裝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
不行不丟臉別逞強
讓專業水電師傅賺

我已經找了水電師傅明天來幫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情況我家也發生過,是無熔絲開關跳脫,無負載時,電壓經無熔絲開關內部元件到達電表,會顯示110V電壓,負 ...

請問一下 無熔絲開關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無熔絲開關在哪裡?

在這兒
不過如果你不知無熔絲開關在那裡
我強烈建議你不要拆插座
也不要管無熔絲開關了
等明天水電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個我不懂, 可以先教我一下嗎?

這樣請讓專業的來~不要自己動手
交點學費自己在旁邊學~
電是相當危險的~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

今天師傅來修好了 原來是火線沒鎖好 掉了

鎖回去就可以通電了

只是很奇怪 小弟一直不解為何火線掉了 我量插座仍有電壓

只有插上負載性的東西時 電就掉下來

這問題我不敢問師傅  呵

不過沒關係 總算是修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

今天師傅來修好了 原來是火線沒鎖好 掉了

此PDF中有說明

http://www.hope.com.tw/news/201102/14/way.pdf

要慢慢看喔

基本上在多數條帶電與不帶電線路中就會碰到假性電壓

一般的解決辦法可以利用並聯電阻  來避免測量到假性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PDF中有說明

http://www.hope.com.tw/news/201102/14/way.pdf

謝謝專炸大指導

网友I:
看起來是忘了鎖,師傅委婉解釋。請問這樣要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起來是忘了鎖,師傅委婉解釋。請問這樣要花多少錢?

................不用錢

网友C:
那應該是新屋一搬家進入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

今天師傅來修好了 原來是火線沒鎖好 掉了

請專業的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應該是新屋一搬家進入就不能用了?

那可說不定
我就遇過 一回路的插座 以前明明是好的 以前都能用 (都插低電量的 大都是電扇)
一天拿一個電熱水瓶進房間用 用了兩天後 忽然不能用了 去量時電壓不足 也是無熔絲開關次級螺絲沒鎖緊

网友:
建商水電太多工程趕來趕去忘了所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