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費雪 旋轉爬行小貝貝 玩具 只會唱幾秒的歌

楼主(2019-02-20):
同事拿來一台這個baby玩的玩具,費雪也算蠻有名的玩具品牌
結果玩了兩個禮拜就壞掉了~~不曉得baby對它做了什麼?

症狀:
唱歌只會唱一句,就斷電 (不好描述,看影片)
馬達也不會轉

想說玩具構造蠻簡單的,應該沒問題~~沒想到卡關
請教前輩們  這種可以開機  卻功能異常的  從何查起?

板子背面沒有什麼元件,單純就是各種端子接出去,接喇叭 接電源  接馬達 接按鈕開關

1.馬達 (TP7右邊那兩個接點)接電源會動,馬達正常
2.按鈕開關正常
3.板子上面稽吶二極體兩邊導通,正高興是它的時候,請下來又正常
600元玩具的板子為什麼要塗滿滿的膠阿...洗衣機嗎?
電容被膠塗滿,請不太下來,而且才玩兩周,電容應該沒那麼短命

网友:
這種給小baby的,應該是滾來滾去,丟來丟去...

應該很容就脫落,造成接觸不良...
能補焊就補焊吧...尤其是DIP零件或接線...

註: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反光,在RJ2,L6,PTC1的中間是殘錫嗎...

网友A:
倒數第二張,熱融膠下,好像一堆接點沒焊好。

(為什麼最近貼的帖子,不該出現熱融膠的場所,一直出現熱融膠?)

芽比兔 故事機 有檔案卻無法唱歌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01-1-1.html

(這些熱融膠是誰搞出來的?)

网友:
我猜廠家用熱熔膠的用意就是防小孩丟到爆焊/錫或脫焊
用熱熔膠輔助固定零件.

网友:
電力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第二張,熱融膠下,好像一堆接點沒焊好。

(為什麼最近貼的帖子,不該出現熱融膠的場所,一直出現熱融 ...

這我也不曉得  看到一堆膠在上面,連量測都有點困難~~
而且這個有點類似螺絲膠  還不太好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提醒,會注意手機拍攝的方式

网友:
熱熔膠去除可用酒精,環保去漬油,可試試看!

网友C:
我的看法跟仙姊一樣~~~

沒電了。

本商品規格
費雪 費雪旋轉爬行小貝貝-黃色 (FDD47) 9M+

★ 型號:FDD47
★ 產品尺寸(包裝):18*13*14 cm
★ 材質:塑膠
★ 適合年齡:9個月以上
★ 重量:0.344kg
★ 電力需求:3顆AA(3號鹼性電池x3)
★ 件數:1件
★ 進口地(產地):中國
★ 國際條碼:887961465655

"產品所附電池均為出廠測試電池,建議購買後更換全新鹼性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看法跟仙姊一樣~~~

沒電了。

我是簡單的人,
所以想法很單純……
妖怪大
你是多變的……

楼主:
仙姊果然厲害
之前遇到電力不夠,蠻常見是會發出"啵啵啵"的聲音
這次是至少可以講句話,但是一開始也有量電壓 4.4v 想說差0.1應該還好~~

沒想到真的是電池問題,換了充電電池後,有比較好的放電電流就正常了~~
又可以繼續陪鄰居小孩玩
感謝仙姊提示、big619大協助提供鹼性電池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