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最大的硬傷:洛希極限竟是錯的!

楼主(2019-02-20):
《流浪地球》最大的硬傷:洛希極限竟是錯的!地球真會被木星撕碎嗎?
[youtube]2mg-9D5n9Bw[/youtube]

网友:
導演表示....理科男真是難以糊弄

不過,我有點懷疑
被扯成碎片變成星空中的塵埃
跟一頭撞死在木星地表

哪個比較慘?

网友:
一定還有一個更大的天體,牽制住木星。

网友A:
科幻電影的重點是在那個"幻"字,不是"科"字,只要別"幻"得太離譜就好!

若扯到真實的物理,一堆時空旅行、星際旅行、外星人...的電影/影集都不用拍了!

用電子太空望遠鏡,看到天體中有個陰影或亮點就開始瞎猜....
對了! 連霍金鬼扯一堆也都放屁!

网友:
飛離太陽後,找到下個穩定安全的幅射能來源之前
地球上可能都結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幻電影的重點是在那個"幻"字,不是"科"字,只要別"幻"得太離譜就好!

若扯到真實的物理,一堆時空旅行、星際 ...

目前,真實的物理完全沒有否定時空旅行、星際旅行、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耶...............

霍金的各種理論,似乎也從未受到物理學界的重大質疑。至少,在我印象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報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幻電影的重點是在那個"幻"字,不是"科"字,只要別"幻"得太離譜就好!

若扯到真實的物理,一堆時空旅行、星際 ...

也沒幻得太離譜,至少之前完全沒注意過洛希極限這東西
影片的吐槽是在於電影裡的距離給錯了,那個老師算出來的距離 < 木星半徑
所以地球只能撞在木星地表,而不會被半空中撕碎.

那樣實在太沒可看性啦

以前看過的預測地球死法,似乎是太陽燃燒殆盡
太陽外層擴張到火星軌道,所以,地球就眾望所歸的完蛋啦.
但是預測時間好像還要幾億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真實的物理完全沒有否定時空旅行、星際旅行、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耶...............

霍金的各種理 ...

真實的物理公式已經完全否定時空旅行了!
E = mc² 大家朗朗上口啊~~
C是物理學中代表光速的常數,且光速不會改變。
而速度是測量地球的距離和測量地球繞行太陽的時間(半衰期)組合,
光速不會改變,就代表距離和時間都不會改變

要時空旅行,可以! 但必須否定相對論和E = mc²這個公式!
但若你相信 E = mc²這個公式, 就必須距離和時間(光速)都不可改變,

至於霍金各種理論,是以語言文法避開物理定律,就是所謂的瞎扯蛋,
這是假裝看不懂國文名詞定義的問題,並不是物理問題!

不過,唱歌/搞笑可以賺錢,瞎扯蛋同樣可賺大錢! 別緊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實的物理公式已經完全否定時空旅行了!
E = mc² 大家朗朗上口啊~~
C是物理學中代表光速的常數,且光速不 ...

我感覺你的意思似乎類似這樣:目前人類尚未登陸火星,所以任何登陸火星的討論都是狗屁、都不是「真實的物理」。

-----------------------
相對論有說:長度跟時間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兩者都會隨速度的不同而發生變化。

甚至光速也未必是速度的極限,所以科幻片中經常可見「超光速飛行」。但是「超光速飛行」也並非全然是幻想,可以參考一下這篇:

超光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覺你的意思似乎類似這樣:目前人類尚未登陸火星,所以任何登陸火星的討論都是狗屁、都不是「真實的物


相對論有說:長度跟時間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兩者都會隨速度的不同而發生變化...

好奇號已經登陸火星了啊!
但好奇號登陸火星,又不是靠違反相對論的鬼扯蛋相對論。

E=MC2 這個公式,是把光速假設為不能改變,
也就是時間和距離(空間)和光速全都被假設為不能改變。

相對論並沒有說:長度跟時間都不是絕對的。
鬼扯蛋的相對論才有說:長度跟時間都不是絕對的。

已經被設定為不能改變的空間、時間、光速,
鬼扯蛋的相對論卻把它改變, 當然就可以時間旅行隨你矛盾+鬼扯蛋一通。

所以,時空旅行絕對會有個矛盾的「梗」,就是所謂的「悖論」。

「時間」是由 地球、太陽公轉自轉運動 分割記錄而成的刻度,
要改變時間,可以! 就先改變太陽、地球的公轉自轉吧!
時間要暫停,可以! 就先讓太陽、地球停止公轉自轉吧!
要不然你以為「時間」怎麼來的?
且改變太陽、地球公轉自轉之後, 也只能改變太陽和地球的運動時間。

並非「時間」不是絕對的,而是「半衰期」不是絕對的。
所以,是國文程度不好而被語言文字戲弄,並不是物理程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號已經登陸火星了啊!
但好奇號登陸火星,又不是靠違反相對論的鬼扯蛋相對論。

速度越快,時間會越慢,早已不只是理論上說說而已,早已是一個事實了,並且早已經有實際上的應用了,例如GPS。GPS如果不借助相對論的時間關係來修正時間的話,誤差就會變得很大,大到根本就無法依靠GPS做定位的程度了。

尺縮鐘慢效應會導致光速運行中的時間停滯是什麼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越快,時間會越慢,早已不只是理論上說說而已,早已是一個事實了,並且早已經有實際上的應用了,例如 ...

事實是你講的,但那篇哪裡有實際的應用啊!?
尺縮鐘慢效應會導致光速運行中的時間停滯是什麼道理?

道理是: 速度會影響到尺縮鐘的半衰期,也就是速度會使尺縮鐘震盪或搖擺周期運動變慢,有這麼難懂嗎?
且不止速度,溫度/濕度/化學也一樣會影響到各元素/物質/生物細胞的半衰期,有這麼難懂嗎?

並非「時間」不是絕對的,而是「半衰期」不是絕對的。
並非「時間」不是絕對的,而是「半衰期」不是絕對的。
並非「時間」不是絕對的,而是「半衰期」不是絕對的。
所以,是國文程度不好而被語言文字戲弄,並不是物理程度不好。

看懂中文沒?

達到光速時,並不是時間會停止,而是已沒有「半衰期」,時間已不具意義,

E=MC2 這個公式,是把光速假定為每秒299,792,458公尺不能改變,
既然光速為每秒299,792,458公尺不能改變,
光速不能改變, 這個單位也不能改變,也就是年月日時分秒....時間全都不能改變,
光速不能改變, 公尺這個單位也不能改變,也就是光年/公里/公尺/公分,用來計算距離空間全都不能改變,

本身就是能量E, M是質量,  C是光的速度,但不是光,
M質量xC光速的平方=能量,而這個E能量主要就是光!但也包含動能。
所以,到底有沒有在看物理公式? 還是只看別人講幾個名詞,你複製來就以為是真的?

至於「時間」到底是什麼? 我就再重貼一次,以免不動腦又假裝看不懂,就只會複製/貼上!
時間是由地球、太陽公轉自轉運動分割記錄而成的刻度,
要改變時間,可以! 就先改變太陽、地球的公轉自轉吧!
時間要暫停,可以! 就先讓太陽、地球停止公轉自轉吧!

連最基本的名詞定義都搞不懂時.......是國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實是你講的,但那篇哪裡有實際的應用啊!?
尺縮鐘慢效應會導致光速運行中的時間停滯是什麼道理?

好吧,我承認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