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Panasonic EH-NA97 吹風機故障維修處理方式

楼主(2019-02-20):
這隻吹風機是妹妹自行從日本帶回來,用了2年狀況良好,最近使用時發現吹出來的風不熱,不管溫度如何調整,都僅能吹出稍微高於常溫一點點溫度的風,請問該從何處找故障點?Tks.

吹風機型號

吹風機型號

溫度調整控制板

溫度調整控制板

楼主:
補上較清晰圖片

溫度調整控制板

溫度調整控制板

网友:
檢查出風口處有一個溫度保護開關是否接觸不良或損壞

楼主:
溫度包護開關用電錶量有導通,沒有故障,並作清潔處理。仍沒有熱風。

网友:
網站有爬文過嗎?
三太子有維修說明……

网友:
  銘板上 AC100V 50~60Hz, 長期使用 AC110V (有時還會高於), 或許有造成功能失常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包護開關用電錶量有導通,沒有故障,並作清潔處理。仍沒有熱風。

http://bbs.pigoo.com/thread-64897-1-1.html

參考這篇14樓看看
看起來不只有一個溫度保護開關還有溫度保險絲
把整個加熱絲部分拆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