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富士 M225Z 電壓異常

楼主(2019-02-20):
這台印表機到手上通電測試 狀態面板一下通電 一下斷電

猜測是電壓沒有正常

拆下電源板 通電幾次保險絲兩條就斷了 用一條細線暫時替代 狀況依舊

24V輸出 測量也有沒有電壓 或是 0~16V 瞬跳一下

請教可以從哪些零件測量著手 謝謝

网友:
有測量過電晶體的部分嗎?

楼主:
請問

1號電晶體 用蜂鳴檔 紅黑棒交叉 只有左右兩腳會叫

2號電晶體 用蜂鳴檔 紅黑棒交叉 ( 中間黑棒 右邊紅棒 有數值但不會鳴叫 ) ( 右邊黑棒 紅棒碰一下左邊 再碰中間 有閃一下數值)

這樣正常嗎?

网友:
應該是1號電晶體有問題!正常來說1.3腳位是不會通的
有辦法找到這個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