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Asante AWRT-550N 300M 無線IP分享器 電路板

楼主(2019-02-20):
有時候我都覺得我年紀越大就越捨不得浪費,以前的我買起東西從不皺一下眉頭,買來用一陣子就想換,看不順眼就想丟,反而勤檢持家的烏骨雞學姐一直瞞著我能收就收,我這種個性應該也是我存不了錢的原因。

某家股票上市公司送了一些以前他們幫美國Asante 代工的AWRT-550N IP分享器的電路板,因為Asante 也沒有在販賣了,所以這些半成品最後也是報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玩一玩?

這片半成品的電路板如下︰

有1個WAN跟4個LAN,這片卡有裝電源開關。

也有設計外接USB裝置。

根據熟識的朋友說應該是程序還沒有燒好。

要燒程序或許不用拆下來,可以利用這裡 ︰

當然上面只是我的猜想而已,還有就是因為板子是一片一片堆疊,最高的這個電容幾乎有被前一片的針腳壓到或勾到,如下圖這樣︰

這片電路板是使用12V,如果沒有接較耗電的USB 裝置(例如2.5吋行動硬碟),那只要1A就非常足夠了。

程序(軔體)就自己網路找一找吧!有興趣的就給大家玩一玩,2片只要1個酷幣,一位會員只能標2片,如果有會員能試出怎麼線上燒錄並貼論壇,我再另外送他10片+免運費,再加精華+10酷幣,以上只是嘉惠會員而已,不會玩的會員可以先標回來等,搞不好真的有會員試出來。

网友A:
在R拍有看學姐有到賣這台的成品耶,老大您要不要確認一下,韌體說不定就有著落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622916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拍有看學姐有到賣這台的成品耶,老大您要不要確認一下,韌體說不定就有著落了...........

https://good ...

該不會,要老大拆了它吧,

网友:
之前有買過ASANTE的拿來升級?.....

這個雙天線...

网友B:
這片看來是常見的 RT3052
我收兩片回來燒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看來是常見的 RT3052
我收兩片回來燒看看,謝謝

好的,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或郵寄事宜,若要郵寄請自付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看來是常見的 RT3052
我收兩片回來燒看看,謝謝

不知道你試的如何了?

网友B:
測試結果:
1.上電各電壓正常
2.UART完全沒反應

對策1(較便宜):把我的wrt150n上的29lv拆下,換上550n的29lv,用JTAG重燒CFE 和rom,在全部換回
對策2(較貴):去買台g540之類的

然後準備一些FPC弄成這樣: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0.0.1cf6141fp7F903

FCC 圖:
https://apps.fcc.gov/oetcf/eas/r ... c_id=MXF-CWRTR248GN

https://wikidevi.com/wiki/Asante_SmartHub_AWRT-550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結果:
1.上電各電壓正常
2.UART完全沒反應

不管是否可以燒成功請告訴我,如果不行我就全部還給老闆,可以的話我留下來送給想玩的會員。

网友B:
Wish大,想麻煩您一件事,我想確認rt3052的jtag腳有沒有拉出,可以幫我用熱風槍吹下一顆rt3052,然後照一張底下的電路給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想麻煩您一件事,我想確認rt3052的jtag腳有沒有拉出,可以幫我用熱風槍吹下一顆rt3052,然後照一張 ...

是可以,不過要等我星期二回家才能做了。
對了,最好星期二也提醒我一下,不然我肯定忘記。

网友B:
Wish大謝謝您幫忙,我已確認有兩條jtag的線有拉出,可使另外還有三條擋在裡面我沒熱風槍實在是沒辦法,我會再把圖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謝謝您幫忙,我已確認有兩條jtag的線有拉出,可使另外還有三條擋在裡面我沒熱風槍實在是沒辦法,我會 ...

看rt3052的哪個腳位是你要的jtag的腳位,以電表的電阻檔量測rt3052的腳位和拉出點的PIN是否導通,應可確認是否有拉出

网友:
rt3052是bga的.....

网友:
冏......拍謝~~~板上看不到BGA(藏在那個鐵盒裡面嗎)..忘記跟WISH拿一塊回家研究
只能等老大吹一下

网友:
http://www.tracermcc.ru/foto/ben ... 2.0_081408_0902.pdf

話說圖一紅圈就是要確認jtag的腳位,圖二是側面看的到的

网友B(2019-03-23):
引用 楼主:
是可以,不過要等我星期二回家才能做了。
對了,最好星期二也提醒我一下,不然我肯定忘記。 ...

話說還是再提醒一下,還在等Wish大解焊說,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還是再提醒一下,還在等Wish大解焊說,謝謝

真不好意思!現在才補上圖。

下方附件為原圖。

※照片中有幾個小零件不小心被我弄掉了。

网友:
謝謝,拍得非常清楚

看來jtag的線都有拉出,太好了

网友B:
今天把Jtag接好了,終於可以下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把Jtag接好了,終於可以下指令了

加油

网友C:
請問這個韌體寫到ROM裡面,對普通人來說好像沒辦法?
看了上面的回文似乎還要更換零件上去才能用?

google了一下
CPU1: Ralink RT3052 (384 MHz)
FLA1: 8 MiB (Macronix MX29LV640EBTI-70G)
RAM1: 32 MiB (Winbond W9812G6IH-6 × 2)
LAN speed: 10/100
USB 2.0 ports: 1

楼主(2019-05-15):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韌體寫到ROM裡面,對普通人來說好像沒辦法?
看了上面的回文似乎還要更換零件上去才能用?

如果不能玩,那我就退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