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950 不開機

楼主(2019-02-20):
BENQ GL950 不開機  電源ic爆裂

有人知道什麼電源ic嗎? 爆到字 不知道是什麼ic 請高手回答 謝謝

网友:
IC901=?
=LD7576AGR

网友A:
應該不是LD7576AGR,LD7576AGR應該是SMD的不DIP的,而LD7576AGN則是DIP的但是是八隻腳不是七隻腳,有錯還請糾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是LD7576AGR,LD7576AGR應該是SMD的不DIP的,而LD7576AGN則是DIP的但是是八隻腳不是七隻腳,有錯還 ...

線路圖是這麼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線路圖是這麼寫的!

這顆的應該是GL950A或是GL950AM用的,tchjim大大這台是GL950-BA,兩板子不同所以電源管理IC有可能也會不同。
有錯還請糾正

网友:
去露拍找這個機種 有賣家出售就會拍圖片出來 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奇怪,是我眼睛脫窗嗎  ,我看最後一張圖片是 IC601,雖然滿糊的

拜託樓主拍清楚一點

可以利用檯燈、手電筒、或另一支手機當手電筒來補光,這樣就不會因為光線不足,造成快門較慢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