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Care-X 智慧悠遊手環 充電正負極 問題求助

楼主(2019-02-20):
請問有人知道錶下面四點接點。那兩點或是那幾點是正負極?

网友A:
使用智慧型充電器,不分正負極。

网友B:
  用數位電錶, 錶筆正確插對孔.

  交互測量接點, 有正值電壓組者, 紅筆探針接點為正極, 黑筆探針接點為負極.

网友:
沒充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智慧型充電器,不分正負極。

使用過。可是充很久螢幕都沒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數位電錶, 錶筆正確插對孔.

  交互測量接點, 有正值電壓組者, 紅筆探針接點為正極, 黑筆探針接點為負 ...

量他下面四個點都沒反應。

楼主:
朋友給的。也沒充電線。想先試看看是否是好的。在去買充電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過。可是充很久螢幕都沒亮。

沒確定接腳之前就充電,會不會搞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給的。也沒充電線。想先試看看是否是好的。在去買充電線。

這條充電線不便宜,購想前請想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過。可是充很久螢幕都沒亮。

充電指示燈有亮嗎?如果有亮可能是電池已經進入保護模式了(過放電壓太低),此時的處理方法就是不經充電保護版,用智慧型充電器(不分正負)直接對電池充電,要拆機了,等電池電壓大於3.6V時,再經充電保護版充看看,保護板如正常,此時就應該像是自動關機的情況,可以正常由接點充電了。所有處理過放的電池都是這樣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沒確定接腳之前就充電,會不會搞壞掉?

類似這種的充電器,只有兩個接點,你正負怎麼接它都會自動分辨,不會搞壞的。

网友:
先去借一條充電線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類似這種的充電器,只有兩個接點,你正負怎麼接它都會自動分辨,不會搞壞的。

這種充電器好用沒錯,但手錶有4個接點,接到傳輸2點不會壞?
還是用這種充電器可以找出手錶充電的2點?

网友:
請參考10樓的回覆,手機電池可更換式的也有4個接點的,在沒進保護模式,只要正負兩點一樣可以充電。未知哪兩點,只好拆機直接從電池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充電器好用沒錯,但手錶有4個接點,接到傳輸2點不會壞?
還是用這種充電器可以找出手錶充電的2點? ...

有充到兩點充電。可是手錶螢幕都沒反應。怕是不是用這種方法不能充電進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充到兩點充電。可是手錶螢幕都沒反應。怕是不是用這種方法不能充電進去 ...

充電指示燈有亮?等充到飽在開機,如果不能充到飽電,電池可能已損壞,這種智慧手環拆的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充到兩點充電。可是手錶螢幕都沒反應。怕是不是用這種方法不能充電進去 ...

如果是裏面鋰電池壞了,只能拆開檢查一下,順便找出充電兩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電指示燈有亮?等充到飽在開機,如果不能充到飽電,電池可能已損壞,這種智慧手環拆的開嗎? ...

這種應該只有上面面板殼用類似快乾黏住而已~
因為我有一隻同公司不同型號的戴1-2個月就自己分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