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博視燈US-1000 拆不開

楼主(2019-02-20):
這支3M博視燈US-1000服務近十年,上星期先是開關的小LED有時不亮,再過2天就開不起來了。拆開底部的固定座,可以看到裡面有變變器的東西,就是沒有辦法拆開立柱,請問這個立柱是高周波封的嗎?只能暴力拆解?還是有其它的辦法可以拆開?

网友A:
糟糕我又手癢了
家裡剛好有一盞一樣的
不過要太座不在時偷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糟糕我又手癢了
家裡剛好有一盞一樣的
不過要太座不在時偷拆

不用拆拉,我明天寄給你,你那盞一模一樣的寄給我
神不知鬼不覺,太好了,過二天你跟太座再申請一支新的
因為舊的壞掉點不亮了

网友B:
這台我家有兩台(搞不好是三台),第一台也是壞掉我要修理時,稍微一用力就破了,修好後烏骨雞學姐用賿帶固定,但是調整高低的地方就沒辦法了,有一天它的燈泡壞了,我馬上把它裡面的鎮流器拆下,整台丟出去。

所以你有辦法在不拆壞下分解,而鎮流器又損壞嚴重的話,記得來跟我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糟糕我又手癢了
家裡剛好有一盞一樣的
不過要太座不在時偷拆

千萬別拆,那個應該是環保材質,一段時間後很容易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家有兩台(搞不好是三台),第一台也是壞掉我要修理時,稍微一用力就破了,修好後烏骨雞學姐用賿帶固定 ...

燈架比較值錢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拆拉,我明天寄給你,你那盞一模一樣的寄給我
神不知鬼不覺,太好了,過二天你跟太座再申請一支新的

咖啡大哥,
晚上再拍給你,
在燈罩附近,
金屬薄膜電容故障了,
女兒的過年期間壞了,
還沒買零件,
擱在一邊。
底部只有電源出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大哥,
晚上再拍給你,
在燈罩附近,

這顆看起來沒問題,晚點拆下來測量看看

网友:
可否拍整隻抬燈
你應該還有一個地區的螺絲沒拆到

楼主:
已經拆的支離破碎,回去拍張圖片你幫我看看那裡的螺絲沒拆到

這張是網路上抓的,參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拆的支離破碎,回去拍張圖片你幫我看看那裡的螺絲沒拆到

這張是網路上抓的,參考一下 ...

咖啡大哥,我家的是UL-1000,
構造有點不一樣,
但類似這種我有拆過,
如果柱子要拆開,
互相接縫處會有卡榫,
上與下兩處,
卡榫容易斷裂,
要留意...
程式有問題,圖片無法更新或刪除....

故障的金屬薄膜電容.

网友D:
型號不同的我修理過一台,電子安定器有問題,拆省電燈泡的安定器代用,開關就改在電源線上,可以用就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大哥,我家的是UL-1000,
構造有點不一樣,
但類似這種我有拆過,

你這是另外一款,電源板在燈管附近,比較好拆解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號不同的我修理過一台,電子安定器有問題,拆省電燈泡的安定器代用,開關就改在電源線上,可以用就好了。 ...

要先將電源板拆出來就好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拆的支離破碎,回去拍張圖片你幫我看看那裡的螺絲沒拆到

這張是網路上抓的,參考一下 ...

网友:
柱子分解  示意圖

网友:
卡榫的部份你只能小心了
塑膠材質久了會如何
你知道的........

楼主:
解開Bigll大透露的神秘螺絲,再依sandy姐指示,扳開兩側的卡榫,終於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零件不多就那幾顆,沒有明顯的損壞,就一個一個的拆下測量。
電阻、電容都請下來測量,都正常
場管P4NK60ZFP也正常
藍色的壓敏電阻7D241K也正常
還有一顆黃色的標示 F / RA90F / 77BQ,可能是熱敏電阻,但是測量電阻值只有0.3歐,請問大師們這顆是甚麼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開Bigll大透露的神秘螺絲,再依sandy姐指示,扳開兩側的卡榫,終於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咖啡大哥
這兩顆電容量一量電容值,
規格 : 33uf 250v

外觀會騙人,
一定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咖啡大哥
這兩顆電容量一量電容值,
規格 : 33uf 250v

那兩顆用LCR表量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開Bigll大透露的神秘螺絲,再依sandy姐指示,扳開兩側的卡榫,終於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Fuzetec 的 PTC Resettable Fuse FRA090-120F

网友:
查看線頭有沒有夾緊、保險絲,電路板正、反面再拍大一點。

网友E:
會不會是最下面那個防傾倒開關壞了, 還是有接線錫裂...
大大文中提到 "開關的小LED有時不亮", 記憶中那顆LED應該跟後面的點燈電路無關

這塊電路板很眼熟, 某幾款博視燈好像是塞在燈罩後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開Bigll大透露的神秘螺絲,再依sandy姐指示,扳開兩側的卡榫,終於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最下面那個防傾倒開關壞了, 還是有接線錫裂...
大大文中提到 "開關的小LED有時不亮", 記憶中那顆LE ...

直接跳過防傾側開關,接市電測試了。“開關的小LED”指示燈,只要插上AC110V的市電就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zetec 的 PTC Resettable Fuse FRA090-120F

太好了,感謝lazy104大提供的資料,先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感謝lazy104大提供的資料,先研究一下。

離成功越來越進了,加油!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