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KOTE986 電烙鐵問題

楼主(2019-02-21):
請問目前在使用時,烙鐵會有加熱燈不正常閃爍問題,目前有參照板上「KOTE986 刻度式控溫烙鐵(用907手柄故障)維修改裝」,量測加熱芯阻值部分,也都在正常範圍內,想請教各位目前有人解決過加熱燈不正常閃爍的問題嗎?

楼主:
沒辦法貼影片連結只好貼在這

youtu.be/znEOovEYChw

网友:
至少要有照片吧!

网友:
加熱燈 ... 應該量一下 溫度傳感器 的情況, 是不是斷斷續續?

KOTE986 刻度式控溫烙鐵(用907手柄故障)維修改裝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13-1-1.html
像原PO 照片 9.傳感器40歐姆(偏低一些)

趕緊補一下 上述照片 , 這是版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