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SCH GSB 16RE 電鑽開關何處購買

楼主(2019-02-21):
按了都沒反應,這開關建議維修嗎

亦或是哪邊可以直接購買這開關總成呢?

電鑽型號:BOSCH GSB 16RE

网友A:
確定檢查一下是開關壞 !
例  :  BOSCH GSB 1300 RE 電鑽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kKwq0ri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檢查一下是開關壞 !
例  :  BOSCH GSB 1300 RE 電鑽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kKwq ...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下班後回家試試看

甘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下班後回家試試看

甘溫~

找到一個 :
BOSCH 開關料號是2 607 200 555 (可調速開關)

网友:
可就地向有賣BOSCH的工具店買都有喔~~
還是要先確認是否開關壞,不然買了就白買,電刷、電線、插頭也要檢查看看

网友:
  若找得到 原件代碼 2607200680 或 2607200556 的更適合 16RE.

  參考列表 (出處: Lishui Senmall Import & export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