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顯示器HERAN. HD-32DC5 會熱當機

楼主(2019-02-21):
問題如主題,冷開機時正常,過一段時間之後就當機,當機後有時是電源指示燈綠燈閃爍,無顯示,必需拔掉插頭才可以再開機,有時直接
關機,指示燈變紅燈,都需要等幾分鍾後才可以開機,請問那個零件出問題了?

网友A:
沒有相關電壓會被念...

1.至少綠燈閃爍時,各電壓是否正常.....有無電壓跟著跳變
2.它自己直接關機後,待機電壓是否正常....
3.電容都要先巡過
4.零件外觀先巡過是否有炸裂或高溫造成的痕跡
5.找實例,下面網址是保固內換機板,沒有修,不過有附韌體
6.刷韌體
7.直接問哪個零件壞會被打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32DC5

网友:
兩年前家裡的奇美電視也有類似的狀況,拆開來看元件都無異常。
反正我什麼都不會,就買支烙鐵把會發熱的元件的焊錫都重新焊一次,死馬當活馬醫。
裝回去用到現在。

但是,故障百百款,不一定是一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相關電壓會被念...

1.至少綠燈閃爍時,各電壓是否正常.....有無電壓跟著跳變

不好意思! 這是替朋友問的 ,他是在外ˋ縣市 非本科, 除了照相 上傳 ,其他都不會,
我是先替他問問看 , 改天有空再去替他修理.

网友:
拿個風扇吹那個灰黑色散熱片的地方~
如果就正常了~
自己掛載電腦風扇上去幫助散熱~
就加減用囉~~
不然就送修或換台新的吧==a~

网友:
沒有任何的量測數據,應該只有神級的大師才有辦法馬上判斷出故障元件是哪個?

网友A:
然後我發現你一年前就問過了,修好又壞?序號一樣

不過問的問題似乎差不多,然後上面一樓的一休大師也有幫忙回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672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後我發現你一年前就問過了,修好又壞?序號一樣

不過問的問題似乎差不多,然後上面一樓的一休大師也有幫 ...

一年前的問題 也不知道是哪裡故障 ,只知道後來拆拆量量, 自己又變好了 ,一直用到現在, 出現不同毛病, 昨天參考樓上幾位網友意見 ,用吹風機最高熱度往那灰黑散熱片吹到會燙手,等散熱片涼了以後,裝機回去就正常了,感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補充內容 (2019-2-22 02:00 PM):
我朋友現在見他友人就說 他用吹風機修好液晶顯示器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