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廠牌型號的行動電源充電速度很慢

楼主(2019-02-21):
各位前輩好
我有一顆行動電源,跟了我快要7年了。
裡面是4顆3000mAh的18650。
兩年前因為蓄電量越來越低而拿去給人換過新的電池。
但是換完之後就覺得沒有像剛買的時候好用了,除了自己本身充電變成需要很久以外,幫手機充電也要花很久的時間,感覺效率變得很差。
由於我很喜歡它的外觀設計,而且是全金屬外殼拿起來的質感很好,所以我想問問看各位前輩能不能教我如何查問題並且修好它?

沒有負載的時候電壓看似正常

沒有接任何負載的時候電壓看似正常

沒有接任何負載的時候電壓看似正常

接上我的Iphone充電時電壓就會低於5V,而且電流也很低
有時候會低於4.5V,電流才0.5A充電超慢

接上我的Iphone充電的時候電壓就會低於5V

接上我的Iphone充電的時候電壓就會低於5V

拆開後是兩塊電路板疊在一起,我把它們分開來

這是另一面

网友A:
請問你在發帖時有看到這個發帖提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在發帖時有看到這個發帖提示嗎?

抱歉wish大,我這顆行動電源是雜牌的,沒有任何品牌型號在上面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wish大,我這顆行動電源是雜牌的,沒有任何品牌型號在上面耶

好的,標題我幫你加上無廠牌型號,這樣才不會違反版規,下次再請注意一下。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標題我幫你加上無廠牌型號,這樣才不會違反版規,下次再請注意一下。
謝謝配合 ...

原來如此謝謝指導,下次不會再犯

网友A:
想起幾年前我兒子從台北回家時,跟我說他的行動電源突然充電變很慢,他說的是指充電器對行動電源充電變很慢很慢,有時候一天都充不滿,但是如果充滿了回充手機倒是正常。

如果是我兒子這個故障,我第一想法是Micro USB的插座,我更換後充電就正常了,但是你的問題不但充電器充行動電源慢,連行動電源回充手機都變很慢,除去USB插座的問題外,電池方面的問題比較有可能,當然也包括你更換電池時是否焊接確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幾年前我兒子從台北回家時,跟我說他的行動電源突然充電變很慢,他說的是指充電器對行動電源充電變很慢 ...

其實還有一點問題我沒有講,就是在我拆它之前時USB port是測不到電壓的。
後來我拆開後發現電感的一支腳變成虛焊,我順手把它焊回去後USB port 就恢復供電了。
但還是老問題,兩邊都充很慢,不知道這電感虛焊有沒有可能影響到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還有一點問題我沒有講,就是在我拆它之前時USB port是測不到電壓的。
後來我拆開後發現電感的一支腳 ...

這是電池老化的關係,
即使商店幫你換過,
但無法保證商店是用新電池。

网友:
有電錶的話就量一下電池的輸出電壓丫,說不定電池有負載的時候輸出不足4.2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還有一點問題我沒有講,就是在我拆它之前時USB port是測不到電壓的。
後來我拆開後發現電感的一支腳 ...

你的照片一二 以後請 不要拍直的 或貼直的照片  ,  參閱版規四...

1.電感的另一支腳焊點也不太對 ,,,
2.USB 接頭 旁邊的電解電容(黃框處) 加併一個 試試 , 有改善的話 找個高品質的換上

3.  這個是不是  只有一個 USB 接頭, 讓 充/放 共用 ?
     如果是, 那個情況和WISH 說的相同 --USB 接頭 也是個問題

网友:
但是換完之後就覺得沒有像剛買的時候好用了,除了自己本身充電變成需要很久以外,幫手機充電也要花很久的時間,感覺效率變得很差。

在換一次電池應可改善

但是建議買一顆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照片一二 以後請 不要拍直的 或貼直的照片  ,  參閱版規四...

1. 能解釋一下電感的焊點哪裡有問題嗎?我剛拆開時是發現電感有一腳已經脫離了,應該把焊點也剝離電路板了。
   不過電路板另一邊的焊點沒事,只是變成虛焊而已,所以我把它焊回去。

2. 我這假日會去找電容來試試看,我在想乾脆把電容全換新的好了,反正都用很久了

3. 這顆行動電源是充電放電分開的,左上角無段式開關可以看電量還有控制開始充電,不然我如果接上手機後不按它是不會充電的。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我把電容都換掉後就恢復正常了
感謝各位的意見與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我把電容都換掉後就恢復正常了
感謝各位的意見與指導

恭喜完修~~~

网友:
有年紀的電子產品,電容總是殺手之一,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狀況
我把電容都換掉後就恢復正常了
感謝各位的意見與指導

恭喜完修,
讓網民得知解決問題,
總比射後不理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