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te 986 加熱指示燈異常問題

楼主(2019-02-21):
嗨~剛剛沒仔細看板規,沒有增加照片,所以被丟到回收區,本來想加照片,但是想說指示燈用照片無法表達,所以就沒加了

想問一下各位,在溫控烙鐵指示燈異常閃爍,以前是0.5mS做閃爍,現在會不正常亂閃如0.05~0.1mS亂閃,或是2秒鐘都沒閃,不曉得是不是加熱異常

目前也有檢測加熱芯與傳感器部分

不曉得關於加熱指示燈異常閃爍現象,還可以檢查哪個地方呢?

网友A:
覺得主機問題居多

嘗試  空燒   如果加熱間隔有較長   則正確
嘗試焊接較大型的金屬     如果加熱時間有變短   或是加熱指示燈恆亮   則正確

以上兩種狀態 如果都有

那系統是沒問題的

應該是多心了

网友B:
先說明, 這款我沒實務經驗。
不過看你的阻值幾乎都太高了, 幾乎是正常的十倍!
你的鉻鐵是原廠的, 還是自行加上去的, 用原來的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說明, 這款我沒實務經驗。
不過看你的阻值幾乎都太高了, 幾乎是正常的十倍!
你的鉻鐵是原廠的, 還是 ...

阿阿阿~發熱絲是3.2歐姆才對 打錯了

這個部份都是原廠的,之前想說加熱絲壞了,有在買一個換上去,但是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主機問題居多

以上兩種情況是都有的,不過有時候就秀斗秀斗,

以下是沒焊接時會發生的狀況,

有時候狂閃爍(每次閃爍時間0.1~0.2秒這樣閃),有時候久久閃一次(約1~2秒閃一次)
但是正常應該是沒焊接是0.5秒閃一次做加溫

我在懷疑的是,開關跟調整溫度的兩個元件接點異常,但是調整溫度的可變電阻不知道怎麼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