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甚麼編號的TR來替換 BC337 SA1015 , 增加推動後級功率

楼主(2019-02-21):
圖一 是原有模組線路, BC337 SA1015 輸出推動(4個6N137 的模組)JA1 JB1

現在想要增加推動的模組 JA2  JA3  JA4 . JB2  JB3  JB4.如圖二,

請問有甚麼編號的電晶體來替換 BC337 SA1015 , 以便增加推動後級功率?

网友A:
每增加JAx, JBx就配一對BC337/SA1015可以嗎?

也就是一對BC337/SA1015就配一組Jxx
JA1,JA2,JA3,JA4,JB1,JB2,JB3,JB4共八組配八對...

猜的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增加JAx, JBx就配一對BC337/SA1015可以嗎?

也就是一對BC337/SA1015就配一組Jxx

可能不行,怕每一對BC337/SA1015的導通時間有差別

网友B:
用1 Amp, 2SA684 PNP,2SC1384 NPN.

网友C:
看到6N137 心底 頓一下  高速的... 原來搭是3525...
2SC2655-Y   TO-92L (NPN) 50V 2A     Power Switching
http://www.mouser.com/ds/2/408/Toshiba_2sc2655-488363.pdf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8661684379

PNP 沿用A1015

网友D:
換功率型的~
EX:2SD772/2SD8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功率型的~
EX:2SD772/2SD882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6N137 心底 頓一下  高速的... 原來搭是3525...
2SC2655-Y   TO-92L (NPN) 50V 2A     Power Switching ...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 Amp, 2SA684 PNP,2SC1384 NPN.

謝謝您!!!

网友E:
我做SG3525的圖騰柱是用 2SD888  2SB772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9960882607     <==2SD882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17603140078     <==2SB772

輸出功率要在大就用  TIP41   TIP42  (中功率達靈頓電晶體)

网友F:
1.圖上的6N137的輸入電阻(300歐姆)偏低(12V輸入時,請參可datasheet),可適當加大,降低整體的驅動電流.
2.可改用如ULN2003系列驅動芯片,或許更加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SG3525的圖騰柱是用 2SD888  2SB772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9960882607      ...

感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圖上的6N137的輸入電阻(300歐姆)偏低(12V輸入時,請參可datasheet),可適當加大,降低整體的驅動電流.
2.可 ...

謝謝您的提醒!!
1. 經檢查線路板發現電阻是330R , 在使用上都很OK ,原則上就不變動了
2. 如更換電晶體就可達到目的 ,可以不用更改線路!!

网友:
SG3525 + TIP41&TIP42 全橋
輸出直接給四顆12V / 10W鎢絲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