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電源轉接頭

楼主(2019-02-22):
請教這顆筆電電源變壓器的接頭.哪裡可以買得到轉接成
Acer Aspire 5920 - 5.5mm X 2.1mm 的連接頭呢?
以不剪線 DIY 為原則.

台灣全漢 FSP090-DMBB1 19V 4.74A 90W 電源供應器

网友:
我個人覺得基本上應該很難找.

我倒是覺得,拿原本筆電變壓器,開殼
把輸出端這一段線整個解焊下來.
跟這個變壓器輸出這端的線對換可能比較快.

网友A:
我有拿過這種轉接頭,外面電子相關的材料行應該都有

网友B:
找個4pin母座來自己加工焊上出線就好

网友C:
oldbook33大
這轉接頭的機會很小,
建議改筆電主機板DC母座,
變更成一般接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拿過這種轉接頭,外面電子相關的材料行應該都有

4-PIN 轉 5.5mm X 2.1mm 電子相關材料行或者音響材料的 4-PIN 轉接頭.或者網路上也都很難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個4pin母座來自己加工焊上出線就好

這種 4-PIN 母座. DIY 加工.焊接出線是 OK 的.
完美主義龜毛的我.就是會嫌它不夠美觀.
最好就是能夠找得到像整組的 DC 轉接頭一樣.
轉幾次都沒關係.轉來轉去.永遠都工整好看.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dbook33大
這轉接頭的機會很小,
建議改筆電主機板DC母座,

主機板的 DC 母座.原本就是  5.5mm X 2.1mm
筆電是 Acer Aspire 592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機板的 DC 母座.原本就是  5.5mm X 2.1mm
筆電是 Acer Aspire 5920

Acer 筆電的插座大多是5.5mm*1.7mm,我沒看過2.1mm的。
轉接頭的屁股大部份是2.5mm,就算在大陸也幾乎是這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er 筆電的插座大多是5.5mm*1.7mm,我沒看過2.1mm的。
轉接頭的屁股大部份是2.5mm,就算在大陸也幾乎是 ...

其實.我在乎的是要能夠找得到如圖所示. 圖 1 的 4-PIN 轉成圖 2

不管是轉成 5.5mm X 2.5mm 還是轉成 5.5mm X 2.1mm 的都可以.

感謝 wish 老大提醒.

网友E:
回 oldbook33 大 ...

上次有幫公司問轉接線,有專門生產的公司,可以訂製轉接線,不過基本起跳要1K,謝謝。

网友: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插頭,換插頭比較快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找個4pin母座來自己加工焊上出線就好

雷大 說的沒錯,找個母座再銲出來就好,如果不講求美觀的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雷大 說的沒錯,找個母座再銲出來就好,如果不講求美觀的話

要求美觀的話將原本筆電變壓器拆開
把輸出端這一段線整個解焊下來.跟這個變壓器輸出這端的線對換.
畢竟這種轉換接頭應該難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 oldbook33 大 ...

上次有幫公司問轉接線,有專門生產的公司,可以訂製轉接線,不過基本起跳要1K,謝謝 ...

如果是工業設備在用的1k以上並不貴,但自家用只為了這個接頭花1k以上就不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求美觀的話將原本筆電變壓器拆開
把輸出端這一段線整個解焊下來.跟這個變壓器輸出這端的線對換.
畢竟這 ...

要拆筆電的變壓器,外殼封死是要用暴力拆解,拆完後更不美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 4-PIN 母座. DIY 加工.焊接出線是 OK 的.
完美主義龜毛的我.就是會嫌它不夠美觀.
最好就是能夠找得 ...

經驗分享...

之前用IBM筆電,它的電壓一樣都是19V,但接頭(中間有根 短細針)就是不一樣...
後來(賣給lenovo)19V接頭就跟一般筆電一樣...
就直接把舊的剪了,接成一般筆電能用的
剪下來的一小段,再做成轉接

你要的做法
PSU--->A(專用接頭[公])  A'(專用接頭[母])--->B(通用接頭)
適用大量製做,不破壞原先A(專用接頭[公])
註:A'(專用接頭[母])不一定好找還有價格問題...

我的做法
PSU------->A(專用接頭[公])
PSU----(剪斷接)B(通用接頭[公])

剪下的一小段可以再做轉接
PSU----(剪斷接)B(通用接頭[公])  接B'(通用接頭[母])--->A(專用接頭[公])

自行加工很好做,B'(通用接頭[母])也容易取得
不管是DIY或大量製做都方便

註:接頭[公][母]只是用於配對區分...

网友:
有小針的一般都是帶ID,用來判斷是否為原廠充電器及輸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