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要用哪個牌子型號的工具才能壓得漂亮

楼主(2019-02-22):
工具總是這樣,明明只有用一次,就會手癢想買
最近壓接一個保險絲,保險絲和耐熱線之間

1.以前我就用一般灰色那種短套管,用一般電工端止那種壓接鉗去硬壓

2.後來買了金色這種連結器

用現有這把工具,一次同時壓兩個地方,壓起來覺得醜醜的,沒有那種圓弧的感覺,感覺扁扁的
雖然壓完硬拔拔不出來緊度可以,但是看起來醜醜的.....就想重壓:p

請問大家都用哪個牌子的型號工具,來壓接這種電鍋內部的保險絲 短止 連接器之類的呢?
希望壓起來就是兩個圓型隧道的感覺~~才漂亮

网友:
這個工具我也有。因素很多,只能說, 多練練!

网友A:
kafsu1205大 要不要試這把ENGINEER PA-01 多功能,但我不喜歡他白色柄,一下就髒西西,不知這日本人腦子在想什麼工具用白色柄哈哈

補充內容 (2019-2-22 12:58 PM):
線徑大可用PA-03

网友:
除去使用不適合的壓接口規格的話,進口的工具壓接的都比較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afsu1205大 要不要試這把ENGINEER PA-01 多功能,但我不喜歡他白色柄,一下就髒西西,不知這日本人腦子在 ...

ENGINEER 的壓接鉗應該都沒有設計棘輪,所以比較適合小型端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GINEER 的壓接鉗應該都沒有設計棘輪,所以比較適合小型端子。

WISH大,我還沒敗過ENGINEER有棘輪的,應該是沒有,一般空中接頭的線徑應該都不會很大,只是偏好他PA系列壓線鉗不太會生銹,敗了好幾款,PA-03買來只壓過車子的空中接頭一次就冰在抽屜,會帶出門都帶PA-01、PA-20、PA-05,PA-05都用來撥線超利超好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SH大,我還沒敗過ENGINEER有棘輪的,應該是沒有,一般空中接頭的線徑應該都不會很大,只是偏好他PA系列 ...

以前還在接案或任職時,端子有大有小,以絕緣端子來說,沒有棘輪輔助的鉗子多壓幾個虎口就開始不適,再壓下去就會疼痛,回家都要泡熱水按摩加貼藥布,所以"個人認為"經常壓接的技術人還是甚選壓接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還在接案或任職時,端子有大有小,以絕緣端子來說,沒有棘輪輔助的鉗子多壓幾個虎口就開始不適,再壓 ...

真的~~機器打的還最漂亮最牢靠

网友:
棘輪式的壓接鉗,米有試過壓RJ-45的那種,手感不是很好,直接壓接的比較能感受到端子回饋回來的力道,另外米覺得經驗很重要,壓接的漂亮又密合的,需要多年累積的手感,目前只有看過新南興電機的老師傅做的最好,老師傅也是用一般的壓接鉗,米現在是用Alstrong牌L510的壓接鉗,搭配尖嘴鉗,有時會加焊錫,謝謝。

网友C:
請問這種 (金色這種連結器) 去哪裡買,很久之前有很多,都用完了,現在夾溫度保險絲很麻煩,感謝告知。
目前有定,大陸工廠還沒隨貨進來,想先買一些頂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種 (金色這種連結器) 去哪裡買,很久之前有很多,都用完了,現在夾溫度保險絲很麻煩,感謝告知。
目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099319251 這邊有一個兩元而已

网友:
你買的那支是可以一次把接線端子壓接好的工具,缺點是有時候會壓得過頭或是沒壓緊
ENGINEER則是分成兩次夾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7&v=bWesREmP2vA

U型壓接端子是要找這種 TB2.WJgiWSWBuNjSsrbXXa0mVXa_!!2558432770.jpg

网友D:
板大
1. 您的鉗口標示,最小線徑0.5mm
    不知您壓接的兩個材料線徑是否都滿足最小值下限 (>0.5mm)

2. 若鉗口寬度寬於連結端子大小,端子於鉗口內左右裕度大,當然橫向擠壓長不高被壓扁

3. 端子摺邊要凸圓飽滿,下方線材要有料撐住上方連結器銅片做彎折 (線徑吻合鉗口大小)

4.  連結端子左右線材等徑,夾取後外型較勻稱

5. 鉗口圓弧端外型圓潤即有凸圓成形
    扁平圓口擠出扁斷面外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大
1. 您的鉗口標示,最小線徑0.5mm
    不知您壓接的兩個材料線徑是否都滿足最小值下限 (>0.5mm)

更正樓上回覆發言內容
1. 最小線徑0.5mm - 這部分有誤
   您鉗口標示是0.5mm^2 斷面積大小,不是線徑

   不同廠牌的鉗口大小定義似乎有差
   例 : ENGINEER牌 它的數字標示是 "骰子寬度"

网友E:
請教一下,金色這種連結器有它自己的專有名稱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金色這種連結器有它自己的專有名稱嗎? 謝謝.

Ricky大!我都叫他接續裸端子~不知是否有其他正確名稱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ky大!我都叫他接續裸端子~不知是否有其他正確名稱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