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C2D液晶電視--開機顯示很慢、畫面閃爍_維修

楼主(2019-02-22):
這台原本是親戚要回收的,就因為看它是韓國製的,所以才特別的有興趣。

故障描述:每次開机總要等上一分半才會有畫面出現、然後畫面一直閃爍、疊影,過了約三分鐘後机熱後就穩定,

但下回再開機又是一樣的戲碼…

拆機後端看各電路板的狀況:除電源板有顆電容明顯爆漿,右上的數位信號接收板,整片焦綠、電容器幾乎全爆。

先將電源板電解電容換新,至於數位接收板實在夠離譜,換下的電容,量測沒一個是好的,不打緊還有短路的。

完後上電看看啦,幸運之神會不會眷愛我

結果咧…門都沒有,好像沒修又回到原點

倒是那數位接收板,手指體感一下,簡直燙得要命,原來晶片早就掛了,難道這也有關係?反正也不用直接斷電,

再上電還是一樣…算了,乖乖的去修主機板吧!

就维修思考:约5分鐘後正常,表示邏輯板、面板都是正常的;顯示很慢、畫面閃爍,是電供不穩、電压漂移,

電源供應板也修好,再來當然就是主機板,這麼大片的主機板,光看就傻眼了,電容全都換掉還得了!但頭已經剃一半…

如果樂觀一點的話,其實SMD的也很好拆換,而且可不用拆板就直接上工。

就從大顆的先拆換,再上電…結果亦同。再來換小顆的,而小的這麼多…

心想:既是上電後熱機後才穩定的,就找主晶片旁邊供電的小電容,於是把手頭上所剩的小電容,全押最後一搏,然後

上電…奇蹟出現了,竟然押中了!
( 圖12 ) 是重點

確定可以再全機組裝,開機10秒畫面出現,畫面不再閃爍、疊影(圖一相較),這台畫質真的不錯,放著熱機測試。

最後再上網買支遙控器,整機到位完修。

現在這台是我老媽專用,老人家耳朵較重聲音要大點,操作要簡單容易上手,況且新機好看未必好用。

身為維修人,常以此為樂,也分享於此,謝謝!

网友:
太佩服您的毅力了, 看到這年份而且只有單一 HDMI 輸入的主板, 我大部分都是換上公板。反正已只會換公板。

网友A:
請問 lianyich大 這樣完修後..數位接收板還發燙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lianyich大 這樣完修後..數位接收板還發燙嗎?
  恭喜完修....

晶片都掛了,用不到直接取下,多的空間也好散熱!

网友B:
請問那個 大小顆的SMD電容如何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個 大小顆的SMD電容如何拆換?

就是這樣轉下去…,然後清鍚直接焊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這樣轉下去…,然後清鍚直接焊上。

   我也是學習這樣轉..
   LG主機板拆數十棵 ..有幾棵線路也一起脫落
    這需要很熟練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學習這樣轉..
   LG主機板拆數十棵 ..有幾棵線路也一起脫落
    這需要很熟練的技巧...{:14_148 ...

祇有自已動手體會才是真的,沒失敗那來的經驗
如果轉下去,連動到下面的塑膠座,線路就可能會一起脫落。

网友C:
尖嘴鉗夾住電容,左扭5度角、右扭5度角各2~3次就下來了,幾乎很少失誤。

大顆一點的就多轉幾次,也多安全下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尖嘴鉗夾住電容,左扭5度角、右扭5度角各2~3次就下來了,幾乎很少失誤。

大顆一點的就多轉幾次,也多安全 ...

我都兩隻烙鐵夾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