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式放大鏡維修零件

楼主(2019-02-23):
充電式放大鏡無法充電,經確認為U1損壞,文字面為017VL,請問這顆零件編號為何?

017VL

017VL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參考看看
SD80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參考看看
SD8017

hibiki 大大 真利害能查到這個

网友:
  若不易找到 SD8017, 僅單一充電指示燈, 可以找:

  • LTC4054 4.2V 800mA (出處: 駟諩半導體)

  • SD5054 4.2V 750mA (出處: 中國深圳市力創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网友B:
請問那裏有在賣LTC40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裏有在賣LTC4054

沒屋頂搜尋有看到

网友:
EMC5754 這顆也行 不過這種SOT23-6封裝溫度都會偏高,建議加強散熱或改封裝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