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禾聯] HD-43DCQ

楼主(2019-02-2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一台
HERAN [禾聯] HD-43DCQ
插電之後,一直亮綠燈,使用按鍵或是遙控器,都沒有反應~
2017.06出廠的機器,但被公司判定營業用,所以過保

電視型號

內部

電源板

主機板

网友:
大大你要問什麼?
只有故障現象....

网友A:
是直接要答案問看壞哪邊嗎...

网友B:
2017.06出廠的機器,但被公司判定營業用,所以過保

營業用的沒有保固嗎?,第一次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7.06出廠的機器,但被公司判定營業用,所以過保

營業用的沒有保固嗎?,第一次聽到 ...

營業用只有保固一年=.=

楼主:
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有這台程序(25Q64)
我想刷新程序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有這台程序(25Q64)
我想刷新程序試試看

死馬活醫

試試讀取資料再回存

网友:
不知道原廠是如何判定營業用或家用?

网友C:
電視前面有貼廣告?

大俠淺見,第一次聽到營業用的不符合保固範圍

网友:
有聲音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要答案問看壞哪邊嗎...

第一次,好像都是這樣呢,

网友:
我是遇過有特殊的機型或機號 有保固期縮短一年的 一年半的 二年的 三年的
但沒聽過有分營業用跟家用 (長知識了)

能找出保證書看看裡面的條款

网友:
有些廠牌的電視在初始設定時,會要你選家用或營業用,但故障無法開機的電視,他能䤵斷啥用途?

除非能讀出設定資料。

或者電視是擺在營業場,才會直接判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電視前面有貼廣告?

大俠淺見,第一次聽到營業用的不符合保固範圍   ...

"營業用的不符合保固範圍"

電動汽/機車
好像也有聽說,這類特規排它條款

网友:
電視就算是營業用,頂多是完全不關機,一般電視就算下班看到睡覺的時間,也不過8  9小時,營業用保固一年也算合理。不過汽機車就不同了,以前在台中跑外務,卡娃薩奇的新車,我一天跑100公里以上,一星期汽缸頭就洩漏了。我把里程線拔了,騎一個月在去跟廠商投訴,也是免費幫你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營業用的不符合保固範圍"

電動汽/機車

冷氣也有,
保固期好像比較短...

楼主:
小弟的電視已改公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教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