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x連 HD-32xx2 懷疑是從河裡撈起來的?

楼主(2019-02-23):
電視故障狀況背光不亮,還可看到微弱影像,

剛看到電視時,電視後面外表塑膠,
四處都有一點一點的微水漬,
以為是稍微淋到雨?
拆開內部後,
嚇了一大跳,怎麼內部的塑膠都有很多小水滴?
但是,
pcb板並都沒有附著小水滴,
請教各位大大們遇過這種狀況 : 有導致過亮線、反白條狀、反黑條狀等等面板故障?

ps, 如標題違反版規,請版主刪掉此樓,謝謝!

网友:
水滴的顏色不對..

网友A:
還敢插電,算你勇敢。回收了。

网友B:
有可能塑膠殼是環保材質,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敢插電,算你勇敢。回收了。

當然是 : 沒有送過電,怕燒panel,
才會請教各位大大們遇過這種狀況 : 有導致過亮線、反白條狀、反黑條狀等等面板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然是 : 沒有送過電,怕燒panel,
才會請教各位大大們遇過這種狀況 : 有導致過亮線、反白條狀、反黑條狀 ...

沒有送過電,如何知道故障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送過電,如何知道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當然是從使用者口中得知啊,就直接動手維修,很少送ac110測試,很怕power一次短路爆炸嚇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塑膠殼是環保材質,而造成的

我也是這樣想,如果是,不知道這 "水漬"會不會燒panel?

网友:
這幾天有下過雨,這種情形很像回收場,電視直接放在室外淋到雨了。或者是夏天霧氣太重,電腦放在室外也都是溼答答的,拆開背板直接放著曬太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是 : 沒有送過電,怕燒panel,
才會請教各位大大們遇過這種狀況 : 有導致過亮線、反白條狀、反黑條狀 ...

仔細檢查清理上電後才知問題。預設沒多大用處。
這種物件都是看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檢查清理上電後才知問題。預設沒多大用處。
這種物件都是看運氣了。 ...

一般淋到雨或水滲到panel邊緣未處理就直接送電給panel,
大都是會燒panel,
有修好過幾台四處都有突起白斑點的其他型號並都沒有燒panel,
第一次遇到"水漬"就不清楚會不會燒panel才請教各位大大們啊?

网友D:
我也有一台這樣的... 我曾經用電風扇吹2小時,怎麼吹就是不會乾! 用衛生紙擦乾後,過約1個月又故障再度打開背蓋又出現! 上面的顏色如大大PO的一樣不像是水也不像是油! 不知道怎處理好...

网友E:
這個是某種材質的殼造成的~
就算這次擦乾淨了~
過沒幾天又會出現了~
這種水若是滴到電路板~
就會腐蝕電路就GG了~

通常遇到就是給它換個殼~

我有試過噴油漆~
一樣會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這樣的... 我曾經用電風扇吹2小時,怎麼吹就是不會乾! 用衛生紙擦乾後,過約1個月又故障再度打開背 ...

請問,您是換燈條後,開機panel並沒有壞 ?

网友A:
其實30分鐘的工作。可以定輸贏。
玻璃拿下上去光桌。就知輸贏。
板子氣槍吹乾,熱風槍吹乾  。
上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30分鐘的工作。可以定輸贏。
玻璃拿下上去光桌。就知輸贏。
板子氣槍吹乾,熱風槍吹乾  。

您說的沒錯是很快就知道,還是要送電給panel才完全清楚知道會燒panel? 可是就是不敢送電給panel怕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是某種材質的殼造成的~
就算這次擦乾淨了~
過沒幾天又會出現了~
這種水若是滴到電路板~
就會腐蝕電路就GG了~

通常遇到就是給它換個殼~

我有噴過油漆~
一樣會有水~

知道了.............
感恩啊!

网友:
這樣就方便維修

网友F:
這種爛塑膠材質不知添加什麼成分,一直會出水還帶有腐蝕性,擦乾甚至用肥皂水刷洗,過一陣子又會出現

滴到鐵件或PANEL位址板都會腐蝕生鏽,會造成短路、斷線故障

SAPMO、TECO、HERAN、CHIMEI前幾年有些機種都中招

楼主:
我比較窮......
好幾年前拆32" 破屏當光桌測屏,也兼測46"燈管及高壓版,
光桌3邊無邊框,又可移動,
亦可4邊無邊框懶的搞,理論上可測無限大屏....
僅供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爛塑膠材質不知添加什麼成分,一直會出水還帶有腐蝕性,擦乾甚至用肥皂水刷洗,過一陣子又會出現

滴到鐵件或PANEL位址板都會腐蝕生鏽,會造成短路、斷線故障

SAPMO、TECO、HERAN、CHIMEI前幾年有些機種都中招

知道了............. 感恩啊!

网友G:
我也想喬個位置弄個光桌........
以前...前輩就有告訴我要弄個背光測屏了

网友H:
1.樓主反應的問題, 解答了我的疑惑.
2.因為哥哥家有一台RANSO 42-ˋC2DF3(GF)的42吋電視, 大約看3年就故障., 故障情行為電視難開機, 開機後螢幕呈現各種顏色的細亮線, 電視看沒多久就當機, 訊號源還會跳掉需要重設等.
3. 我確定電視沒淋到雨,但電視後蓋打開, 情形跟樓主所描述的情形一樣, 電視內部的塑膠有很多小水滴(只是情形沒樓主的電視那麼嚴重), 後來我就用衛生紙將水滴擦掉, 並用吹風機將殘餘水氣吹掉, 但電視無法完修.
4. 有相同情形的網友, 也出來分享經驗, 如果是電視製造商的產品問題, 希望電視製造商能主動負起責任.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這種爛塑膠材質不知添加什麼成分,一直會出水還帶有腐蝕性,擦乾甚至用肥皂水刷洗,過一陣子又會出現

滴到 ...

還有伊碼也中招。
最後會乾,形成白色的凸起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喬個位置弄個光桌........
以前...前輩就有告訴我要弄個背光測屏了

自己弄個就可以,破機一堆買個背光使用。
就會有光捉了。
就55吋的就可以了。看空間常遇上大屏就要做大一點點。自行設定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還有伊碼也中招。
最後會乾,形成白色的凸起物。

1.我現在再去看, 我家禾聯碩 RANSO 42-C2DF3(GF)電視內部及外部塑膠上的水滴又再度形成, 有人跟禾聯碩公司反映過嗎? 對方如何說?
2. 我剛剛打禾聯碩公司的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667-999, 但電話沒有人接, 且電話自動掛電.

网友J:
不就是出水唄  , 有需要貼到十幾張照片嗎 ?

-----------------------------------------------------

有些耐高溫的塑膠材料 例如PA9T,LPC等
溼度大的情況下會吸收水分 , 然後環境溫度降低時 塑膠材料冷凝出水滴

网友H:
我家禾聯碩 RANSO 42-C2DF3(GF)故障,我將水滴處理完並吹乾,電視並無完修, 電視又放置一段時間,
現在電視內部及外部塑膠上的水滴又再度形成,
我現在比較關心的問題, 禾聯碩公司會負起責任嗎? 消費者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 請網上先進指導.

RANSO 42-C2DF3(GF)電視

電視內部及外部塑膠上的水滴又再度形成, 此張圖為外部塑膠, 內部塑膠用手電筒去照, 發現內部塑膠也有水滴.

网友K:
這個時候就該派光譜儀出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家禾聯碩 RANSO 42-C2DF3(GF)電視內部及外部塑膠上的水滴又再度形成

RANSO 42-C2DF3(GF)電視

你那裡 濕氣很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那裡 濕氣很重嗎?

1. 不是我家濕氣重
2. 我雖然是業餘電視玩家, 但在家裡也拆裝過10幾台電視及電腦螢幕, 唯獨這台禾聯碩 RANSO 42-C2DF3(GF)電視的內部及外部塑膠會產生水滴, 其他的電視及及電腦螢幕, 並無這種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個時候就該派光譜儀出場了。

1.我沒有光譜儀, 也不了解派光譜儀,
2. 動用派光譜儀是要查塑膠上的水滴問題?

网友L:
水滴好解決, 80度烤乾, 12-24個小時
然後自己塗一層亮光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是換燈條後,開機panel並沒有壞 ?

我這台不是壞燈珠,是電源板!

网友:
有遇過水不會乾的嗎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樓主反應的問題, 解答了我的疑惑.
2.因為哥哥家有一台RANSO 42-ˋC2DF3(GF)的42吋電視, 大約看3年就故障. ...

放上溼度計搞個縮時攝影, 這樣會紅吧 ?

网友M:
之前拆過一台朋友放客廳的 32吋 拆開也是佈滿一點一點水珠 還以為是放在廚房油煙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上溼度計搞個縮時攝影, 這樣會紅吧 ?

1. 我現在比較關心的問題, 禾聯碩公司要對顧客如何交代?
2. 不是我家溼氣重,我家還有另一台禾聯碩電視 LENSO 43LS-13F,  但是同樣是在我家客廳,禾聯碩電視 RANSO 42-ˋC2DF3(GF)的塑膠會產生小水滴, 但禾聯碩電視 LENSO 43LS-13F的塑膠不會產生小水滴. 若禾聯碩公司質疑我家濕氣重, 我可邀請禾聯碩公司來我家看, 為何兩台電視的情形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之前拆過一台朋友放客廳的 32吋 拆開也是佈滿一點一點水珠 還以為是放在廚房油煙重  ...

1. 感謝hsinyi兄的通報. 顯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禾聯碩的電視塑膠會產生小水滴.
2. 現在我也發現, 禾聯碩的電視, 有些機型的塑膠會產生小水滴, 另有些機型的塑膠不會產生小水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是 : 沒有送過電,怕燒panel,
才會請教各位大大們遇過這種狀況 : 有導致過亮線、反白條狀、反黑條狀 ...

我家禾聯碩電視的塑膠也會產生小水滴, 螢幕也出現亮線

楼主:
小弟就是不知道,才請問各位大大啊....

請刪文的大大,
告訴小弟只能貼幾張照片,您才不會生氣貼文來指正呢?
謝謝~

网友:
查當時賣掉主板的型號是 HD-32DF1 當初也是LCD有線條 原來不是個案 以前買過禾聯的冷氣 從此對這個品牌絕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水滴好解決, 80度烤乾, 12-24個小時
然後自己塗一層亮光漆

請教 xiaolaba

塗一層亮光漆防液相凝結
這密技的科普原理
可否剖析分享一下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N:
請教 xiaolaba大

塗一層亮光漆防液相凝結

如果確定是吸水率太高, 這個方法有效, 烤越久越乾燥越顯著
如果是塑化劑反釋, 例如DOP, 那有可能包不住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asticizer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就是出水唄  , 有需要貼到十幾張照片嗎 ?



正確來說不能說是出水,應該說滲出某種透明液體,按物理現象有腐蝕性不知PH值是多少?有機會要買試紙來測測看。

絕對不可能是耐高溫塑膠,電視機COSTDOWN都來不及了,怎可能採用高成本塑膠原料。

也不是塑膠殼吸收水分,因為一年四季都會慢慢滲出液體,旁邊放一堆電視也無此現象。

网友:
東元與禾聯的很多機種都是這樣,尤其是2014年前後出的機型,聽說是加入了防火的化學成分或是久了會自行分解的某種化學成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就是不知道,才請問各位大大啊....

請刪文的大大,

生氣貼文不至於, 指正也不敢
我是覺得貼2~4張 重點意思表達到
壞了你心情 我向你道歉

楼主:
搞技術的人一向會主觀認為要完整的解決技術問題,
就是要按照所有事實問題真相都呈現出來,
小弟也認為自己為求呈現所有真相問題,
急於知道技術問題的真相,
一時太衝動就不會重點意思一下就好....
而此觀感上疏忽而造成影響其他閱覽者的心情,
小弟在此向已影響心情而不悅的所有人來道歉!

網路上,
無論是有商業目的的技術論壇、純技術性交流的論壇,
所有眾多管理者的最終目的,
都是日夜辛苦的用盡腦汁在解決大家技術上所有問題,
而且都是不厭其煩的幫大家來重覆解決大都是相同的技術問題,
也請大家都要遵守版規來發文,
才不會徒增給所有管理者的無謂麻煩,
小弟在此向版主、所有管理者致謝!
真的,你們都很辛苦!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那裡 濕氣很重嗎?

我覺得是材質的問題.....

有一次,我敲開一個變壓器的外殼,裡面就是像這樣,有著一點一點的水滴......

這個變壓器絕對沒有進過水.摸起來的感覺有點油油的,有矽油的感覺.

看那麼多塑膠殼也只有遇過一次.這不是水氣.....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家禾聯碩 RANSO 42-C2DF3(GF)故障,我將水滴處理完並吹乾,電視並無完修, 電視又放置一段時間,
現在電視內 ...

是不是挖個洞,裝個排風扇,就不會了呢?有人想試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挖個洞,裝個排風扇,就不會了呢?有人想試試嗎?

我覺得那是從塑膠裡滲出來的東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挖個洞,裝個排風扇,就不會了呢?有人想試試嗎?

我也覺得小水滴是從塑膠裡滲出來的東西,不易乾, 小水滴成分應該不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覺得小水滴是從塑膠裡滲出來的東西,不易乾, 小水滴成分應該不是水

應該不是水,滑滑的。

网友:
我家後面有個慈x回收站,有時就有液晶電視放在那,但放都放在戶外,下雨就濕了,這會不會是回收站來的。

网友:
如果擦過 還冒出來 那個就不是水
用試紙去試 會接近強鹼 鐵架或是螺絲碰觸到的部分都會生鏽 以前有遇到過
用小蘇打粉去清洗,也能撐上一陣子,不過也是沒什麼用,因為大約一年後又會冒出來
我猜是環保材質的添加劑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2014出廠的42-C2DF1(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