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EM-32BT15D電源板無電源輸出

楼主(2019-02-23):
聲寶EM-32BT15D電源板無電源輸出,我用電表測量無24VDC及3.3VDC無電壓,電視待命燈也沒亮。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沒圖,沒真相,快補圖,記得要 800*600

网友:
測量紅圈處 是不是有輸出一個5V或3.3V的待機電壓

重拍一張紅圈處的特寫圖片 要清晰標是文字要能清楚看清

楼主:
我量了5V和3.3V都是量不到電壓。

電壓板

電壓板

電壓板

電壓板

网友:
保險絲有開路嗎?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网友A:
ic 6隻腳好小顆 壞了
主板左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 6隻腳好小顆 壞了
主板左下方

電源板量不到電壓,結果是主板的6隻腳ic壞?

楼主:
請問主板的六支腳ic要如何量測?

楼主:
保險絲正常沒有燒斷,電容用電容表測量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主板的六支腳ic要如何量測?

電源板都沒電了...先處理好...在去想後續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主板的六支腳ic要如何量測?

有人知道是那顆6腳貼片開關電源PWM晶片嗎?既然不知道,怎麼回答。

网友:
散熱片沒拆,電源板也沒有背面的圖.......看不到電晶體、電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