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1513S 車機電源組標酷幣

楼主(2019-02-23):
結標時間:2019/3/3  21:00結標
競標規則:10個酷幣起標,價高者得,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送方式: 應該是超過5公斤要寄郵局運費100元

网友A:
蔡兄弟 應該拆開看看 搞不好還含車機 因有看到天線接頭
那輸出的DC接頭 可能要給功率放大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蔡兄弟 應該拆開看看 搞不好還含車機 因有看到天線接頭
那輸出的DC接頭 可能要給功率放大器用的

是含車機沒錯
下面是電源

网友:
頭香,10個酷幣。

网友:
這是蝦米東東?

网友B:
外殼+13.5V電源供應器+車機(車用音響)。
不知好壞,要自備喇叭。

网友:
15個酷幣。

楼主:
只有13.5V電源供應器部份測試過沒問題
車機就好壞未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殼+13.5V電源供應器+車機(車用音響)。
不知好壞,要自備喇叭。

車用音響??j我覺得是無線電車機,上面有NOKIA商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車用音響??j我覺得是無線電車機,上面有NOKIA商標....

對ㄟ,面板也像無線電車機。
加碼,20個酷幣。

网友:
那種天線接頭用在無線電
一般都要裝天線到樓頂上

网友A:
蔡兄弟 我看也像是無線電車機
請問 紅圈處 是不是有個插孔 (托米用)

因沒看見插孔 不確定是不是無線電車機
如果真是無線電車機 頻率不知多少的 144(聯絡用) 430(聯絡用) 850-950(以前偷聽大哥大用類比的) 1200的(聯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蔡兄弟 我看也像是無線電車機
請問 紅圈處 是不是有個插孔 (托米用)

黃兄弟說得很清楚我聽嘎霧煞煞
拍下來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兄弟說得很清楚我聽嘎霧煞煞
拍下來比較快

沒看到托米插孔
那應該是以前高級車所配備的 有電話功能的車上音響 但那天線接頭又怪怪的

网友:
NOKIA 不製造車用音響也不做無線電只生產行動電話,面板那個藍色按鍵的話筒符號是通話鍵更說明了此機的功能,後面的 D-Type 接頭是接車上附件如聽筒與免持聽筒麥克風等等。

行動電話進步太快從類比 AMPS、GSM、2G、3G 到 4G,就算配件齊全且主機也是好的也沒有基地台的支援與開通服務,只能使用到下面的電源供應器與喇叭,行動電話主機倒是可以拆開研究研究看有沒有零件可以殺肉,例如時基的 TCXO 可能可以拿出來用。

网友:
來個50酷幣搶標

网友:
這玩意到底是啥?...........核彈發射裝置!?

网友:
55個酷幣。

网友:
100 酷幣再搶

楼主:
恭喜雄爸爸 得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