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200E 可開機但會自動斷電求助[已完修]

楼主(2019-02-23):
小弟這邊有台ASUS的S200E筆電
可以開機,不過有兩個問題

1.CPU/系統溫度很高,大概都在70度上下.燒機時更會到80度以上
2.大概只要執行20分鐘左右就會自動斷電 (很準時)

有重上過散熱膏,風扇也確定有在運作
用內建硬碟跑WIN系統跟用隨身碟跑LIVE Ubuntu撞快都一樣

想請問一下如果想檢修該由何處下手呢?謝謝!
(PS:已經有先換過部分電容)

网友A:
可考慮把BIOS備份下來修改看看 還有板號是多少
X202E BIOS
點位圖
ASUS X202E boardview 60NB00L0-MB8010.rar (112.61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考慮把BIOS備份下來修改看看 還有板號是多少
X202E BIOS

不好意思,請問板號是指下面這串嗎?

楼主:
請問S200E跟您的X202E BIOS是通用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S200E跟您的X202E BIOS是通用的嗎?

我不清楚所以要你看板號 板號在另一邊風扇附近
你第一張圖開機畫面主機板就有X202E
如果板號一樣就可以拆下來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所以要你看板號 板號在另一邊風扇附近
你第一張圖開機畫面主機板就有X202E
如果板號一樣就可以拆 ...

感謝板主的指導,等等有空再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所以要你看板號 板號在另一邊風扇附近
你第一張圖開機畫面主機板就有X202E
如果板號一樣就可以拆 ...

版主您好:

我已經找到BIOS的位置,有兩點問題想請教

1.我進BIOS有看到一個類似刷BIOS的選項,請問一定要將BIOS取下來燒錄,還是能用原BIOS的選項來燒錄?

2.我爬文在另一個帖(http://bbs.pigoo.com/thread-66889-1-1.html)看到有人似乎有類似的問題,除了燒BIOS之外還要修改BIOS的ME,請問我這個有需要修改嗎?還是直接刷您提供的檔案即可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我已經找到BIOS的位置,有兩點問題想請教

一定要拆下來用燒錄機燒
這是官方工廠版不用修改ME
原本的要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拆下來用燒錄機燒
這是官方工廠版不用修改ME
原本的要備份

感謝,明天就來試試看!

楼主:
因為今天才收到BIOS燒錄器

來回報一下,將BIOS重新燒錄之後

目前燒機至少超過40分鐘了,還沒有出現自動關機現象

再次感謝板主獅子魚大大的指導。謝謝!

网友:
在線燒錄夾似乎很方便呢
我也訂了一個還沒收到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