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3D印表機問題求助 arduino mega 256 + ramps 1.4 + MKS TFT V1.2

楼主(2019-02-24):
首先
感謝asun49 大把這個實作、DIY組裝3D印表機的機會給我
一直很忙碌~用很零碎的時間在研究
到現在還是被卡關了,網路上找不到相同案例
所有的步進馬達都只有按"+"會抖一下(不是前進),按"-"完全沒有作用,所以覺得不是馬達或4988可能故障的問題~
Vref被限制在最高1.6V,怎麼調4988的可變電阻都一樣
我是不知道這個步進馬達是幾A的~
步進馬達的四條線我有跳過,紅藍綠黑改紅黑綠藍,沒試其它的~需要試其它的組合嗎?
用測試程式Pronterface或是在觸控螢幕上操作也是一樣的結果

環境如下
使用的arduino code為 \Marlin-1.1.9
步進馬達控制為ramps 1.4

接得很亂,只是先測試用,試OK後才會再整線啦~

Load進arduino mega 256的code
有試過參數33或43都是一樣的結果,因為是ramps 1.4,所以我還是改為43了

用Pronterface測試

連線成功,溫度讀回成功,平台的溫度還沒裝~

使用觸控營幕的結果跟Pronterface的結果是一樣的

只有按x+、y+、z+時,步進馬達會抖動,一樣不會前進
按x-、y-、z-時都沒反應

還請各位大大賜教~謝謝

网友A:
大大,請參考.
另外軟體可以先用"Repetier-Host"
這套比較無腦一點.

网友B:
你有電路圖嗎
試試看單獨控制一個馬達, 改你自己需要一組STEPPER 驅動
如果可以動就是你的軟件驅動加速減速的問題, 不確定這個驅動IC是否內含加速減速控制功能, 假設沒有.
如果不動就是電流不足或者驅動IC壞的
MS1/MS2/MS3跳線帽要安裝好, 決定用微步還是滿步.

/*     Simple Stepper Motor Control Exaple Code
*
*  by Dejan Nedelkovski, www.HowToMechatronics.com
*
*/

#define my_pin1 13        //Nano and test, xiaolaba
#define my_pin2 12        //Nano and test, xiaolaba

// defines pins numbers
//const int stepPin = 3;
//const int dirPin = 4;

const int stepPin = my_pin1;
const int dirPin = my_pin2;

void setup() {
  // Sets the two pins as Outputs
  pinMode(stepPin,OUTPUT);
  pinMode(dirPin,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dirPin,HIGH); // Enables the motor to move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 Makes 200 pulses for making one full cycle rotation
  for(int x = 0; x < 200; x++) {
    digitalWrite(step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500);
    digitalWrite(stepPin,LOW);
    delayMicroseconds(500);
  }
  delay(1000); // One second delay

  digitalWrite(dirPin,LOW); //Changes the rotations direction
  // Makes 400 pulses for making two full cycle rotation
  for(int x = 0; x < 200; x++) {
    digitalWrite(step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500);
    digitalWrite(stepPin,LOW);
    delayMicroseconds(500);
  }
  delay(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參考.

另外軟體可以先用"Repetier-Host"

謝謝大大
我晚上試試
這張圖是黑錄藍紅~跟我現在接的完全相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電路圖嗎
試試看單獨控制一個馬達, 改你自己需要一組STEPPER 驅動
如果可以動就是你的軟件驅動加速減速 ...

跳線帽三個都有插jumper,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我晚上試試
這張圖是黑錄藍紅~跟我現在接的完全相反~哈

解決步進馬達後,
若歸零時X軸或Y軸一直撞牆,
把X跟Y軸的接線對調一下,
八九不離十是這兩個接到別人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參考.

另外軟體可以先用"Repetier-Host"

大大,
將紅藍綠黑完全倒過來插,結果一樣
只有按x+、y+、z+時,步進馬達會抖動,一樣不會前進
按x-、y-、z-時都沒反應

還有別的方式可試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電路圖嗎
試試看單獨控制一個馬達, 改你自己需要一組STEPPER 驅動
如果可以動就是你的軟件驅動加速減速 ...

請問大大,微步或滿步,除了jumper調整,還有對應哪裡要修改?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電路圖嗎
試試看單獨控制一個馬達, 改你自己需要一組STEPPER 驅動
如果可以動就是你的軟件驅動加速減速 ...

請教大大
步進馬達是不是內部就長這樣
那我量馬達的1A→1B是不是應該導通
那另兩根就是2A→2B囉?
有方向性嗎?

謝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微步或滿步,除了jumper調整,還有對應哪裡要修改?謝謝

這裏可參考
http://diy3dp.pixnet.net/blog/po ... 4%E6%B8%AC%E8%A9%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裏可參考
http://diy3dp.pixnet.net/blog/post/72277313-%E5%9F%BA%E6%9C%AC%E7%B5%84%E8%A3%9D%E8%88% ...

謝謝大大,這我有看到~但還是不知道要怎麼解決,只會抖動不會轉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這我有看到~但還是不知道要怎麼解決,只會抖動不會轉的問題~ ...

我回頭去看了asun49大大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8971-1-1.html
看到這POWER是接220V的,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輸入的電壓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頭去看了asun49大大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68971-1-1.html
看到這POWER是接220V的,

大大,我有注意到,我是用我自己的110v的DC 12V power,確認LCD有電丫~

网友C:
有可能是通訊埠的設定問題嗎?你的照片是使用COM3 @250000......程式碼好像沒看到宣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注意到,我是用我自己的110v的DC 12V power,確認LCD有電丫~

我個人的想法如下:
先把材料一個一個的測好
1.找ARDUINO UNO或mega2560來測步進馬達跟A4988的好壞
2.找舊光碟機/印表機/掃描器/冷氣機拆步進馬達來測這張主版及A4988
3.砍掉重練,用別張mega2560來組這台機器(Arduino Mega2560 R3 with RAMPS1.4這沒屋頂在NT500內就有了)
4.找別版的開源軔體來燒錄到主版上
5.LCD非必需品,把機器測好再來裝
這樣才不會鬼打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通訊埠的設定問題嗎?你的照片是使用COM3 @250000......程式碼好像沒看到宣告⋯⋯

什麼程式碼?用MKS TFT V1.2觸控螢幕控制,也是一樣結果,我是覺得問題出在arduino的code,或是步進馬達的接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的想法如下:
先把材料一個一個的測好
1.找ARDUINO UNO或mega2560來測步進馬達跟A4988的好壞

嗯,跟步進馬達不熟~我再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程式碼?用MKS TFT V1.2觸控螢幕控制,也是一樣結果,我是覺得問題出在arduino的code,或是步進馬達 ...

程式碼=Arduino code
可能code的問題造成驅動不正常⋯
如15樓的做法⋯慢慢釐清問題點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的想法如下:
先把材料一個一個的測好
1.找ARDUINO UNO或mega2560來測步進馬達跟A4988的好壞

大大
後來我改成紅綠黑藍,按x+可以前進了,但x-還是沒反應
還在研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後來我改成紅綠黑藍,按x+可以前進了,但x-還是沒反應
還在研究中

不能退的話,會不會是限位開關短路,要不要先拔掉試試.

楼主:
我發現了,是限位開關pin腳錯的問題,現在都可以動了,再來就是調校了,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退的話,會不會是限位開關短路,要不要先拔掉試試.

是的,我試好了,限位開關是3pin的,接對就可以退了,謝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試好了,限位開關是3pin的,接對就可以退了,謝謝大大

真的辛苦V大了。
該請你喝一杯"茶"

网友D:
感謝痞酷網所有痞友的協助,待此機完成後,如果眾人有興趣,可以合作一台"三機一體"(3D列印+雷射切割+CNC雕刻),工作面積5'*10'=1525mm*3050mm,全部材料費由我籌措,如果試做成功,智慧財產權由(參與的痞友及痞酷網)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辛苦V大了。
該請你喝一杯"茶"

大大客氣了,
我也是任性組了一台DIY組裝機,
一路除錯過來才懂點皮毛,
教學相長本來就是痞酷的最高指導原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發現了,是限位開關pin腳錯的問題,現在都可以動了,再來就是調校了,謝謝大家 ...

太棒了,
後面開始列印還會遇到模型會移位(錯位)跟印好拿不下來的問題,
我用過3M藍色膠帶跟口紅膠,
最後在露天買了一張晶格玻璃,
至此人生變彩色,
供大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
後面開始列印還會遇到模型會移位(錯位)跟印好拿不下來的問題,
我用過3M藍色膠帶跟口紅膠,

大大~現在卡在Z軸會有卡住的感覺~左右兩邊的步進馬達在移動的時候,會卡頓,造成兩邊不同高~初步用遊標卡尺量了一下,是3D列印的元件,光軸與螺桿的距離不同~現在要上網找適合的圖庫來印,

我之前有買現成的3D印表機,那台現成的印表機倒是有一個專用的底板貼紙,以我的印量,用快一年要換一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辛苦V大了。
該請你喝一杯"茶"

大大客氣了~進度緩慢…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客氣了~進度緩慢…真的不好意思

感謝你的努力及幫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謝痞酷網所有痞友的協助,待此機完成後,如果眾人有興趣,可以合作一台"三機一體"(3D列印+雷射切割+CNC雕 ...

工作面積5'*10'=1525mm*3050mm

這未免太大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作面積5'*10'=1525mm*3050mm

這未免太大了吧!!

不會啦,工件可能就有這麼大,工作枱面,應該要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會啦,工件可能就有這麼大,工作枱面,應該要更大。

期待asun49大大的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asun49大大的大作!!

我是個老粗,搞機構加工還可以湊合,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