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HD4988 黑晶爐 零件掉件 求告知

楼主(2019-02-25):
拿到此機時,整個小強佈滿及鏽蝕
發現掉一零件 U2,應是電晶體
求幫忙告知零件編號。
有在此文 U2
antlu 大於38樓有此機板 。在此先謝過~

网友:
本來想幫忙,拆開不一樣。
我這台是HD4412。

网友A:
我第一次看到正面零件這麼少的黑晶爐!!  這比較新款吧!!

网友:
p大有打算清乾淨嗎?有的話請告知方法,小弟也有這種困擾。

呼叫antlu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看到正面零件這麼少的黑晶爐!!  這比較新款吧!!

再附上背面圖,雖然都是SMD元件,但似乎元件也不多

网友:
不曉得有沒有一樣,右邊那顆三支腳是BC558。左邊的好像是BC548。

网友B:
覺得是某種穩壓IC

但是R6 作用

网友:
p大不打算清洗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覺得是某種穩壓IC

但是R6 作用

和我想法一樣
前後 電解電容 有穩壓IC 電路的架式
那個電阻就很討厭的梗在那

Picco 大有私訊 antlu大 嗎 ?

楼主:
等我確定能開機時。再說...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想法一樣
前後 電解電容 有穩壓IC 電路的架式
那個電阻就很討厭的梗在那

當初有在想,如是電晶體的話,為何從14V能降成5V供給MCU呢?
沒想到居然是.....功力還差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想法一樣
前後 電解電容 有穩壓IC 電路的架式
那個電阻就很討厭的梗在那

S 大 您能大約告訴我 79L05 的工作原理嗎?
何謂 負穩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S 大 您能大約告訴我 79L05 的工作原理嗎?
何謂 負穩壓?

就是把 高電位 視為 0V 或 是GND/COM , 照片上電解電容 正極 接於此處
因此相對的低電位  會出現 負電壓, 照片上電解電容 負極

負穩壓... 就不在  正極正壓線路上作等效可變電阻 調整穩電壓 ,
             而是在  負極負壓線路上作等效可變電阻 調整穩電壓

楼主:
現正待料中。首先感謝諸位大大們不吝賜教及告知。
尤其雷大明知屬不同型號,卻仍願拆機並分析可能之元件。
真的十分感謝諸痞友之熱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 高電位 視為 0V 或 是GND/COM , 照片上電解電容 正極 接於此處
因此相對的低電位  會出現 負電壓, ...

S大 在待料中,順再請教MCU是如何取得5V的工作電壓呢?
MCU 為 STM8S 903K3T6C STM8S
電源供給為
在此先謝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S大 在待料中,順再請教MCU是如何取得5V的工作電壓呢?
MCU 為 STM8S 903K3T6C STM8S

你站在 STM8S  的觀點看向 79L05  COM /OUT-5V 觀念換成  +V  和 -V
79L05 COM ==>+V => STM8S  VDD  /Digital power supply
79L05 -5V  ==> -V  => STM8S  VSS  / Digital ground

你拿起DVM DMM電壓表  探棒代表觀點
黑色負極 接 79L05輸出電容負極
紅線正極 接 79L05輸出電容正極
DVM也是看到一個 +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站在 STM8S  的觀點看向 79L05  COM /OUT-5V 觀念換成  +V  和 -V
79L05 COM ==>+V => STM8S  VDD  /Di ...

感謝 SIMON 大與我先前硬拼湊之理解相符合。
感覺又像回到以前數學的觀念啊...真的討厭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站在 STM8S  的觀點看向 79L05  COM /OUT-5V 觀念換成  +V  和 -V
79L05 COM ==>+V => STM8S  VDD  /Di ...

SIMON大,腦袋突發奇想。
假如用 78L05替代79L05。
只要將in與out的電容正負對調,再對應到VDD與VSS。
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腦袋突發奇想。
假如用 78L05替代79L05。
只要將in與out的電容正負對調,再對應到VDD與VSS。

如果含CPU何其他介面電路等    都是79L05 供電 改線路 78L05 並無不可

你這個可能 不行  ,  其他的 介面電路例如 RELAY 似乎 跟不過來 , (照片暗懶得細看線路了 )
還有 散熱片上 那兩個功率元件  驅動耦合方式  ... 也 懶得細看線路了

我寧願 zener 4.3V~4.44V  加上 PNP 晶體 2SA733 Rcb1K在負壓線路上調整穩壓

楼主:
首先感謝諸位痞大們熱情贊助參與,
使得本機順利完修。
順提示此顆輸出電容,不能放直需貼板躺下,
否則會卡住MCU控制板。
PS:有請教老師傅。清潔電路板可以用肥皂水清洗,
且用油漆刷子清洗,不要用牙刷因太硬會將針腳搞斷,
再用清水沖乾淨,之後再用吹風機熱風旋轉吹乾,
再晾乾24小時以上,即可上電。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