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洗衣機NA-110ST轉盤軸套卡住

楼主(2019-02-25):
各位大大好!想請問大家國際牌洗衣機轉盤軸套卡住需如何處理?

网友:
米建議先將螺絲與軸承水擦乾,用恐龍191等液態潤滑劑噴進您要拆解的部件的縫隙中,然後請 膠鎚 輕敲要拆解的部件,不可以用鐵鎚喔!!等恐龍191完全滲入後,應該就可以輕鬆拆解了,另外有些金屬墊圈要先拆才能接固定螺絲喔,有準備逼猴與38mm長套筒嗎?下圖紅色箭頭部份,應該是卡住的主因,這部份應該能拆掉,謝謝。

网友:
大家來看看這個例子,這位新會員標題依版規廠牌+型號+故障簡介標示,這表示他有在看發帖前的提醒彈窗,所以要給他加分。

提醒下次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m大:現在就是紅色箭頭,外13齒的軸套卡住無法拔出來,想請教大家有什麼方法拔出?

楼主:
w大:好的!以後貼圖會注意的,謝謝!

网友:
1.用逼猴拉
2.用一字起子伸進縫隙撬開

楼主:
圈起來的軸套無法使用逼猴,因中心點就是軸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圈起來的軸套無法使用逼猴,因中心點就是軸套了。

如圖的點,用逼猴拉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直接上38MM套筒拆大螺帽,用大螺帽上來的推力把軸套推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m大:現在就是紅色箭頭,外13齒的軸套卡住無法拔出來,想請教大家有什麼方法拔出? ...

回 zxcv7890 大 ...

可以參考米之前發的PANASONIC NA-110HB拆洗文章,並沒有看到紅色箭頭這部份的墊片,米猜有可能是從上方清洗板掉落,或是卡住了,一樣建議您先用液體潤滑劑恐龍191或是WD-40先處理,有可能是在轉動的過程中卡住了,可以試著轉動看看,或許可以讓兩個卡住的部份脫離,要小心處理,因為這軸心故障的話,就要更換整個運轉組,連洗衣盤都要一併更換,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70069-1-1.html

楼主:
目前爬文看到qs82867大情況跟我一樣,一樣軸套卡住了,若用大螺帽逼怕會把軸心一起逼出來。

qs82867的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343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爬文看到qs82867大情況跟我一樣,一樣軸套卡住了,若用大螺帽逼怕會把軸心一起逼出來。

qs82867的文。 ...

您的大螺帽已經拆下又鎖回去嗎,不然都是先拆下大螺帽再說

網路上大多是大螺帽下來後,洗衣內槽拉不起來

楼主:
大螺帽目前無法拆下,因為大螺帽上面的軸套卡住無法拆下,所以想詢問大螺帽上的軸套如何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爬文看到qs82867大情況跟我一樣,一樣軸套卡住了,若用大螺帽逼怕會把軸心一起逼出來。

qs82867的文。 ...

小弟看懂了,您的軸套卡在軸心上,怕硬轉螺帽會變成把軸心拉出來

那個軸套不是塑膠或鋁鋅合金做的嗎,比硬度應該硬不過鋼軸心才對

軸套跟螺帽間好像有空隙,要不要從左右用2枝1字起子用槓桿原理撬起來

楼主:
感謝C大的回覆!
我會去試試看,若不行,就先上網買一個軸套,再用加熱方式把卡住的軸套溶掉,換上一個新的軸套

网友:
如果是洗衣盤的軸套脫落,可以比較建議先試著利用軸套與38mm大螺帽的間的間隙,用工具拉拉看,或是用逼猴卡住上垂直拉拉卡,注意不要傷到軸心的螺紋,另外軸心與洗衣盤軸套間應該有點間隙,可以試著加點液態潤滑油進去,目前只能試試看了,用逼猴的抓卡住A與B,把C垂直拉出來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大的回覆!
我會去試試看,若不行,就先上網買一個軸套,再用加熱方式把卡住的軸套溶掉,換上一個新的 ...

不好意思我看錯原來是螺帽還沒拆下
請問中心點有螺牙嗎?有螺牙所上那跟螺絲拉拉看

楼主:
大螺母跟軸套間隙太小,逼猴的勾子無法卡進去

楼主:
軸套好像沒牙,裡面的牙應該是軸心的牙

网友:
真的沒辦法拆的話..我是會用銼刀磨紅色箭頭處.....變薄之後用鐵鎚和鑿子敲掉
以不傷害軸心為原則拆除

网友:
記憶中曾經有用拆機車輪胎螺絲的震動起子,套上38mm長套筒打下洗衣機的大螺帽,軸套自己會被大螺帽頂上來,倒是當時沒有逼猴,內桶拿不起來而作罷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爬文看到qs82867大情況跟我一樣,一樣軸套卡住了,若用大螺帽逼怕會把軸心一起逼出來。

qs82867的文。 ...

先在洗衣槽內放一點水,再用噴燈火烤軸套,再利用拆軸受工具將38mm螺帽轉上來,
同時逼迫軸套下來

网友:
最上面這個『原本是和轉盤在一起的』硬拔轉盤,造成轉盤起來,這個接合處卻分家了

网友:
大螺母跟軸套間隙有2~2.5mm嗎?有的話那AB-0 軸承拔拔器就可以抓住,但是還需要另一個工具來輔助

楼主:
請問Kao大是什麼輔助工具?有圖片可看嗎?

楼主:
eric大!不是要拆大螺母,是要拆大螺母上的軸套

网友:
外13齒的軸套

打磨一鉗子成 ,薄小鉗口 38mm作為槓桿  上下翹動 應可取下 。

或從軸套中心點,鑽一孔,逼侯 逼出 換新軸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Kao大是什麼輔助工具?有圖片可看嗎?

將調整桿取出,可是你軸套是28mm要使用AB-1拉拔器了(圖片是AB-0)
使用這個特殊工具,上方螺母向下鎖緊就能將拉拔器往上拉出,但這工具難找
用這鉗子夾住後向上拔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大!不是要拆大螺母,是要拆大螺母上的軸套

出一下餿主意,

可以從這個地方噴一堆WD40,然後等一下再用起子柄敲敲看

會不會鬆掉。

楼主:
感謝kao大回覆!逼猴無法使用,大螺母跟軸套間隙過小,所以逼猴無法卡到軸套

楼主:
感謝各位意見!目前已上網購買軸套,待軸套到達,再回報處理狀況,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大!不是要拆大螺母,是要拆大螺母上的軸套

不好意思,誤會您了
(您照片中沒有特別指出哪個零件,  台松對 "軸套" 一詞另有所指)

可能您所想的那個零件
是磨損咬住現象(平常應該是可鬆動輕易取下的)

參考節錄文檔 :
組合 1.pdf (491.17 KB, 下載次數: 24)

針對您目前現況的處置方式
可能就如28樓 lkkseemi 大所言
慢慢挖應該可取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kao大回覆!逼猴無法使用,大螺母跟軸套間隙過小,所以逼猴無法卡到軸套 ...

知道軸套只是套在軸上的話,找不要的舊刀具敲入軸套軸心之間,再頂出軸套來.
只是洗衣機槽深作業看不到接縫,刀刃不容易敲入縫隙中.

或是用#29樓的強力鉗或是水管鉗夾住軸套,前後搖動搖鬆軸套跟軸心之間的間隙.

网友:
卡住的那個,原本是在轉盤上的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0&t=3156357

這有正確的拆解情況

所以,如果是我,我會將轉盤裝回後,左搖右晃 ,讓這個零件鬆開,或開電,讓轉盤轉兩下試著扭開

要用拉拔器,則要先將螺絲鎖回,頂著螺絲來拔,而不是直接頂上去是拔不下來的。

楼主:
軸套已順利拆下了!感謝各位的意見!
以下我嘗試的手法:
1.噴W40後靜止,再使用強力虎鉗拔取→失敗
2.使用噴燈加熱,再使用強力虎鉗拔取→失敗
3.使用噴燈加熱,再使用圖片黑色工具加鐵鎚,放鬆大螺帽逼軸套出來→成功
軸套最後要更換新的,舊的已無法使用

网友:
看到最後才知道一直講的軸套~軸套~到底是啥
原來是指波輪轉盤軸心....
文章看得好痛苦喔^^

网友:
噴WD40泡30分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