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MSI CX420 開機斷電 (無法進入系統)

楼主(2019-02-25):
打開電源暫時有畫面~

然後要進入系統就斷電 黑屏

拆開後,換了散熱膏,在開一次 也是同樣情形!

不過很奇怪,按DEL確可以進入bios調整~不會有斷電的情形

只是風扇好像一直全速在跑~~散熱器銅條的部分 滿燙的

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請高手前輩開示一下,感恩

网友:
有外接螢幕嗎?
或換一顆硬碟看看~

楼主:
沒外接螢幕喔  他是整個沒電源 ,硬碟有拔我桌機的ssd  一樣斷電

网友:
也有可能是獨顯GG

楼主:
那就真的 沒救了,哭

网友:
可以參考此篇:微星cx420-開機後馬上斷電、進統斷
或許是CPU背面的電容在搞鬼

网友A:
論壇中有幾位痞友也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CX420

楼主:
謝謝 ,我看看 DIY換電容,不知道門檻高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看看 DIY換電容,不知道門檻高不高

這裡有前人的參考範例
Acer 4736ZG NEC OE128超級電容之拆換 by picco9

楼主:
感謝你 ,我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我參考看看

emomi552000大:
要按下方的回覆鈕,才能知道是要回復給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omi552000大:
要按下方的回覆鈕,才能知道是要回復給誰喔!

K大你好,請問我假如要自己修,買4個6.3v 330uf電容就好了嗎?手邊只一隻40w烙鐵跟錫絲,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B:
如果是 散熱問題的話,先用強力的風扇直接吹CPU看能不能開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K大你好,請問我假如要自己修,買4個6.3v 330uf電容就好了嗎?手邊只一隻40w烙鐵跟錫絲,只能死馬當活馬 ...

我會建議你買6顆 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 如果買的到的話
不用刮板 只要把塑膠殻用斜口鉗剪掉 就可焊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建議你買6顆 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 如果買的到的話
不用刮板 只要把塑膠殻用斜口鉗剪 ...

獅子大大,您說的電容好像在台灣買不到,悲劇

有替代的方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散熱問題的話,先用強力的風扇直接吹CPU看能不能開機。

你好三哥,電風扇吹也是開機斷電的情形,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三哥,電風扇吹也是開機斷電的情形,哭

電風扇不算強力.....機車打氣的AIR才是。

您說按DEL確可以進入bios調整~不會有斷電的情形,
因為進BIOS沒用到CPU,開機運算CPU的使用量會加速,所以CPU不發熱應該可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論壇中有幾位痞友也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CX420

抱歉,您指定的搜索不存在或已過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大大,您說的電容好像在台灣買不到,悲劇

有替代的方案嗎?

買不到可以去徵求區看痞友有沒有
要不然就用上面說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不到可以去徵求區看痞友有沒有
要不然就用上面說的也可以

好的~謝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不到可以去徵求區看痞友有沒有
要不然就用上面說的也可以

獅子大 我爬文一下 ~是用6.3V 4顆? 還是2.5V4顆 ?完全外行的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不到可以去徵求區看痞友有沒有
要不然就用上面說的也可以

https://reurl.cc/v7AYa

這顆可以嗎?

网友:
可以 最好是買6顆

楼主:
已拆機把電容刮除 ,現在卡關~爬文好多種擺法 不知道用哪一種

看了YOUTUBE好像是這樣?大大是這樣擺法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拆機把電容刮除 ,現在卡關~爬文好多種擺法 不知道用哪一種

要如何擺就看自己好不好焊接
紅色框框都可安裝紫色地方用膠帶貼起來防止導電

楼主:
獅子大你好,小弟金魚腦抱歉,請問那就是上面

原本nec損壞超級電容,焊兩顆,其他四顆焊下面那

四個空位嗎? 哪裡原本沒有電容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如何擺就看自己好不好焊接

紅色框框都可安裝紫色地方用膠帶貼起來防止導電 ...

獅子大你好,小弟金魚腦抱歉,請問那就是上面

原本nec損壞超級電容,焊兩顆,其他四顆焊下面那

四個空位嗎? 哪裡原本沒有電容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你好,小弟金魚腦抱歉,請問那就是上面

原本nec損壞超級電容,焊兩顆,其他四顆焊下面那

沒錯 就是那樣你會比較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你好,小弟金魚腦抱歉,請問那就是上面

原本nec損壞超級電容,焊兩顆,其他四顆焊下面那

正極負極要接對邊

网友:
也可參考我的javascript:;

楼主:
感謝獅子大,已經能看開機不斷電進入系統了

謝謝,不過接踵而來的是鍵盤幾個鍵失效,哈哈

楼主:
我就是看這篇文章去核對正極負極怎麼擺放!

感謝你超實用文章,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大,已經能看開機不斷電進入系統了

謝謝,不過接踵而來的是鍵盤幾個鍵失效,哈哈 ...

恭喜完修
按鍵失效應該很好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按鍵失效應該很好處理了

能開機了~大大你說鍵盤幾個鍵失效怎麼救?我用橡皮擦清潔一下~重新裝好排線

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開機了~大大你說鍵盤幾個鍵失效怎麼救?我用橡皮擦清潔一下~重新裝好排線

還是一樣~   ...

哎呀~~沒說清楚,真該受罰。
好處理就是指換一組鍵盤比較好。

楼主:
獅子大大您好,不好意思請問一下,昨晚在使用CX420

後,之前音效都正常,插上耳機也有聲音,昨晚插上耳

機後~就全部沒聲音了,右下角喇叭圖有顯示,音量光

條也有在上下浮動,重灌系統跟驅動還是沒聲音,是晶

片故障了嗎?連喇叭也無聲音 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大大您好,不好意思請問一下,昨晚在使用CX420

後,之前音效都正常,插上耳機也有聲音,昨晚插上耳

先把音效驅動都移除 在到官方網站下載驅動看看 一定要做移除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音效驅動都移除 在到官方網站下載驅動看看 一定要做移除動作

獅子大您好,您說的我都做過了,刪除驅動,在重新用原廠光碟片安裝驅動,還是無聲 重灌win7也一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您好,您說的我都做過了,刪除驅動,在重新用原廠光碟片安裝驅動,還是無聲 重灌win7也一樣呢 ...

去更新BIOS看看

楼主:
獅子大,我插耳機音量開刀最大聲,播放音樂,隱約有聲音。只不過很小聲而且聲音很雜,喇叭依然無聲  更新BIOS看看好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