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台中市哪邊能買到這種的熱水瓶溫度開關?

楼主(2019-02-26):
各位好
因為家中的熱水瓶故障 開關異常 會不煮水
我試著拆開清潔無效 接點磨損了
想請教台中市有沒有什麼地方能夠買到這顆開關?
謝謝大家
照片如下

网友:
網拍找比較快,用「快煮壺 開關」就可以搜尋到。

网友A:
其他部位也要上接點油.

這應該可以分解。

楼主:
謝謝大家 後來直接上露天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後來直接上露天買了

現在這種小零件網拍買比較快,前幾天為了TOTO馬桶止水皮跑了4家水電材料行都沒買到,其中一家還號稱是TOTO專賣店,後來只好在露天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部位也要上接點油.

這應該可以分解。

我有分解
不過過程不慎造成溫度開關的頂柱斷掉
(就是溫度到達會跳脫的機構)
接點也有融掉磨損的感覺  裡面有些地方感覺也有點脆化
清潔上接點油完還是有抗阻
最後直接買新的

楼主:
有點可惜
露天拍賣買的開關
這顆雖然裝得上去  但是因為推桿那邊稍微不同

變成沒法蓋上按鈕 會卡住   這顆的推力也比較緊
本來想說長得很像應該能用

如果不蓋上切換的按鈕倒是能用啦  煮滾也會正常條脫
但就是怕電到

网友B:
打型號下去找看看。

KSD368-A JT0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型號下去找看看。

KSD368-A JT01  ???

對 就是這型號 可是看到都淘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就是這型號 可是看到都淘寶

頂柱斷掉,想辦法恢復原狀。

壞的開關拆開拍一張,研究看看。

网友:
請附上熱水瓶品牌型號,

另外,無推桿跟有推桿,能互換嗎?

ksd368-a No putter type JT01

https://www.yoycart.com/Product/2490850274/

网友:
有另外一種修理方式 可以換後面的鐵片 就可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