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LA-C482P 開機無畫面求助[以解決]

楼主(2019-02-26):
在這裡請教各位前輩
這台的狀況是,按下開關有電源反應,風扇會轉大約3秒後停下,大約3秒後風扇會在啟動大約3秒再次停下,之後就不會再轉了。
用手摸CPU散熱片會熱,但是沒有畫面輸出,外接螢幕也沒有畫面,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一下如何著手檢測這塊主板,感激不盡。

順便請教一下
這是我在板上找到的LCD腳位圖,如果比照我的主板的話,1-30腳是從左邊數是右邊?

网友A:
先把各大電感電壓量出來
LCD腳位第一腳在哪電表拿出來看電路圖去測量就知道哪邊是第一腳了 左右兩邊一個是第4腳一個是第27腳
有3V的那邊就是第一腳
LA-C482P R03-0528 HP13-D023TU.pdf (1.29 MB, 下載次數: 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各大電感電壓量出來
LCD腳位第一腳在哪電表拿出來看電路圖去測量就知道哪邊是第一腳了 左右兩邊一個是 ...

進度ˋ更新
依照電路圖測量各大電感與核對數值,我發現有一些電壓與電路圖上標示的電壓有出入,請看下圖

紅色圈起來的電壓都與電路圖上的標示不符
可以請獅子魚前輩解釋一下我遇到什麼情況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進度ˋ更新
依照電路圖測量各大電感與核對數值,我發現有一些電壓與電路圖上標示的電壓有出入,請看下圖

因為我看不到元件編號 沒辦法去判斷 圖可以不用照那麼大 清楚最重要
這台型號是多少
可考慮先找BIOS 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看不到元件編號 沒辦法去判斷 圖可以不用照那麼大 清楚最重要
這台型號是多少
可考慮先找BIOS 刷一 ...

抱歉,獅子魚前輩
我目前沒有燒錄設備,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去買一台的。

HP LA-C482P
我把圖改小了,並且標上了編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獅子魚前輩
我目前沒有燒錄設備,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去買一台的。

你在測試的時候有裝電池測試嗎
+12.6V 異常 可測量電池電壓是否異常
因為BIOS要看BID號碼才知道版本所以BIOS拆下來要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測試的時候有裝電池測試嗎
+12.6V 異常 可測量電池電壓是否異常
因為BIOS要看BID號碼才知道版本所以B ...

回獅子魚前輩

我測試時沒有裝電池
今天我把電池裝回去再測一次,12.6V 有部分恢復正常,但是 PLZ3 還是沒有電壓,如下圖:
a. PLB1        13V
b. PL303        5V
c. PL302        3.3V
d. PL1002        1V
e. PLM2        1.2V
f. PLZ3        0V
g. PLZ5        13V
h. PL301        13V
i. PL101        13V
j. PLW1        1.8V

k. PLZ4        0.8V
l. PLZ2        0.8V
m. PLZ1        13V

另外對於您所說的一段話:
"因為BIOS要看BID號碼才知道版本所以BIOS拆下來要備份"
我的理解是,必須要把BIOS拆下來放在編程器上把資料備份出來,再從備份檔裡去找BID號碼。
是這個意思嗎?

再請問一下,判斷重刷BIOS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或是說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就需要刷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前輩

我測試時沒有裝電池

因為沒有恆流源電供 所以只能從你測量的電壓下去判斷
看時序圖電壓到+VTT_GT後不正常 所以先從軟體下手在硬體
PUZ1[NCP81208]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沒有恆流源電供 所以只能從你測量的電壓下去判斷
看時序圖電壓到+VTT_GT後不正常 所以先從軟體下手在 ...

獅子魚前輩
所以現在我要去採購一台電供跟燒錄器才能繼續進一步檢測了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所以現在我要去採購一台電供跟燒錄器才能繼續進一步檢測了是嗎?

老實講花那些錢等於請人維修 如果是有要從事維修方面 那些是一定會用到
如可以找到幫忙把BIOS備份出來看BID再找到相關的BIOS燒進去 也是一個方法

楼主:
獅子魚前輩
我的確是打算要從事這方面的維修,但由於我是從無到有,所以我不光只是向前輩請教如何維修
還會藉著這次維修過程來了解我需要哪些設備。
我的手邊就有十幾台壞掉的筆電可以練習,我是鐵了心的想要把這門學問學習起來。
還請各位前輩們多多指導

楼主:
獅子魚前輩
我有做了一些功課並且找到一台編程器XGecu TL866II Plus
看起來它的功能很強大可以包山包海
請問這台可以符合我現在與日後的維修需求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我有做了一些功課並且找到一台編程器XGecu TL866II Plus
看起來它的功能很強大可以包山包海

我不清楚是否符合夠用 可以到打屁閒聊區去問一下痞友意見 那邊專家比較多

楼主:
今天下訂了BIOS燒錄器,等貨到了之後再繼續請教前輩

楼主:
各位前輩~狀況回報
我今天拿到了TL886 II PLUS
立馬嘗試備份BIOS
我用的方式是線上燒錄夾+SOIC8腳座,但是都讀不出資料
會出現ID錯誤
然後我用自動識別出來的ID根電路圖上的不一樣,也是不能讀取
我想請問,拆下來讀會有差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狀況回報
我今天拿到了TL886 II PLUS
立馬嘗試備份BIOS

你可以把你要燒的那顆IC照相出來跟絲印編號打上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要燒的那顆IC照相出來跟絲印編號打上來嗎

後面兩位數不是很清楚,我盡力了
AH1524
25B64CS1B
E5Q69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面兩位數不是很清楚,我盡力了
AH1524
25B64CS1B

GD25B64C 看你的燒錄機有這各型號嗎 如沒有更新你的燒錄機版本
如果用夾子不能讀寫或識別就拆下來用座子試試 腳位要接對
座子讀寫不到就有可能是ROM故障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A:
GD25B64C 看你的燒錄機有這各型號嗎 如沒有更新你的燒錄機版本
如果用夾子不能讀寫或識別就拆下來用座子 ...

獅子魚前輩
我把BIOS解下來就成功讀到資料了
BID080E6
請問去哪找檔案來重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我把BIOS解下來就成功讀到資料了
BID080E6

舊的資料要備份
BIOS HP ENVY Notebook - 13-d036tu BID080D7.rar (4.44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報告前輩
我使用了您提供的BID 080E6版的檔案
燒進去回焊後已成功開機
並且裝完系統目前測試一切正常
感謝前輩這麼有耐心指導我,讓我獲益良多

网友B:
恭喜完修,希望能很快看到您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希望能很快看到您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非常感謝westkimi的鼓勵
小弟我只是借助各位前輩的功力才把這台機器修好
其實到現在我腦中還是充滿很多問號需要前輩們點解
我還沒那本事寫維修實力呢!

像獅子魚前輩提到的看時序圖,我還真的看不懂
不知道前輩們能否給小弟更方向或是連結讓我好好鑽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westkimi的鼓勵
小弟我只是借助各位前輩的功力才把這台機器修好
其實到現在我腦中還是充滿很多問 ...

液晶显示器+计算机主板维修+笔记电脑维修不是事儿 迅维网 故障维修视频教程 电脑组装与维修宝典 电脑
可以去買這三本回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计算机主板维修+笔记电脑维修不是事儿 迅维网 故障维修视频教程 电脑组装与维修宝典 电脑
可 ...

感謝前輩推薦好書
我還加訂了一本硬盤維修不是事ㄦ
我對資料救援也滿感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