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買齊省電燈泡電子零件?

楼主(2019-02-26):
一般省電燈泡不亮,最多故障情況都是PCB版零件燒壞, 心想如果買齊省電燈泡的電子零件應該不會花多少錢吧?讓壞掉的省電燈泡換上新的PCB版,應該又可用上一,兩年了,請問要怎樣才能買齊省電燈泡電子零件?

网友A:
零件本身沒多少錢...
但找零件及維修的工時,
就不一定了....

多收集幾個(壞的)燈炮,
自然就會壞燈管,壞板子零件...
由兩三個壞的交替組合成堪用的...

若非你要練功力或就是非修好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本身沒多少錢...
但找零件及維修的工時,
就不一定了....

舊板子都有燒焦痕跡,雖然可用 但不知可耐多久?
我是想一次多買一些 100  200組,然後慢慢修(其實是換),
因為回收桶隨時可看到丟棄的省電燈泡,
另外就是零件瓦數想換高一點的 比較不發熱 減少故障機會
說不定修好的燈泡比全新的更耐用!!

网友B:
建議a大先撿一些壞掉的省電燈泡回來拆,拆開後找電路最精簡的電路板(沒SMD元件的)。

燈絲燒掉有辦法克服,但PCB版零件燒壞例如麥拉電容往往看不到電容值,所以在電容、電阻還沒變黑之前,
把電容值、電阻值記錄下來,且買得到這些麥拉電容。電感燒掉可以重繞。
至於其他零件應該都買得到。

現在省電燈泡的品質也不是很好,有時連PCB也燒黑。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雷大多年前的帖子應該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a大先撿一些壞掉的省電燈泡回來拆,拆開後找電路最精簡的電路板(沒SMD元件的)。

燈絲燒掉有辦法克服, ...

請問燈絲燒掉有甚麼辦法克服?今天拆了3個省電燈泡都是一邊燈絲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a大先撿一些壞掉的省電燈泡回來拆,拆開後找電路最精簡的電路板(沒SMD元件的)。

燈絲燒掉有辦法克服, ...

目前正努力收集壞掉的省電燈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燈絲燒掉有甚麼辦法克服?今天拆了3個省電燈泡都是一邊燈絲斷掉。

CFL日光燈管燈絲熔斷,點燈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15-1-1.html

楼主:
好像很好玩,今天下午馬上就開始進行修理,將斷線的燈絲兩端短路,三個省電燈泡又大放光明了,不好意思,用手機貼圖,順序有點錯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好玩,今天下午馬上就開始進行修理,將斷線的燈絲兩端短路,三個省電燈泡又大放光明了,不好意思,用 ...

這個厲害!開了很多散熱孔,家裡如果小蟲子多,很快就會搬進去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好玩,今天下午馬上就開始進行修理,將斷線的燈絲兩端短路,三個省電燈泡又大放光明了,不好意思,用 ...

一般都是沿著卡榫撬開,解下兩組燈絲的銅線,即可分離,
再解焊電路板背面的電源兩點,就整個分開了。

有些難拆的,才用圖片的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