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焊錫架再進化之磁浮焊錫架

楼主(2019-02-26):
其實再進化,源自於前一帖中rex560810大大的回文
於是更空虛的進化來了。
----------------------------------------------------------------
引用 网友A:
鋼珠還是會磨擦。
上下黏個環狀磁鐵,變成磁浮焊錫架。


於是昨晚從我的工作桌找出了強力磁鐵,今天帶去上班,
利用午休的一小時及下班後一小時,在工廠把第二版搞出來了.....
磁浮焊錫架.....果真阻力更小了,說真的我是一直在玩丟下去的遊戲,
看它在那跳跳跳很好玩啊。
造型和前一版差不多
這次多了飄浮的磁力座
錫絲放上去後,還是浮在空中
拉線力度更輕了

請參考連續動作

https://youtu.be/dFoHdxxLOZw
環形磁鐵相斥力太弱,抬不起沈重的錫絲,直接沈底.....失敗,
所以改用單顆強力磁鐵在底座內排成圓型,共12顆,
再加上飄浮板內再藏6顆,這次就抬起來了。

网友B:
很好的點子,不過你這個錫線只有大約7成滿,如果是新買回來的可能還是會到底。

我在用的錫線有好幾種規格,不過我在市面上還沒有看到適合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點子,不過你這個錫線只有大約7成滿,如果是新買回來的可能還是會到底。

我在用的錫線有好幾種規格 ...

老大,磁鐵可加厚,浮板還有再擴增6顆的空間,應該可以抬起來。

网友C:
我覺的這樣沒通,等錫絲越來越少時,就會浮起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點子,不過你這個錫線只有大約7成滿,如果是新買回來的可能還是會到底。

我在用的錫線有好幾種規格 ...

到底,還是可以轉的動,只是要出點力抽出,不影響整個功能。

网友:
感謝分享 犧牲休息時間完成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覺的這樣沒通,等錫絲越來越少時,就會浮起來了,

放2捆小捆的錫線(不同線徑),總高度約6公分以下,蠻適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的這樣沒通,等錫絲越來越少時,就會浮起來了,

浮起來這個間題我有想過,也試過小捲的錫絲來玩,最終的高度其實決定在磁力線的距離,所以會在浮板空載時再低一些,所以是沒有影響的。

网友D:
小弟好奇,可否拍磁鐵?

煉心大是用這種的嗎?

https://cbu01.alicdn.com/img/iba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好奇,可否拍磁鐵?

煉心大是用這種的嗎?

底是以半徑2cm圓邊分12等份,置入12顆直徑8mm*厚3mm,同極同向,
浮板是半徑2cm圓邊分6等份,置入6顆直徑8mm*厚3mm,同極同向,
上下即同性相斥,如果將底和浮板同一樣的六顆佈置,浮板依然會浮起,
但如受大重力,突穿相斥層,會變成交叉正負相吸,
因為底部的極溢出的磁力由45度吸住浮板,所以底層的磁鐵相互間只隔1mm,
才能避免被吸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是以半徑2cm圓邊分12等份,置入12顆直徑8mm*厚3mm,同極同向,
浮板是半徑2cm圓邊分6等份,置入6顆直徑 ...

  試試看將 n 顆強力磁鐵平均分布形成的圓形軌跡, 以環形薄鐵片 (環徑同磁鐵直徑) 黏貼上, 整張鐵片應皆為同磁極 (?).

  底座及浮板皆黏貼上述鐵片, 應不會再有交叉正負相吸的問題.

  異想天開, 可能也有錯誤敘述, 看看笑笑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點子,不過你這個錫線只有大約7成滿,如果是新買回來的可能還是會到底。

我在用的錫線有好幾種規格 ...

會到底也沒關係啊.

把一代的設計搬過來.

沉底的時候就是一代鋼珠+磁斥力減重
等到飛起來就是二代了.

网友:
煉心大什麼時候完成比基尼辣妹用聲控收放錫絲呢?

网友:
拉太順可能會有副作用, 有適當的阻泥作用較佳!

純個人想法!

网友D:
請教煉心大自製的點焊機好用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Xtyy0kuiY

网友:
磁浮焊錫架要藏好,別被老闆看到

网友:
有開始開放訂購了嗎?~~~~我幫學姊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煉心大自製的點焊機好用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Xtyy0kuiY

還不錯,都做一些小東西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看將 n 顆強力磁鐵平均分布形成的圓形軌跡, 以環形薄鐵片 (環徑同磁鐵直徑) 黏貼上, 整張鐵片應皆 ...

這種方式我以前曾試過,效果會更差,磁石對鐵有絕對的吸引力,
雖然共磁了,如果透過鐵去做同極相斥,會有相斥現象,
但是力度小很多,感覺上磁石本身對鐵的吸引力還是很大,把相斥力抵消了一部份。

网友:
質感超好,我在想是否焊錫使用到某一程度,彈射裝置會自動開啟?愈爬愈高~

网友:
這種也蠻好玩的,不過要通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xN5eKNJ8

另外這影片,片頭部分的磁浮轉軸,不知是否能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WYglW_D4w

网友:
超空虛版本:
步進馬達控制線軸,錫絲附設張力檢測器,拉動時當檢測器偵測到錫絲張力改變,就透過控制電路旋轉步進馬達

网友F:
排珠
常見於 腳踏車 機車 龍頭三腳架的上下兩端各一組排珠 使龍頭能輕鬆轉向 所以也能重壓 使之輕鬆轉動 跟培林功能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珠
常見於 腳踏車 機車 龍頭三腳架的上下兩端各一組排珠 使龍頭能輕鬆轉向 所以也能重壓 使之輕鬆轉動  ...

他就是陪林的一種,與一般常見的陪林用力的方向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rust_bearing   這才是王道啊!!

這種止推滾珠軸承好像都是分開式的,不知道有沒有一體的

网友D:
另外請教煉心大,平常會熔銅、熔鋁,當做金屬加工的材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請教煉心大,平常會熔銅、熔鋁,當做金屬加工的材料嗎?

目前沒有玩那麼大啦,雖然很想.....只有融鉛塊在收藏,可以自己做釣魚的鉛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