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H61DI V1.0 UEFI BIOS 更新的問題

楼主(2019-02-26):
我手上這片板子是技嘉代工的,但BIOS不是顯示技嘉的LOGO....

主板上面的型號則是 MSH61DI V1.0

我就想把 BIOS 刷成技嘉官網上下載的BIOS.....

刷了以後變成開機不正常.....

按[Del]可以進BIOS,但.......我也說不上來......

這片板子我有二片,另一片沒有刷......我可以把沒有刷官網BIOS的這片的BIOS讀取下來,再[用燒錄器]刷進己經不正常的這片嗎??

因為沒有弄過UEFI的BIOS,所以上來問一下.....謝謝各位.....

网友A:
當然可以拆下來備份出來在燒進去另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拆下來備份出來在燒進去另一塊

謝謝.......

我以為跟PS3或XBOX360一樣有用什麼綁住了......

网友B:
我之前用的是 GA-H61TN,賣掉了,怪不得你要 ITX 的風扇

我好康出清的第一個風扇當初就是用在這塊板子,搭 i3-2100

話說連變壓器都在...

我記得是這兩台其中在用的板子

https://www.gigabyte.com/PC-Barebone/GB-AEBN-rev-10#ov

https://www.gigabyte.com/PC-Barebone/GB-AEDT-rev-10#ov

19V 7.1A 變壓器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有過,賣掉了,怪不得你要 ITX 的風扇

我出清的第一個風扇當初就是用在這塊板子

是啊!!!我就是缺 ITX 的風扇.

還有,我這片的CPU供電處有裝散熱片(照片的下方),Intel的1155風扇會卡到供電散熱片.....
去薄型的他牌1155風扇也會卡到供電散熱片.....

就不敢亂買了.....

剛好你有釋出就搶搶看了.....

今天剛補上缺少的鏍絲,很巧,不會卡到供電散熱片......可以用了.....

電供我是接線出來用的......那個電供插頭我還在找........

對了,那個SATA供電我也是自己做了一條,做的時候超怕接錯線的......還好沒出錯....

不料今天自己更新BIOS出了問題.........這下有得忙了....

(我入手時就只是板子,裝在什麼AIO我就不知道了.....它牌請技嘉OEM的......還有,你也真的很懂這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缺 ITX 的風扇.

還有,我這片的CPU供電處有裝散熱片(照片的下方),Intel的1155風扇會卡到供 ...

阿你不是有第二片,備份過來就好了啊

我幾年前在找ITX的時候...發現MSH61DI 淘X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對岸進進來的

這網路上找的,Gigabyte MSH61DI (rev. 1.0) 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的是 GA-H61TN,賣掉了,怪不得你要 ITX 的風扇

我好康出清的第一個風扇當初就是用在這塊板子,搭 ...

散熱片像這樣的.............所以會卡住風扇.....

有散熱片總是利大於弊.............所以不想拿掉來牽就風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你不是有第二片,備份過來就好了啊

這網路上找的,Gigabyte MSH61DI (rev. 1.0) F4

應該跟我找到的是一樣的,我就是找到這個出問題的....................

可以開機,有LOGO,但無法讀開機碟.....可以進BIOS......就是無法弄作業系統....

如果可以讀USB碟,我也不用打算拆下來燒了....

(官網上的BIOS更新程式好像沒有備份功能.....不然我從另一片備份來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跟我找到的是一樣的,我就是找到這個出問題的....................

可以開機,有LOGO,但無法讀開機碟. ...

你是裝什麼系統?UEFI 啟動嗎? 我看它說明書好像沒有 C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裝什麼系統?UEFI 啟動嗎? 我看它說明書好像沒有 CSM

我現在主力用的是Win7.....

.UEFI  CSM 有 win10才考慮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現在主力用的是Win7.....

.UEFI  CSM 有 win10才考慮用.

所以原本 WIN7 MBR 可以啟動?更新BIOS後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原本 WIN7 MBR 可以啟動?更新BIOS後無法

這說來話就長了.....

這板子開機有點怪怪的,要開不開,風扇轉快轉慢好幾次.不像另一片,風扇轉慢一次就開機了.
故懷疑有什麼不正常才刷BIOS的.

二片所用的是同一個CPU跟RAM.測試開機正不正常而己,沒有裝SSD.

反正更新BIOS後看不到沒有booting device的文字......進不到那裡.
還沒看到booting device的文字,就什麼系統都不用談了.....

有空拆下BIOS來修理.......只剩這一招了....

网友C:
這片板子應該是 Wortmann TERRA All-in-on PC 2210 請雞排店代工的 (但不用想去原廠找BIOS, 檔案早就下知去向了)
機板本身從網拍所見,有分成推測只支援二代的REV 1.0和確定可支援三代的REV 1.2, 網路上看到的BIOS F4版其實應該都針對REV 1.2的板子。

我手上也有一片REV1.0,BIOS是F7版。確定無法支援三代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片板子應該是 Wortmann TERRA All-in-on PC 2210 請雞排店代工的 (但不用想去原廠找BIOS, 檔案早就下知去 ...

這片被我超壞2片,

其實R1.0 的BIOS可以直接刷雞排店上R1.2 F4的BIOS,就能支援三代CPU,
我就是這樣上G1620的,

原本All-in-on 的BIOS真的是簡陋,上F4 的BIOS比較好用,

不過話說這片的CPU 風扇控制真的是很煩,可以說沒調速功能,
當初為了這片要裝進小機殼內費了不少時間,
連CPU供電的散熱片我都拿去加工減半高才好上CPU風扇,不然會卡,不裝又不安心

但有一點要注意原F7 的 All-in-on BIOS 有SLIC證書
刷了F4當然就沒了,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拆下來備份出來在燒進去另一塊

14#有說,官網的可以用....

解壓出來的檔案直接燒進BIOS,這樣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