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彩晶 HannStar JW199A 輕微水波紋

楼主(2019-02-26):
小弟這台水波紋是蠻輕微的,但沒事想拿來修一下
現在想先朝電容更換來解決,請問這些電容該先換哪幾顆就有可能完修呢?

网友:
這台我很久很久以前剛學修LCD時就有修過這台.....

當時有前輩說[這台很容易錫裂,要全板補焊]......

至於水波紋問題,你就從面板排線那邊的附近換......邊換邊試......你沒有儀器就只能猜.....

楼主:
或者我先朝向這篇完修文,提到電容電解液蒸發的地方更換看看,明天回報進度...
文中提到 : 470μF/16V電容*3 電容素子完全乾枯變白

http://bbs.pigoo.com/thread-40072-1-1.html

网友:
有水波紋狀態是接上電腦畫面出現的?

水波紋也有可能是來自於顯示卡輸出那邊就有雜訊.
我看過有台電腦的水波紋是來自於電腦內的風扇運轉的關係

換上粗一點的有包一圈磁環的VGA線就幾乎看不出來
原本很明顯的時候是用那種米黃色,比較細的線材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8&t=3240204
這篇也有提到類似的干擾問題.

楼主:
圈起處的電容都換過了,排線也用橡皮擦清潔過了
目前水波紋感覺有在改善一些,大概是20%>10%的嚴重程度吧
另外線材或電源風扇的部份,我有從插在外顯換插內顯,還是一樣,線材本身是有消磁環
我想可能螢幕老舊老化的關係吧,也不強求一定要百分百改善...

网友A:
剩下幾顆電解電容了⋯⋯全換掉吧
換完再測試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幾顆電解電容了⋯⋯全換掉吧
換完再測試是否改善

圈起來那些除了10uf/50V 之外,其他更換的電容量跟耐壓都比原本的大一些
而沒換的小電容就是手邊規格差太多了...手邊規格沒那麼多就沒換了...

网友:
小電容 一般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