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Linux發行版推薦

楼主(2019-02-26):
今年四月將停止更新Linux mint 17.3,所以目前開始尋找合適的版本。

目前口袋名單有(都是x86_64版本):

  1.Mint MATE 18.3

  2.Debian MATE 9.6

  3.Manjaro MATE 18.0.1-pre1-stable

硬體spec:
Dell Latitude E6440
i7 4800MQ
DDR3 8GB*2
EXP GDC (mini-pcie) + MSI RX480 4GB
SSD Crucial M600 128GB
M6S 256GB

主要用途為一般文書、上網查資料、畫電路圖、偶而需要影片轉檔、可以的話需要支援USB數位電視棒

(mint 17.3確定支援數位電視,既有系統可能會備份成image)

Linux系統網路資訊一面倒的推薦使用nvidia顯卡,幾乎無痛就能辨識與支援。

使用AMD顯卡,通常要手動安裝AMDGPU的驅動,還可能會有失敗的風險...根本是自虐的行為!(別提了,之前就遇過了...)

想請問有使用過這三個distro的前輩或是其他值得推薦的distro的看法與建議,感謝~

网友:
LINUX 版本眾多, 現在主流大概是UBUNTU 系列, 像大大用的 MINT  就是其一, 我是用慣了 UBUNTU Mate!
KDE介面的不是很建議, 還是使用 GTK 的介面較無問題!
一個版本不支援了, 放心, 必有後繼者接手的,一定會有更多的版本出現, 而要做的就是花時間測試找出自己的最愛!

网友:
可以不用更新

网友A:
如果 沒問題...
1. 不update
2. 換主流/多數人用的...
  * 主流 update快,問題少...
  * 人數多,問問題才有人有經驗...

Ubuntu 在LTS版本(Long-term support),支援五年...
所以你用了 2018 LTS 最少可以用到2023年之前,
都會有支援update,不用怕一兩年就變成"獨兒"...
註:個人使用在windows裝vbox, 目前還留著14.04,16.04,
最近才要來裝18.04---沒有人說新版本一出來就一定要換新版本...

Ubuntu 的update支援
1. 一般版本(沒有LTS)
  二年, 每半年出新版,例: ,17.10, 18.04 LTS, 18.10, 19.04(下個月出版)
2. LTS版本
  五年, 每兩年出新版,例: 14.04 LTS, 16.04 LTS, 18.04 LTS(最新版), 20.04(下一版,明年)

選Ubuntu,進可攻,退可守
  進可攻==> 喜歡最新功能的,選一般版本,每半年就有新版的可玩(下個月19.04)
  退可守==> 不想一直升級的選LTS,可以不用一直換版

Ubuntu也不是完全沒缺點,就看每個人要的來取捨.
簡單的說,如果你是一般使用,最好是什麼都準備好---選主流/大眾型...(就像買車,選配多一點,最好都上)
如果你是Power User,有問題可自已編/裝Driver,甚至編Kernel也可以自已來(有修車,改車能力...)
那就看你喜歡什麼就裝什麼,反正也沒什麼差...

网友:
米是使用LUBUNTU,因為喜歡簡潔的桌面,之前試用過KDE與其他桌面,發現有的太花俏了,所以放棄繼續使用LXDE的桌面環境,另外您提到顯示卡的部份,米之前也試過用AMD顯示卡HDMI接電視,結果怎麼設定都不行,後來索性換了一片Nvidia的顯示卡就搞定了,所以米也建議要接電視的話,還是乖乖選用Nvidia的顯示卡,至少不用花心力去自己測試顯示卡的驅動程式,至於更新的部份,如果用得狀況沒有太大問題,可以不用更換到最新版本,畢竟Linux是以穩定見長,又不是M$一天到晚要更新、一天到晚要換驅動程式,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沒問題...
1. 不update
2. 換主流/多數人用的...

其實若真的受不了更新, 也可玩玩rolling  更新的 ARCHLinux  永遠保持在最新更新狀況, 可以試試 ManJAro LINUX,
目前在 DISTRO WATCH 排名第一的版本!

网友:
我 PC上是使用 ubuntu 18.04 LTS 及 Debian.
主要就是找支援或文件多。安裝軟體方便。
其他就是能夠適用你要使用的軟體。

Raspberry Pi 3B, 3B+ 分別用 Raspbian Jessie, Raspbian Stretch Lite.
RPi 上面使用 Ubuntu 及 Debian 遇到很多挫折,我最後還是回到上面兩個。

其他ARM 開發版,我用的也是 ubuntu.

网友:
我個人喜歡 linuxmint 也很簡潔, 由 ubuntu 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