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500V電源 kikusui pas500-1.2 過熱維修

楼主(2019-02-27):
ㄟ這台真可憐  去年年底 買入 所有高於150V的試驗都是靠這台在輸出  結果我沒能為它留下幾張工作照至只有張合照
下面那台

圖下這台

這台電源在使用到一半時突然跳機  並且無法開機  觸摸機身後發現異常高熱 隨即立刻拆機檢查

原先以為風扇是溫控開啟的  事後才發現原來是風扇卡住了    然而都已經是事後追究了

線色好像怪怪的

檢查後發現 輔助電源 5V 的蕭特基整流器漏電   跟 MOSFET短路   過熱一次帶走的真不少

全部都更換

因為MOSFET : G, D, S 三支腳都有短路 所以要檢查前面的推勉電路所幸並無擊穿

再來抓戰犯  這什麼溫度開關   沒起作用  在外面加熱有閉合   然而一切早已來不及

當夠熱時  簧片會使接點壓在一起
簧片

控制板

M板上的線路特殊電阻    S板只有些許電阻不同位置而已  除此之外大致相同

APFC供電底板   高度獨立  以後可以單獨拆出來使用
PWM IC 是UC38540W

這種電阻  看到可以換掉   在工作上  常常要更換
內藏溫度保險絲

電阻絲都斷路了 保險絲還是好的

第二個也是一樣

APFC板幾乎是獨立的

APFC供電底板與DC-DC板   還有一塊未裝上

原廠的絕緣片似乎是紙質的  有添加導熱材質可以連到導熱膏都不用塗   然而我並不打算用

我要用陶瓷片

APFC底板   壞掉的緩衝電阻改用NTC替代  10歐  在開機幾秒後繼電器會將其短路   PASS掉

上電測試後 可以操作了  LED等都正常  直到我按下輸出時
突然我聽到DC-DC板發出一個聲響後 我將目光投放到板子上 我見到板子旁飄出了一絲白煙與些許氣味後 此時我才意識到有東西燒毀了
我趕緊將電源關閉  分開線路  取出模組  仔細檢查後發現

MB3769A   多了個洞了   本來想說推勉級沒事結果還是沒料到

IC到手了  可以上了

很在意回授線線色於是決定跑線路好好調查清楚     S+S-接反了

塑膠零件  要注意長短是對應不同位置

供電底板與DC-DC模組

在跑線路的過中發現有汙漬  決定換電容

藍色的電容  很顯眼
六公分的風扇原先的風扇已經不會動了

電容與修正後的回授線

再次開機測看看   這次有拍照了

試著個掛看看負載
可以顯示電壓與電流跟功率

維修成功!!

感謝各位觀看
我好像話太多了n_118|

网友A:
陶瓷片鎖上時要小心扭力,容易 鎖裂。
NTC如果有可能,可穿上銅管腳撐高有助散熱。
第一時間我還以為要倒奶茶了,,

网友B:
這樣也能修好.....
真厲害!!!!!!!!

請問,不含等料待料的時間,大約花您多少工時????

网友:
專炸瘋子你貼這篇搞到早上6點多
現在一定在補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也能修好.....
真厲害!!!!!!!!

3~4小時   主要是在記錄跟查找線路 把三片板子線路都跑過一次了 只差有塊顯示跟MCU沒去走一圈
實際拿起工具的時間不多
這類MOS與PWMIC問題   換作是專職維修應可更快   不過就沒時間記錄一些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片鎖上時要小心扭力,容易 鎖裂。
NTC如果有可能,可穿上銅管腳撐高有助散熱。
第一時間我還以為要倒奶 ...

陶瓷片真的不能太用力

有再想購買 三合一螺絲  (螺絲 彈簧墊 墊片)
跟扭力起子

网友:
推"挽"電路?

网友C:
溫度開關的螺絲孔不平整,會是溫度檢測不準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溫度開關的螺絲孔不平整,會是溫度檢測不準確嗎?

溫度開關的接觸面跟 下壓壓力比較重要
螺絲孔不平整 要看程度   如果無法壓緊溫度開關 那就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