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YAMAHA P-85電鋼琴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9-02-27):
YAMAHA P-85電鋼琴過電不開機,剛開始是關機後會自己開機,過了一陣子,變成自己開機後無法關機只能直接拔插頭關機,再來變成插電就開機無法關機,接著變成插電後需過一段時間才會開機,而且等待開機的時間愈來愈長,最後完全無法開機,電換b1342及RELAY後曾經在插電後一段時間可以開機,但是更換大電容旁的4顆小電容(10/50v)→(22/50v),又完全無開機了

已更換零件電容及插座

已更換零件電容及插座

已更換零件RELAY

已更換零件RELAY

已更換零件b1342

已更換零件b1342

功能鍵板1

功能鍵板1

功能鍵板2

功能鍵板2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Relay 旁邊有二極體,我猜測是用途是 relay off 時消耗線圈的電能
如果二極體逆向擊穿,則 relay 無法 on

网友B:
  要不要順便檢測一下電源供應器.

网友C:
會不會是電源開關故障,按鍵也檢查看看

网友:
大大難得PO文,最近好嗎?

楼主:
謝謝您的關心,現在出院半年了,目前生活都能自理,也可以不用靠柺杖走路及上下樓梯,只剩手腳的靈活度與力量仍與中風前有所差距。這次是因為小孩練習用的鋼琴故障了,本以為是電容之類的問題,結果還是沒有處理好,猜想應該還是電源板的問題,我現在把相關電路板都已拆下,如果有大大們可以修,可以麻煩告知價格及寄送方式,我在淘寶上有問到有大陸的師傅會修,但是寄板子去有些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ay 旁邊有二極體,我猜測是用途是 relay off 時消耗線圈的電能
如果二極體逆向擊穿,則 relay 無法 on

我也有猜想是否二極體的問題,剛才在板上量出的雙向電阻都是172.3歐,拆下量出雙向電阻為6.5M歐及無限大(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順便檢測一下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測過,也試過換一個電源供應器都是相同的狀況。電源供應器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電源開關故障,按鍵也檢查看看

電源開關量測過電阻,也是正常。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關心,現在出院半年了,目前生活都能自理,也可以不用靠柺杖走路及上下樓梯,只剩手腳的靈活度與力 ...

大顆的電容拆下量量看,
有些外觀會騙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猜想是否二極體的問題,剛才在板上量出的雙向電阻都是172.3歐,拆下量出雙向電阻為6.5M歐及無限大 ...

二極體你是用電表的電阻檔測試嗎?
以二極體檔測試..如圖

网友D:
TR201 + 繼電器 + D201 這三個應該是個組合吧?TR201、D201 都檢查看看,TR201 的條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R201 + 繼電器 + D201 這三個應該是個組合吧?TR201、D201 都檢查看看,TR201 的條件 ...

繼電器判斷好壞可以外加DC 5V到線圈(1:+  12:-)
未加DC 5V到線圈時3和4導通、9和10導通
   加DC 5V到線圈時5和4導通、8和10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繼電器判斷好壞可以外加DC 5V到線圈(1:+  12:-)
未加DC 5V到線圈時3和4導通、9和10導通
   加DC 5V到線圈 ...

繼電器樓主換過囉~~

樓主應該補一張繼電器背面的電路,會有腳位經過 TR201 才對

這種繼電器結構滿常見的,繼電器會並二極體,另三極體做為開關腳的條件,個人見解  ,有誤請指教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小弟終於發現問題,原來開關按鍵的基板銅箔氧化導致不過電,補線後就可以開機了。但是新問題是插電即開機,無法用電源按鍵開關機,有些琴鍵也沒有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小弟終於發現問題,原來開關按鍵的基板銅箔氧化導致不過電,補線後就可以開機了。但是 ...

  無法用電源按鍵開關機...按鍵開關失效了, 請換新。
有些琴鍵也沒有聲音 ...按鍵式的換新按鍵,上下金屬接觸式 接點打磨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