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工具嗎?

楼主(2019-02-27):
在youtube看到的影片

裡面這個感覺很好用,但卻找不到這樣的烙鐵(不知道這樣稱呼對不對!)

有人知道藍色的那隻烙鐵是哪邊買?  或是從哪個裝置上取得/分解下來的嗎?

网友:
柴由引擎加熱棒 加工成的烙鐵
內有電熱絲

网友:
柴油車用的預熱塞

网友:
查了一下,那支預熱塞、電熱塞也不便宜丫~

网友:
堅達柴油預熱塞一隻約350

网友A:
路邊廢車拔一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邊廢車拔一粒~

馬上進去吃免錢飯!

网友:
福特 載卡多 2.2 MAXI 1992-1997 前預熱塞 日本 HKT PZ-33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5939257959

网友B:
重點是這個烙鐵會比恆溫式電烙鐵(熱風槍+電烙鐵)的好用嗎?
有人做來用嗎?有的話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點是這個烙鐵會比恆溫式電烙鐵(熱風槍+電烙鐵)的好用嗎?
有人做來用嗎?有的話分享一下心得
{:16_1545 ...

剛做好不錯用,譬美高頻烙鐵,熔大銲點也沒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剛做好不錯用,譬美高頻烙鐵,熔大銲點也沒問題!

右邊裝的是溫度控制器?電壓一般都用多少?12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邊裝的是溫度控制器?電壓一般都用多少?12V嗎?

電熱塞用於汽車,都是12v電瓶,再加個溫度控制器,就恆溫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做好不錯用,譬美高頻烙鐵,熔大銲點也沒問題!

可發貼,讓大家學習參考嗎?集思廣益,也許更好用。

网友:
這可以去汽車報廢場找一個
就不用買新的了

网友:
另外上面的恒溫烙鐵台
可以用一個升降壓模塊
搭配可變電阻調整輸出電壓或電流
輔以溫度計與電壓電流計
達到控溫的目的

网友:
各位痞酷前輩,是在太大了,馬上就有人做出來分享,行動力十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