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42LW5700 卡LOGO 完修

楼主(2019-02-27):
某一天!當我要追劇的時候.....就卡在這個畫面....

好吧~應該是晶片往生了........拆機BGA吧...........

完修 ~  晚上要來看小女花不棄了~

BGA沒什麼難度   有工具   燒壞就當練技術  <植球比較難....>

只是願不願花錢花時間練習了~

<會看圖才是真功夫~>

网友:
把你的工具照出來,

网友:
感覺好戲將要上塲,突然間鐘響下課了 !

网友:
我也想學

网友A:
能否分享工具 請問這門技術那裏學的到

网友B:
完修過程沒PO上來..真是可惜了..能否告知BGA如何修復??若是植球需要哪些工具??小弟想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修過程沒PO上來..真是可惜了..能否告知BGA如何修復??若是植球需要哪些工具??小弟想研究看看 ...

可以直ˊ接買已經植好球的     回焊前清理焊盤    再回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分享工具 請問這門技術那裏學的到

其實網路影片很多      實做就知道了~

楼主:
工具太醜陋了~

网友:
又不是維修工具評比 不關醜陋 完美

維修者 又不是生產者 需要精密工具

維修者 就是希望能用最簡陋的工具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才有酷友才會想看用哪些工具能完成植球回焊
比如是不是一定要用回焊台
還是能用底部加熱 加上一般熱風槍帶大小風罩就能完成 或是不必底部加熱也行
總之每人使用的工具都不同 酷友想看就是想能有甚麼學習之處

网友:
那就更要看了,

网友:
我也想學 BGA拆焊 / 植錫球 / 回焊技術... 看有哪位好心大大開班授課...

网友:
雷科的焊檯好像也不貴 萬把鈔票就有了

网友:
如果有維修圖片更好.可以學習

网友C:
請問大大 若是LG不開機呢~~ 閃紅燈  我忘記型號了 55 吋LCD

兩年前有請板上,熱心的大大幫我那顆原晶片加熱,但是一樣沒好

所以看到您這篇,想問有沒有可能換一顆 有機會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 若是LG不開機呢~~ 閃紅燈  我忘記型號了 55 吋LCD

兩年前有請板上,熱心的大大幫我那顆原晶片加 ...

你機器該不會留2年吧......
建議先檢測     我有一台    修好  結果面板GG     還是沒用
不然就找個信用品質不錯的店家處理.版上的應該都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機器該不會留2年吧......
建議先檢測     我有一台    修好  結果面板GG     還是沒用
不然就找個信用 ...

大大專業呢

電視留一兩年有了~~ 我是慢郎中!!!~  哈哈

版上的高手如雲, 好的感謝建議n_1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直ˊ接買已經植好球的     回焊前清理焊盤    再回焊就ok了

您好:想請問解/焊熱風槍溫度大約設在多少?是用上下加熱的方式還是只有上層熱風槍?另外回焊時要如何判斷錫珠已經正確的焊在基板上?以前試過幾次解焊没什麼問題但回焊時加熱時間老是捉不準,時間太短錫珠沒完全焊住而時間太久晶片可能裂開或燒壞,因此能否請你稍微撥空回覆一下,感謝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想請問解/焊熱風槍溫度大約設在多少?是用上下加熱的方式還是只有上層熱風槍?另外回焊時要如何判斷錫 ...

這種要上下都要加溫     有鉛無鉛   溫度跟時間也不同     動一動就知道了.......這算經驗跟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專業呢

電視留一兩年有了~~ 我是慢郎中!!!~  哈哈

前陣子換背光我也是拖很久.....有空才用...
光修版子就弄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陣子換背光我也是拖很久.....有空才用...
光修版子就弄不玩了.....

厲害       羨慕     有好技術n_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