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適合用於洗電路板的油性筆?

楼主(2019-02-27):
晚安,是這樣的,小弟在洗電路板時,大概是印表機的碳粉不均勻,發現在刻蝕的時候都多少有過蝕現象,如下圖,

所以後來都會用油性筆再補一下,用的是下面這2支,

可是效果不甚理想,無法完全防蝕,如下圖的下緣

請教大大們有什麼適用於電路板的筆?

网友A:
奇異筆,我看WISH的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異筆,我看WISH的維修實例

謝謝, 上圖右邊那支就是奇異筆,我還有一支同牌子粗的,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B:
不知現在的油筆的品質如何,大概30年前在用的時候效果還不錯,還有不是只有塗一次喔,你可以把它畫在一張紙的小區域上,再以透光方式去看,就知道它的塗佈方式與成效.

另外你也可以用油漆去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現在的油筆的品質如何,大概30年前在用的時候效果還不錯,還有不是只有塗一次喔,你可以把它畫在一張紙的 ...

謝謝大大
小弟用了手上幾種筆做了測試如下圖,目前測得的油性筆防蝕能力較其它幾種佳,但還是有輕微過蝕,可能是油筆含溶劑的關係,重覆塗在金屬上會有點不均勻,請問用油漆來塗具體是如何操作?是用筆還是?

測試5分/10分刻蝕

左起為 奇異筆,鋁箔貼紙,油性筆,墨筆

刻蝕效果,墨筆完全不行,奇異筆嚴重過蝕,貼紙最佳,油性筆輕微過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小弟用了手上幾種筆做了測試如下圖,目前測得的油性筆防蝕能力較其它幾種佳,但還是有 ...

有一種筆叫油漆筆,或許可以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小弟用了手上幾種筆做了測試如下圖,目前測得的油性筆防蝕能力較其它幾種佳,但還是有 ...

你那些筆看起來不夠粗,若在畫較大區域的時候會有問題,你要買像麥克筆那麼粗的筆。

若你用油漆時,你可以用小毛筆或者畫畫用的小畫筆,若面積較大時,可以用較粗一些的筆。

面積較大時,用油漆會比用油筆效果好。

你第一張照片是印在紙張上面嗎?

你若是原來印在紙張,可以考慮改用半透明的塑膠底片,若用雷射印表機時,可以買一個新的碳粉匣,專門做為印塑膠底片的PCB底片用,印完再換回另一個常用的碳粉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種筆叫油漆筆,或許可以試試

謝謝您的資訊,查了一下油漆筆,以前一直以為是修補汽車烤漆的那個筆,看來書局有在賣,改天來買一支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些筆看起來不夠粗,若在畫較大區域的時候會有問題,你要買像麥克筆那麼粗的筆。

若你用油漆時,你可 ...

回覆大大,我是使用熱轉印用的黃紙,如您所言是碳粉的問題,現在用的是副廠碳粉匣所以印出來會有些不夠黑,不過還有一部份原因是熱轉印後多少會掉粉,所以轉印完都需要再檢查及修補一下,比較棘手的是斷線的問題,有時候雖然油筆補上但刻蝕後還是化掉了。
我想我會先用修補的方式,感覺油漆好像比油性筆好多了,謝謝您的建議。

ps:第一張圖是指1F那個嗎,那是用熱轉印紙但沒有用油筆修補,可以看出因為碳粉不均導致刻蝕後有很多小洞,30mil的線都斷一半了,15mil直接全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覆大大,我是使用熱轉印用的黃紙,如您所言是碳粉的問題,現在用的是副廠碳粉匣所以印出來會有些不夠黑 ...

>我是使用熱轉印用的黃紙

那是像自黏標籤底下那張油紙嗎? (像這種嗎?)
若是那種紙,碳粉加熱後的附著性不好,要改用半透明的類似底片用塑膠軟片,可以去新玉堂的書局找找看,有的透明的效果也不錯,有的也不行,那種半透明或者微霧狀的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熱轉印用的黃紙

那是像自黏標籤底下那張油紙嗎? (像這種嗎?)

是的,就是標籤貼紙下的黃色油紙! 請問大大所提的塑膠軟片,是否是叫賽路路片? 小弟想到如是塑膠片,在熱轉印的過程中約200度的高溫會不會造成變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標籤貼紙下的黃色油紙! 請問大大所提的塑膠軟片,是否是叫賽路路片? 小弟想到如是塑膠片,在熱 ...

透明 亮面/霧面 賽璐璐片/晒路路片/透明片/塑膠片 A1/A2/A3/A4
美術用品社也可以問問.

是會輕微變形,尺寸會比原來大一點點,等冷卻後就變好了,所以剛印好之時都不要去動它,就放一邊讓它自然冷卻或以風扇吹它.

一般以雷射印表機印出之圖會與實際所需尺寸有些微出入,印出之前還要再調百分比,以一般A4紙印出之圖和塑膠片所印出之圖做重疊比對,若是霧面的膠片,還要經透光比對,一般會以冷卻之後的尺寸為準,不同的塑膠片,還要註記雷射印表機的的百分比.

网友D:
可以去文具店買雷射專用的投影片來用,保證耐高溫印出後表面平坦也不會收縮或變形。

我也有特別留下一台老雷射印表機就是專門在印這個透明片,但是現在也有噴墨用的透明片可買了,等到這包雷射投影片用完或是雷射印表機故障就讓他走入歷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 亮面/霧面 賽璐璐片/晒路路片/透明片/塑膠片 A1/A2/A3/A4
美術用品社也可以問問.

好的,霧狀透明膠片,來去書局問問,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文具店買雷射專用的投影片來用,保證耐高溫印出後表面平坦也不會收縮或變形。

我也有特別留下一台老 ...

查了一下雷射透明投影片,真的是耐高溫,謝謝大大的資訊,我去書局先買一張來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雷射透明投影片,真的是耐高溫,謝謝大大的資訊,我去書局先買一張來試試。 ...

你去買的時候,若是店方不知道是否雷射專用,你要記得太軟的不要買,還有最好是15元(含)以上的,我們以前買的是依不同材質有15,20,25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買的時候,若是店方不知道是否雷射專用,你要記得太軟的不要買,還有最好是15元(含)以上的,我們以前買的 ...

好的,原來還有這麼多眉角,先買個一張回來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雷射透明投影片,真的是耐高溫,謝謝大大的資訊,我去書局先買一張來試試。 ...

好像沒有賣一張的,一本幾十張沒多少錢我是用很久還用不完,現在都拿來做帶燈開關內的文字標示,一張 A4 就能裁成上百個。
這種投影片以前都稱為 mylar 片,拿來做 PCB 與鐵殼中的安全絕緣片也是很好用。

PCB 幾十年來都沒自己洗全都是送工廠洗,現在洗的這家 10 x 10 cm 內雙面樣品板 5 片兩天就能出貨只要 RMB 30 元,快遞運費都不止這個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像沒有賣一張的,一本幾十張沒多少錢我是用很久還用不完,現在都拿來做帶燈開關內的文字標示,一張 A4  ...

那五片運費多少錢?
跟台灣隨便你算一算,好像平均一片要1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五片運費多少錢?
跟台灣隨便你算一算,好像平均一片要180

運費台幣 160 元,也是兩天到貨。
加總約 300 元再除以 5 片,一片 60 元。

网友E:
小時候,看過老爸用奇異筆畫電路板,
老爸都喜歡用紅色的,
聽說效果比藍色黑色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沒有賣一張的,一本幾十張沒多少錢我是用很久還用不完,現在都拿來做帶燈開關內的文字標示,一張 A4  ...

素有耳聞那邊洗電路板很便宜,5片30元還真是比自己買板子買藥水划算多了。

剛去附近的文具店問,他們連投影片都沒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時候,看過老爸用奇異筆畫電路板,
老爸都喜歡用紅色的,
聽說效果比藍色黑色還要好!! ...

您突破小弟的肓點了,沒一定要買黑的,也可以用紅色的...

网友F:
之前提到的 mylar 麥拉投影片 製作出來的 是曝光用的底片
不是 熱轉印 喲

楼主:
您是指使用感光板嗎? 因為小弟通常都裁小小片的,而感光板開封後保存不易,所以覆銅板會比較適合,雖然熱轉印在解析度上遠差於感光板,但因為小弟不需要太細的佈線所以在效益上考量還是用傳統的覆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提到的 mylar 麥拉投影片 製作出來的 是曝光用的底片
不是 熱轉印 喲

咦? 您是指mylar是工廠印刷電路用的底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喜歡這種方式嗎?

http://gcyrobot.blogspot.com/2011/05/diy-arduino-1.html

這個方法很飄亮,
大多是要洗多片板子才好用,
老爸當年都只洗幾片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咦? 您是指mylar是工廠印刷電路用的底片嗎?

是DIY 使用的 曝光的底片

工廠印刷電路用的底片  都是要從 AGFA/KODAR 這類專業工廠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DIY 使用的 曝光的底片

工廠印刷電路用的底片  都是要從 AGFA/KODAR 這類專業工廠拿 ...

小弟查了一下,原來是給感光膜用的,謝謝大大的資訊

网友F:
轉印前若是覆銅板先預處理,如洗碗精(去油膜)、牙膏拋亮(去氧化),用來增強後續轉印碳粉的附著力。
也許能緩和邊沿蝕刻攻擊。
只是猜測,未實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轉印前若是覆銅板先預處理,如洗碗精(去油膜)、牙膏拋亮(去氧化),用來增強後續轉印碳粉的附著力。
也許能 ...

我是先用衛生紙擦看看是不是有油脂,若有就把它擦掉,再來用橡皮擦擦一擦,擦一擦, 擦到亮晶晶。

不過我以前不是用熱轉印,我是用油筆和油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轉印前若是覆銅板先預處理,如洗碗精(去油膜)、牙膏拋亮(去氧化),用來增強後續轉印碳粉的附著力。
也許能 ...

覆銅板不建議用洗碗精、牙膏等處理,清潔過程產生的細小銅粉碰到水、會氧化附著在覆銅板上,造成轉印失敗,建議的做法是,用菜瓜布乾擦,再用丙酮清潔即可。

网友F:
我這是用印刷電路板工廠 蝕刻前貼感光乾膜的前處理製程,去油磨刷概念簡化改的。
牙膏研磨是盡量不要有像菜瓜布那樣的磨痕深度,之後要水洗擦乾,與一小時內開始轉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這是用印刷電路板工廠 蝕刻前貼感光乾膜的前處理製程,去油磨刷概念簡化改的。
牙膏研磨是盡量不要有像菜 ...

報告大大,小弟的處理方式是用酒精擦氧化-->用2000號的砂紙磨粗-->用去漬油清潔。洗幾次下來的經驗是,時間拖太長就有側蝕的問題,而過蝕(板上的細洞)由於是和碳粉、轉印紙、油筆間附著度的問題,是小弟目前無法完全克服的,需要再試試幾種其它轉印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覆銅板不建議用洗碗精、牙膏等處理,清潔過程產生的細小銅粉碰到水、會氧化附著在覆銅板上,造成轉印失敗 ...

謝謝大大的建議,小弟是用酒精和去漬油,之前用過甲苯但是氣味實在難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用衛生紙擦看看是不是有油脂,若有就把它擦掉,再來用橡皮擦擦一擦,擦一擦, 擦到亮晶晶。

不過 ...

聽說以前都只用黑色膠帶黏+油性筆真是佩服老一輩的手工藝啊,熱轉印雖然方便但是缺點也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以前都只用黑色膠帶黏+油性筆真是佩服老一輩的手工藝啊,熱轉印雖然方便但是缺點也不少, ...

油性筆,黑色膠帶,這些我都有用過,油漆因為後續的清理麻煩,所以少用.
熱轉印我沒有用過,也是嫌麻煩,有的人是用電熨斗,就是用雷射印表機印在油紙上,再以電熨斗熱燙轉印,有的人是用單用雷射印表機,但是輸出的通道部份要重調高一些,可以讓油紙和PCB通過.

网友G:
wish大以前有提過一種油性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sh大以前有提過一種油性墨水。

猜想您說的應該是這篇吧製作印刷電路板話從前
小弟在發這文前有先搜了一下洗電路板的相關文章時有看過。
wish大有提到那個油墨存放不久,比較不適合我用,倒是那個黑色的小貼紙(轉印紙?)很好用的樣子,下次有去電子街再去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猜想您說的應該是這篇吧製作印刷電路板話從前
小弟在發這文前有先搜了一下洗電路板的相關文章時有看過。

>倒是那個黑色的小貼紙(轉印紙?)很好用的樣子,下次有去電子街再去找找。

現在可能台灣市場上都沒有了,淘寶看看有沒有,或有沒有人進貨進來.
膠點就是貼焊接點,黑色膠帶就是貼銅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是那個黑色的小貼紙(轉印紙?)很好用的樣子,下次有去電子街再去找找。

現在可能台灣市場上都沒有了, ...

記得印象中在電子材料行裡好像....有看過黑色細膠帶,但當時沒注意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得印象中在電子材料行裡好像....有看過黑色細膠帶,但當時沒注意就是了。 ...

你買那可能也沒有用,因為那是要貼在膠片上,再拿去與感光PCB一起做曝光用的,像我之前講的也都是要與感光的PCB一起曝光的,若你直接拿貼膠帶的PCB去洗,效果可能也不好.

网友D:
焊點的轉印紙現在可能真的買不到了,但是各種寬度的黑膠帶還能在美術材料行買到,例如永和復興美工門口那排材料行就有,連轉印紙都能去那邊訂做,前年我還去做了一張英文字的是要來貼機器面板的文字標示,不用一個個英文字母慢慢轉印省時又整齊。

以前的轉印紙有分進口與國產的,國產一張 30 元進口的 60 元,進口的很好拓就能黏上去而台製的常常弄的一肚子氣。
也能直接貼在 PCB 板上直接下去腐蝕,我如果只做一片的實驗板都是使用轉印紙、黑膠帶直接貼,大面積銅箔就用大頭油性簽字筆塗黑,這種方法成功率是百分之百很細的線也能洗出來。
細頭的油性簽字筆不好用,因為出水量太小畫出來的厚度不均勻常常會被腐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點的轉印紙現在可能真的買不到了,但是各種寬度的黑膠帶還能在美術材料行買到,例如永和復興美工門口那排 ...

有找到轉印紙,但好像只有賣圓點106,107,一張還是30元,對小弟還是不合用,原是以為如有小方形或細線形的話,操作上可比筆塗好多了。

网友F:
如果有進紙到出紙 過程都是同一平面的便宜現成量產的噴墨印表機 (類似大圖輸出機)
直接印在覆銅板....

或許你可以學影片上 4:35 轉印之後 熱風機加烤 強化一下

這個是 自行修改過進出機構  直接印在覆銅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va4kMxmpg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覆大大,我是使用熱轉印用的黃紙,如您所言是碳粉的問題,現在用的是副廠碳粉匣所以印出來會有些不夠黑 ...

>>...現在用的是副廠碳粉匣...

看到這句,有種感覺換回 原廠 碳粉匣,會不會比較省事呢...

网友G:
有空多看別人的影片,比較差異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進紙到出紙 過程都是同一平面的便宜現成量產的噴墨印表機 (類似大圖輸出機)
直接印在覆銅板....

看影片這個改裝印出來的效果真是好,有了這台以後只要直接印出來直接洗太方便了。查了一下pcb direct print,發現國外也有很多相關的改機資訊,小弟記得以前有用過一台可以後入前出的雷射印表機,如果是那種的話也許不用大改,只要把裡面滾軸調整就可以直接印了,謝謝您的資訊,也許以後會入一台中台機來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現在用的是副廠碳粉匣...

看到這句,有種感覺換回 原廠 碳粉匣,會不會比較省事呢... ...

這個小弟是用一次輸出多張圖來換取列印質量,從幾張圖裡挑一張最均勻的來轉印,就算轉印失敗了,也可以擦掉再轉印一次,比較大的問題是轉印到覆銅片後會有損耗,大多得再修補一次,但修補失敗則要等洗出才知道,那板子就只能跳線或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空多看別人的影片,比較差異所在。

最近有常看國外洗熱轉印,令小弟訝異的是他們大多都用一般的紙張,脫粉不嚴重,洗出的pcb也蠻漂亮的。比較特別的是美國好像要洗pcb時才開始調藥劑,記得是固態氯化鐵+雙氧水+鹽酸+溫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近有常看國外洗熱轉印,令小弟訝異的是他們大多都用一般的紙張,脫粉不嚴重,洗出的pcb也蠻漂亮的。比 ...

熱轉印搞不定,可以試一試冷轉印。
使用丙酮製作PCB

楼主:
引用 网友H:
熱轉印搞不定,可以試一試冷轉印。
使用丙酮製作PCB

謝謝分享,因為看不懂只好請出google大神自翻,去光水的方法我在youtube上看過另一個人示範過,他是用雷射印在月曆紙上,當時看的感想是洗出來好糊啊,不過它的過程也是跟熱轉印一樣只是省去燙的步驟,轉印完用清水搓掉然後刻蝕,當時看完就沒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因為看不懂只好請出google大神自翻,去光水的方法我在youtube上看過另一個人示範過,他是用雷 ...

您誤會他了,有配方的,對的話,百分百轉印碳粉。
去光水很容易失敗。
Heatless (cold) Toner Transfer (for PCB)

截圖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誤會他了,有配方的。
去光水很容易失敗。
Heatless (cold) Toner Transfer (for PCB)

哈哈,原來是我沒仔細看說明,謝謝大大費心截圖說明,這個跟我上次看到的方法不一樣好像很有趣的樣子,小弟很有興趣試試,下面有很多人留言看來比例都不大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原來是我沒仔細看說明,謝謝大大費心截圖說明,這個跟我上次看到的方法不一樣好像很有趣的樣子,小 ...

比例不大一樣是因為要依雷射印表機及碳粉調整。
用去光水是因為大陸的丙酮為管制品,買不到。

网友:
厚一點的描圖紙其實就很好用, 雖然透光沒有透明感光膜好, 但是印表機印出來夠密夠黑, 時間控制好 通常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有常看國外洗熱轉印,令小弟訝異的是他們大多都用一般的紙張,脫粉不嚴重,洗出的pcb也蠻漂亮的。比 ...

氯化鐵買現成的就可以了,控制好比例、溫度。

菜瓜布、冷轉印這些,都可以幫助節省成本。

楼主(2019-03-30):
經過幾日的交叉實驗,終於找到成功率高且快速的冷轉印方法,寫上來分享。

方法是以丙酮+去漬油混合液,浸漬黃色轉印紙後輕押,乾後撕除即可,約一分鐘可轉好,碳粉轉印效果比熱轉印佳。

藥水轉印對於紙質比較挑,光滑度高的效果較佳、透氣度高的較佳。

一開始是用酒精+丙酮混合液做,該溶液對碳粉的溶解力高,但在紙質上非常的挑且化掉的碳粉會變糊狀,在光滑的紙上非常不易操作,後來轉用去漬油測試,其對碳粉的溶解力較差,相對所需時間也較長,如果轉印完泡水其實效果和丙酮酒精差不多,不泡水直接撕除則會有部份碳粉一起脫落,最終發現在去漬油中加入適量的丙酮可改善溶解力,用在黃色的轉印紙上很是適合,碳粉可100%脫落,安全解析度約可到線徑10mil左右且轉印時間極短。

下面是測試的過程

調和藥水:
純丙酮  --> 不可用,碳粉黏糊
純去漬油  --> 可用,成功率低
酒精+丙酮 --> 可用,成功率中
丙酮+去漬油 --> 可用,成功率高

測試的紙質:(以丙酮+去漬油浸漬,不泡水直接撕除)
月曆紙  --> 可用,解析度高,成功率中等
A4影印紙  --> 不可用,解析度低,成功率極低
描圖紙  --> 不可用,解析度低,成功率低
塑膠投影片 -->可用,解析度極高,成功率中下
黃色油紙 -->可用,解析度中上,成功率極高

操作過程:
1.以環保去漬油(3~5%)+丙酮(99.7%)混合

2.混合好先試試對碳粉的溶解效果來校正混合液濃度,滴2滴在轉印紙上

3.馬上用手指塗抹測試,塗抹處的碳粉應全數化為黑色不黏手的顆粒,如果呈泥狀則是丙酮太多,化不掉則是丙酮太少

4.先滴滿覆銅板後,轉印紙正面朝下輕輕放上對正,並輕押使其密合及排除氣泡,等至微乾

5.待微乾後,第二次再滴滿轉印紙背面上,輕押不放3秒使碳粉黏合覆銅板,待至全乾

6.全乾很快不到30秒,輕輕撕除,曾試過加熱烘烤,過於乾燥時軟化的碳粉又會黏回紙上

7.如有殘粉,應是第二次沒按押到該處,如果模糊,應是按押力道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