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BOSCH GDR 10.8V-LI 衝擊起子機 照明維修

楼主(2019-02-27):
這台從2012年購買跟我征戰到現在
前面的LED照明燈已經從3顆 燒到剩下一顆....快要全滅了
這樣對於維修非常不便
所以上原廠網站找材料,發現爆炸圖(這是業界術語),也就是零件分解圖,竟然沒有賣燈板...
本來已經興起買一支新的念頭,所以上網查了一下先在新款的,順便介紹一夏新款的

現在的新款,叫做GDR 120-LI
上面有增加調速兩段開關,前面的燈版也改單顆LED
側面電量顯示也沒了
價格比較便宜 扭力也少了5N
比較適合居家簡單修善用

好了言歸正傳,於是上水電工論壇先調查看是不是大家的都一樣,後來發現燒掉的情況也一樣,甚至有人買一年就3顆全不亮了...

開始拆機,把燈板拆出來,還黏強力膠很難拆,所以原廠根本沒有修的打算,難怪沒有備料....
量測發現電源吃12VDC,上面有三顆LED跟限流電阻(編號4700,電阻0.471K)3顆是並聯獨立的
所以一顆接著一顆燒 應該是過電壓導致
根據算式I=V/R,燈珠電流0.025A=25mA
從零件盒找到一包大小相近的LED燈珠,用熱風槍吹起來再換新的燈珠(這個很小 大概0.3mm ~0.2mm),亮拉~恢復光明真好

网友A:
拆壞掉的LED元件不用動到熱風槍......

1.[有刀頭]....用刀頭烙鐵把壞掉的LED元件拆掉....己壞掉,不用擔心熱壞了吧!

2.[沒刀頭]....用斜口鉗把LED元件夾破(塑膠的部分)......板上的殘錫變成二個點,用烙鐵清一清就乾淨了.....

用熱風槍沒有比較好拆,還有,不用擔心把旁邊的小元件吹走或熱壞了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壞掉的LED元件不用動到熱風槍......

1.[有刀頭]....用刀頭烙鐵把壞掉的LED元件拆掉....己壞掉,不用擔心 ...

其實換這個led比較特殊一點,用風槍是比較快的
其它smd有時候我是直接剪破 然後就照你講的用烙鐵巴拉巴拉掃一掃

网友B:
有環型燈真好,一般常見的都只有單燈
如果是做在上面的話對我來說還算有用,但常見的又都做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環型燈真好,一般常見的都只有單燈
如果是做在上面的話對我來說還算有用,但常見的又都做在下面 ...

對,現在都改成單顆LED比較多了
這隻我鎖過最粗的螺絲是鐵工用的8mm,拿來鎖鐵皮跟c型鋼(105N扭力 轉速3000已經逼到極限了,鎖沒幾根 大概15根就要充電換電池)
H鋼就吃力了,要先引孔 無法直接攻過去

网友C:
請問jazz00040大,那個LED環型燈的燈珠是什麼規格的,
我的GDR10.8也是2012年的,最近板機也是感覺快不行了,也要找零件來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jazz00040大,那個LED環型燈的燈珠是什麼規格的,
我的GDR10.8也是2012年的,最近板機也是感覺快不行了 ...

大約是0.3mm~0.4mm長
0.2mm寬的規格
你可以先拆開來解焊.再拿壞的樣品去電子材料行買
白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是0.3mm~0.4mm長
0.2mm寬的規格
你可以先拆開來解焊.再拿壞的樣品去電子材料行買

收到了解!感謝jazz00040大的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