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華擎N68-VS3開機出現需按F1.但我BIOS找不到跳過方法?

楼主(2019-02-28):
請問華擎N68-VS3開機出現鍵盤故障需按F1才能開機. 記得BIOS應該有一項可以跳過ERROR不用按F1就能開機.但這塊板子的BIOS我找不到這個選項.上網查過也沒類似的選項.請各位大哥幫忙.

楼主:
抱歉.順便請問要如何貼圖.沒有看到可以貼圖的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順便請問要如何貼圖.沒有看到可以貼圖的選項

請參考管理員WISH這篇的12樓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已附上圖片.

网友:
找看看有無Halt On這個選項......有的話選擇No Errors.
或找到“Wait For 'F1' If Error”-----Enable,把Enable改成Disabled

网友:
Boot\Boot Setting Configuration\Wait for 'F1' if error

楼主:
您好.Boot\Boot Setting Configuration裡面只有Boot onbard LAN 及 Boot Num-Lock 其他也找不到Halt On這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