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FA電源濾波電容常見故障

楼主(2019-03-01):
1.此種廠牌的電源濾波電容,常見於歐美貴重儀器上,因其主要是做為AC輸入電壓的濾波用途(X或Y電容),故需與AC電源呈並聯聯接,但當其工作年限偏久,如15年以上或長時間未開機,這將造成內部極易呈現嚴重漏電情形,若將其直接裝於保險絲之前端,這可能造成該設備發生著火現象,我也曾碰過一次此嚴重事故,故不可不慎對待.
2.在檢修儀器設備時,在DC電源端應留意鉭電容的短路故障,而在AC電源端就應留意此類X或Y電容的漏電問題.
3.有關此類電容的故障說明,請參考影片的內容介紹.

网友:
我也遇過  多年老歲數的  LINE FIL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電源濾波器
schaff...  瑞士ˋˋˋˋ大廠製品 證道昇天

看到+有想到+有備品....就換

网友A:
這個安規電容真是惡名昭彰,本來使用這款的紙質電容是要利用其優良的高頻濾波特性來提高 EMI 效果,也有多國的安規認證並保證有最高的安全防燃指數,卻也躲不過歲月這把殺豬刀在外表產生了許多皺紋與裂縫,當濕氣入侵電容內部就降低了絕緣阻抗再次通電時就會因漏電而燒毀了。

也可以看以前 PO 的紀錄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13-1-1.html,PCB 上有兩顆兩顆都是壞的損壞率是百分百,所以下次再機器上有看到這種電容時請先將他換下來會比較保險。

附上此電容的原廠文件,裡面有其特性與結構說明但可沒說其使用壽命。

网友A:
而那種鉭電容也是麻煩的元件,原本是看上其低內阻又小體積的特性所以大量用在儀器線路上,但是如長久沒用的老儀器常會在第一次通電的瞬間因開機電源脈波而短路導通燒毀,此時會有煙火與獨特的味道。

也有此一說,原設計工程師是故意用耐壓不高的鉭電容來吸收開機電源脈波當做過壓保護元件,以達到保護其他高價位的主動元件,我的維修經驗也是如此,當燒壞的鉭電容換完後此電路板也就修好了,沒有燒壞其他在同一組電源上的零件。

儀表上的 DC 電源如使用上鉭電容就會有相當多的數量,如果有幾顆燒壞倒是不用全都換掉,多準備幾顆備用的下次有再燒壞時再換就好,全換要花不少料錢與工時。
這些情況大都發生在 DIP 的鉭電容上,而 SMD 的鉭電容品質就相對耐用的多。

還有ㄧ種軍規鉭電容就很推薦,從來沒有修換過這種鉭電容其壽命幾乎是永久的,電解液不會乾掉又能高低溫環境下使用,唯二缺點是大體積與高單價,只要在舊板子上看到這種元件都能夠收集下來另做他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那種鉭電容也是麻煩的元件,原本是看上其低內阻又小體積的特性所以大量用在儀器線路上,但是如長久沒用的 ...

這種軍規鉭電容我買過,相當昂貴,主要是取其漏電流小,其他指標則很一般,ESR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軍規鉭電容我買過,相當昂貴,主要是取其漏電流小,其他指標則很一般,ESR也很高 ...

軍品上使用鉭電容是要求能夠在極高溫環境下工作,這方面鋁電解電容完全不及格。

100KHz 的 ESR 不是鉭電容的強項,但是各種頻率下的表現卻是比較平均的低,況且還能透過多顆並聯來降低內阻。
線性穩壓 IC 輸出搭配鉭電容其電源雜訊就是比較低,其他種類的電容就是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安規電容真是惡名昭彰,本來使用這款的紙質電容是要利用其優良的高頻濾波特性來提高 EMI 效果,也有多 ...

小弟補充說明EMI及其相關概略.怕有人不清楚

“不對其他設備產生電磁干擾”是指如果不有意識地確保這一性能,就會給其他設備帶來電磁干擾。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是表示電磁干擾(電磁干涉、電磁妨礙)的術語。由於發射電磁波會導致干擾,所以經常與Emission(放射、發射)這一術語成對使用。
與之相反的“即使受到來自其他設備的電磁干擾”相關的術語是EMS(Electromagnetic Susceptibility)-電磁敏感性。EMS多與Immunity(耐受性、抗擾度、排除能力)成對使用。要求具備“即使受到EMI,也不會引起誤動作等問題”的耐受能力。

EMI分為傳導雜訊(Conducted Emission)和輻射雜訊(Radiated Emission)兩種

以上概略提及說明.

网友:
EMI Filter有兩個功能,一是隔離來自交流電的干擾雜訊,二是防止自身產生的雜訊注入交流電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