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微波爐變壓器改點焊機,次級短路E型鐵可以嗎?

楼主(2019-03-01):
小弟心血來潮收了一顆微波爐變壓器想改成點焊機玩玩!
把原本次級退出(包括雲母片跟兩片鐵片都拆了)

採用1*7的銅扁線(外層包玻纖隔離)
並採用九條並聯繞三圈的方式!
但是繞製時檢測發現最內圈的銅線因為角度關係
轉角觸摩到E型鐵導致破皮!
用三用電錶量確實此根銅扁線跟E型鐵心短路!
不知道這樣的狀況會有問題嗎?
還是我應該把他抽掉呢?

网友:
今天磨損這點,將來磨損另外一點,
於是兩點經鐵芯短路。。

一開始線圈架就要留著,
不然至少要絕緣牛皮紙包好。。

网友:
都說短路了,量也確定短路,你想行不行??

网友:
自己也覺得不保險了,不要用起來毛毛的,敢放心地用嗎?

楼主:
那現在是只能抽掉還是我可以將他保留當防護,但是不跟其他芯一起壓接上Pin呢?

网友:
矽鋼片好像也磨破皮了。建議上漆(以免導電及生銹),並做好絕緣,再繞絧線。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a_!!3100149287.j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Xtyy0kuiY

网友:
都已經發現破皮短路了,當然要抽線重作絕緣重繞,

不然(外層包玻纖隔離)是做好玩的?

网友:
想辦法使其絕緣即可修復

將繞制好的線圈弄鬆 不用拆掉即可在短路的地方塞住厚紙片或是塑膠片 鐵氟龍片絕緣

線圈內層短路如果還上電  把你所做的一切都燒壞    而且矽鋼片如果過熱  可能會改變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