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EF-128ST 電風扇拆開上油

楼主(2019-03-01):
型號
拆開電風扇

拆螺絲
後有一顆
裡面就長這樣
把四個螺小拆掉
這也有一顆
這是我第一次拆,所打開一點點,能上油就好了,
小心電線
看看,多髒啊
組裝,上電,

网友A:
最後這張, 小朋友不要學, 叔叔有練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這張, 小朋友不要學, 叔叔有練過...

還好,我不是小朋友了,

网友:
上了油!還可以再用很久!!

网友B:
雨大:電器行,飯碗快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大:電器行,飯碗快不保了

這個小條,我來賺就好了,

网友C:
看到這個有點想到電影的 血滴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個有點想到電影的 血滴子 !

血滴子畫面太美好 ,  初級神功練這就好

网友:
大大

網路上相片,裡面有吸油棉,出廠一般是沒油
吸油棉加入油酯較耐用

楼主:
用機車的機油,行嗎,

网友:
是機油 加鐵氟龍 ,加長細管直接加,沒拆過
或愛o強

网友D:
機車機油也行 但不建議
最好是用針車油

网友:
出廠時,吸油棉只有一點油,不是沒油,不補充的話,很快就會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機車機油也行 但不建議
最好是用針車油

不能加針車油,加了只能撐一時,過熱燒保險常有的事